台达plc模拟量输入输出转换

楼主(2011-12-18):
请教大侠们,伺服电机拉物体,采集到0-10V的拉力传感器的模拟量值(物品重量值)以后,怎么得到一个转换值给到PLC输出 以保持物体悬空(给输出一个大于此值的数物品上升),有没有转换公式?非常感谢

网友A:
拉力传感器与物品重量之间是什么转换关系?按此关系对拉力传感器信号进行转换,结果输入至PLC,再由加工计算转换关系后由PLC以此结果作为转矩给定信号输出给伺服控制器,伺服电机工作在转矩控制模式,伺服控制器实时地控制伺服电机及其驱动的机械机构,从而实现物体悬空

网友B:
拉力传感器输出的0-10V的模拟量信号是不是线性的,拉力范围是多少,你模拟量模块分辨率是多少,然后根据这些参数进行计算,就知道模拟量信号代表的拉力了。然后就可以编写控制程序了。

网友C(2012-02-05):
按楼上说的知道了基本数据就可以根据公式写出控制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