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厂有一s7-200 PLC没有设置密码,上载程序时怎么也要求输入正确的密码?

楼主(2011-12-18):
我们厂有一台台湾厂的送料机,型号是DH-65,可能也就五六万元钱吧,有一个S7-200PLC,是由TD-200控制,我们发现用STEP7-MIRCO/WIN32上载程序时要求输入正确的密码,但我们通过STEP7-MIRCO/WIN32平台发现该PLC程序设置的是一级密码,system block-password-Full privileges(level 1)选中,按照道理不需要输入密码呀?

我们还发现:

1.通过STEP7-MIRCO/WIN32可以控制PLC的工作方式,即运行和停止切换。

2.单击通讯图标,进入communication links画面,发现remote address=2, local address=1, 为什么不是0呀?双击刷新图标可以找到PLC, 即出现CPU224图标。

3.打电话问厂家,说密码不能告诉,但是我们买了这个产品已经好几年了,经常出现这样那样的故障,总想进去看看这个程序是怎么编的?

请高手指点一下,让我们能把程序下下来。

网友A:
找个破译密码程序看能否破译。

网友B:
有问题可以让供应商改程序,

加密码就是为了不让你改的

网友C:
给你们一个软件,联系我,QQ416999651

网友D:
根据工艺重新编一个程序也行,这个程序不复杂。

网友E:
你最好自己重新编写控制程序了!西门子的PLC加密后,2.0版本以下的(不包括2.0),在网上可以找到专门的<此处内容被屏蔽>软件,但是2.0以上的就要拆机<此处内容被屏蔽>,多数都是收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