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皮带秤用仪表控制器和PLC做哪个精度高?

楼主(2011-12-18):
       我是热电厂做热工维护的,我们这里对煤效率控制要求比较高,所以对煤进口和给煤机煤流量都要做对比,但是始终对不上,两个皮带秤都是用连码校准的,都是微电脑控制器计算流量的,我想能不能用PLC做计算,这样是不是更稳定和准确呢?不知道性价比如何?谢谢了各位高手了!

网友A:
就我个人的看法PLC做控制可以,做计量精度不是很高。

网友B:
那要看你用的啥设备?那个厂生产的?用的啥信号传输。现在流行PLC作为上位机使用。

网友C:
我看问题不在于用不用PLC吧

网友D:
高不高完全看设计人员如何策划这个计量过程。其次是看硬件(传感器,和变换)。

网友E:
买现成的称重器,然后靠PLC通讯把2个连起来,称重器的计量精度高。

楼主:
为什么plc的精度还不如称重仪表啊?称重仪表的精度是几位的?西门子的专门称重模块做出来精度有多少?谢谢了!

网友F:
对:hao_ren2007关于为什么plc的精度还不如称重仪表啊?称重仪表的精度是几位的?西门子的专门称重模块做出来精度有多少?谢谢了! 内容的回复:

1、PLC闹P软,所以精度不中鸟

2、只要你钱多,你要啥精度,都有吃肉人

3、西门精P脸,东戳一哈,西顶一哈,连个冰箱门,都日不拽,,它能“专门称重”个锤子哩凯

4、皮带秤嘛,就算给个万分之一精度的传感器,,,有木有本事,用出来万分之一精度,真还是个事儿

     金正日很能日,对不对呀?

网友G:
         皮带秤的精度主要取决于传感器的精度、秤框的结构、模拟量转换为数字量的精度及运算模型。如用同一个秤框、同一个传感器,并用同样转换精度的模拟量转换为数字量的模块或电路及运算模型,搞出的仪表和PLC二者的测量精度应该是一样的。如用同一个秤框其称重信号输出为4~20ma(有这样的集成电路),仪表的模拟量转换为数字量精度15bit,PLC用的模块为20ma转换为32000,二者转换精度相似,再用同样的运算公式计算,二者的测量精度就是一样的。

网友A:
现在大多数称重仪表的A/D转换分辨能力是24位,PLC一般为12或13位,西门子和万可的称重模块大概是16位。

楼主:
那西门子的称重模块精度很高的,有0.01%!

网友G:
       我在1985年以前搞过电子皮带秤设计,那时单片机刚刚兴起,A/D转换的集成块(如AD574)的转换精度仅为12bit。对现在的行情不太了解。

      但就皮带秤而言,影响其测量精度的不是选用多么高精度的传感器和A/D转换模块,而是秤框的结构,单托辊秤框精度低,其称重精度<=百分之一,为提高测量精度多采用多托辊式的秤框结构,精度可达千分之五。我认为选用12位以上A/D模块,用PLC搞皮带称似的装置是可以达到千分之五的测量精度的。

网友A:
现在偶用CS5560高吞吐率24位A/D在做称重,速度要求不高就用CS5532,也是24位的。

楼主:
 谢谢大家帮助,请问 做皮带秤的程序复杂吗?影响称重传感器和速度传感器精度有什么因素呢?

网友F:
呵呵

1、动态称量么,瞬时测值到底准不准,,,连个参照比对滴标准都木有,鬼知道准不准哩凯!

2、所谓动态称量滴,是讲积算物料流量后的累积精度

3、累积精度有啥玄妙呢?

           累积精度呀,舌浅白点呢,就是凑数之术,,,教科书上讲滴那些理论算法,你当它是胡扯蛋也中呀

                 就是舌高人要是来鸟,整个误差10%滴传感器,整个不做标定滴传感器,整个10位8位滴AD,

     都能整定出0.1%左右滴精度?

5、动态称量,胜负滴决定因素,好像毛爷爷舌过,决定因素不在于枪

     枪再好,枪手不中,有个球用

     枪不好,借螺丝刀杀驴,也中呀,,牵驴去卧轨也中呀撞警车也中呀,,,喝汤喋肉才是根本

6、据舌,据舌啊巨蛇,据舌凑数之术有个旁门左道,叫曲线分析鸟

网友H(2013-01-02):
对:hao_ren2007关于那西门子的称重模块精度很高的,有0.01%! 内容的回复:

皮带秤的精度不可能达到0.01%

网友I:
首先你应该弄清楚精度数是什么东西,决定系统精度的几个关键因素, 仪表控制器的精度主要取决于传感器的精度、秤框的机械结构、模拟量转换为数字量的精度及运算模型。如用同一个秤框、同一个传感器,并用同样转换精度的模拟量转换为数字量的模块或电路及运算模型,搞出的仪表和PLC二者的测量精度应该是一样的。 像现在你的煤的加料属于连续称重,可以考虑连续称重类的仪表,皮带秤的精度一般是2%左右,全球最好的德国申克能做到高一些,但是价格高的惊人,对于皮带秤的精度达到0.01% 不要去相信   实验室都到不了。

网友J(2013-03-08):
我也在想怎么没有人用PLC加传感器做一个称重控制仪表,可能这样不利于赚钱,仪表板子换了,独此一家,PLC就不一样了,可能不在你家买,我只要把你得程序备份,再下载进去就好了。不知道PLC厂家自己为什么不开放称重控制器的PLC程序给大家用呢?一个称重仪表能买好多PLC啊。

网友J:
终于发现有人这样应用了,http://blog.china.com/u/120627/538987/201207/9853227.html

称重厂家如果用基于PLC的仪表,他怎么卖高价,赚取暴利呢,我想称重仪表厂家早就知道在一般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plc完全可以取代他的仪表,因为他们对算法,控制模型都是研究的很透彻的了,但是为了钱,称重厂家都心照不宣。

网友K(2013-06-05):
PLC的精度也很高的,东方神箭生产的称重模块分辨率可以达到24位,配合西门子s7-200使用,可取代西门子称重模块。

网友H:
引用 网友H:
回复内容:对:楼主关于那西门子的称重...

 打错了,精度是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