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程序求助

楼主(2011-12-18):
在s7-200程序中,有一个比较指令。LDR》VD100,19.8   S  M0.7,1           LDR《VD100,17,0    R  M0.7,1    现在想在触摸屏上改变VD100值(19.8改成23.0,   17.0改成20.0,请问怎样在触摸屏上组态来改变VD100

楼主:
请哪位大侠帮帮我,谢谢了

网友A:
你要去触摸屏版区问触摸屏的事情。告诉人家是什么的触摸屏,再问人家能不能支持输入浮点。

去吧。

网友B:
你这个比较条件只能在 PLC程序里面改的。

VD100的当前值可以在触摸屏上输入。

网友C:
vd的值可以从触摸屏上修改,17.0这样的常数点就没法更改了呵呵,二楼说的对,再者就是注意他们的等比例的线性变换设置,要不就是你输入者的好几倍输入到plc中了。希望能帮助你

网友D:
在触摸屏上做一文本输出框,此文本框连接到变量VD100

楼主:
谢谢你们了,把程序重新改下,能在触摸屏上改变常数19.8、17.0、哪位大侠帮帮我好吗?

网友E:
这种对大多数的触摸屏都可以实现的,很方便;

如果触摸屏上面有S7200的驱动,就可以直接连接就可以的了啊!!

网友F:
你自己看一下手册啦,这个是很基本的哇,又不是很难的哇

新年快到啦,和尚 给大家拜年 啦,新年快乐,万事如意,没有老婆的去找老婆 ,没有老公的去找老公,没有情人的去找情人,如果情人不够 的继续找,但是不能来我庙里的尼姑啦,

祝大家在军团里挣 大钱,

不要忘记给和尚 一点香油钱,

穷啦,

现在庙里已经接不开锅啦。

来吧加入我们群吧一起讨论啦

如果有时间就请加入189712471工控技术交流群

进行资料的信息共享

http://a.gongkong.com/customer/bjshanyuan/as.asp#2,它SIEMENS的资料这么多的啦,大家可以找的啦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112/2011120115434100009-1.shtml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102/2011020709205000001-1.shtml
这两个网页有空去看一下,

网友G:
对:YANGQIANGRONG关于谢谢你们了,把程序重新改下,能在触摸屏上改变常数19.8、17.0、哪位大侠帮帮我好吗? 内容的回复:

把19.8、17.0做成两个变量,用触摸屏输入,这样就可以更改了。

楼主:
大哥;先谢谢啦,S7-300好做,s7-200把常数做成变量(19.8,17.0做成两个变量)不太清楚。举个例说明一下好吗?

网友H:
触摸屏输入数值的时候你可以不看小数点,例如19.8读到PLC里就是198,你做个整数比较不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