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编码器我该选多少脉冲的

楼主(2011-12-18):
旋转编码器  没时间限制 就是我设备是切皮的 丝杠是3mm的螺距  按一下按钮电机带着丝杠转 转一圈设备跑一毫米 要跑过了或是没跑到预想值 还有个手动摇轮转一下   就是我想切10毫米宽的皮子 按按钮转跑了13毫米 再用手摇轮退摇减到10毫米  或是跑了8毫米 没到10毫米 再用手动摇轮前进到10毫米 就这样  编码器跟丝杠同步 前进按钮+数后退按钮-数 我不懂谢谢您能帮我谢谢 急   再简单一点说就是按点动按钮电机转 电机带动丝杠转 丝杠带动编码器转 编码器转一圈 设备走一毫米  就这样了 谢谢大家帮一下选多少脉冲的编码器啊

网友A:
该选1000个脉冲编码器,PLC,伺服控制器,伺服电机这几个配合使用

网友B:
你的要求编码器最低脉冲也能达到,360脉冲的两相分辨率是1/1440,还要用个PLC计算,触摸屏显示。

网友C:
 就用常规的 1024 就非常够用啦,用 PLC 计数,或是接到变频器的脉冲输入中去

楼主:
对:毕庆民关于你的要求编码器最低脉冲也能达到,360脉冲的两相分辨率是1/1440,还要用个PLC计算,触摸屏显示。 内容的回复:

不用PC不用触摸  直接编码器跟一个数显表 用编码器计数

网友D:
你想选绝对值型的还是增量型的?

网友E:
丝杠是3mm的螺距

编码器跟丝杠同步

电机带动丝杠转 丝杠带动编码器转 编码器转一圈 设备走一毫米

編碼器走一圈 設備該走3mm 非 1mm 除非你更改傳動比 與編碼器的脈衝數沒有關係 但丝杠是3mm的螺距 所以考慮為3的倍數 需要簡單定位 所以仍需PLC

楼主:
引用 网友F:
编码器跟丝杠同步 电机带动丝杠转 丝杠带动编码器转 编码器转一圈 设备走一毫米  編碼器走一圈 設備該走3mm 非 1mm 除非你更改傳動比 與編碼器的脈衝數沒有關係 但丝杠是3mm的螺距 所以考慮為3的倍數 需要簡單定位 所以仍需PLC

不用PC  螺距改6mm的  随便哪种旋转编码器都行?今天 我跑同行公司偷看了一下  他用的是CHBG   B-ZSP5008FF   60P/R  5-24VDC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不懂……所以求助大家 我说出一些我知道的工作流程  看你们能知道不麻烦大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编码器跟丝杠同步 电机带动丝杠转 丝杠带动编码器转 编码器转一圈 设备走一毫米  編碼器走一圈 設備該走3mm 非 1mm 除非你更改傳動比 與編碼器的脈衝數沒有關係 但丝杠是3mm的螺距 所以考慮為3的倍數 需要簡單定位 所以仍需PLC

我不懂 也说不清楚 不知道旋转编码器这么复杂  麻烦大家了   我说出设备的工作流程 就简单的能用就行 不用触摸 PLC 不懂说的也不明白 对不住大家了

网友B:
不用PLC的话

编码器要两相的,智能数显表也要能接两相编码器的,要有手动复位,可能要定做,问一下厂家。参数设置一下即可。

网友H:
大哥下次得学会做实验啦,手上有货都不多做一下实验 ,技术是实验出来的,不是天生都会的,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112/2011120115434100009-1.shtml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102/2011020709205000001-1.shtml
这两个网页有空去看一下,如果有时间就请加入189712471工控技术交流群

184149136《原创军团》第001团

进行资料的信息共享

网友I:
选一个600的就足够300的也行

网友I:
300的脉冲当量是3/300=0.01mm/p

楼主:
对:weimaoyong关于300的脉冲当量是3/300=0.01mm/p 内容的回复:

谢谢 300脉冲 丝杠螺距用3毫米  600脉冲丝杠螺距用6毫米的吗? 是这样吧?

网友J:
360,接AB两相,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