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频率和功率有关系吗

楼主(2011-12-18):
电机频率和功率有关系吗,假如10KW电机,变频频率25HZ,功率是一半吗

网友A:
这个题目搞成变频周擂台比较合适……

网友B:
        电X的建议很好,楼主的贴已经被我设置为变频器周擂台了。

变频擂台第60期——电机的频率和功率的关系问题: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112/2011121820062400001-1.shtml

        请移步到变频周擂台参与答题,在此感谢楼主、电X及大家积极参与!

网友C:
个人认为频率和功率不是成正比关系的吧,期待高手。

网友B:
楼主同时也发了一个相同主题的另外一个帖子:

求助!!!!!!!!!!!!!!!!!!!!!!!!

http://bbs2.gongkong.com/Details/201112/2011121818114200001-1.shtml

网友D:
“电机频率和功率有关系吗,假如10KW电机,变频频率25HZ,功率是一半吗 ”

1、当电机频率、电压下降时,电机的额定功率是下降的,而且与频率正比下降;
2、假如10KW电机,变频频率25HZ,额定功率就是5KW!
3、当然频率一定时,电机的实际运行功率与负载相关,可以大于额定功率,也可以小于额定功率;

网友E:
公式1,P=TN/9550,P是功率,T是转矩,N是转速,

公式2,N=60F(1-S)/p,N是转速,F是电源频率,S是异步电机的转差,p是磁极对数

这两个公式足以说明问题了吧

网友F:
学习了,对这个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