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变频擂台第60期——电机的频率和功率的关系问题

楼主(2011-12-18):
变频擂台第60期擂台——电机的频率和功率的关系问题

        该擂台贴来自 都晓 的一个贴《电机频率和功率有关系吗》: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112/2011121818055200001-1.shtml,在此对 都晓、电X 表示感谢!

        众所周知,电机的额定功率是电机在额定电压、额定频率下的功率。那么电机的频率和功率有关系吗?电机在非额定频率下的功率该怎么计算呢? 假如10KW电机,变频频率25HZ,功率是一半吗?在本期擂台中,我们就来讨论一下电机的频率和功率的关系问题:

1、存在电机的频率(包括频率而不仅限于频率)与功率的理论计算公式吗?如果存在,请列举。

2、在电机实际运行过程中,功率与频率之外的什么参数还有关系?请详细阐述。

3、电机运行在不同频率下的实际功率该怎样测量?请列举详细的测量方法。

4、针对以上要求,进行详细阐述。最好能有图片说明,如果能以某品牌举例说明更佳。列举得最全的、阐述得最详细的、原创最多的,作为一等奖。

        变频擂台每周一期,本期擂台的最晚结贴时间为:2011年12月25日。

        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先顶再看,同时坐等楼下回应

网友B:
木有关系。

功率公式里面有转速和扭矩。转速和频率有点关系,就是不知道扭矩就等于零。

网友C:
要使普通电动机的磁通保持一定,避免弱磁和磁饱和现象的产生,频率下降时电压V也成比例下降。而输出功率与电压将成正比变化。通用变频器一般采用V/f控制,即变压变频(VVVF)方式调速,而V/f关系曲线与电机特性、负载特性有关。
* t, _1 E$ 【‘ a( `    电机有普通电机与变频专用电机两大类。两者磁回路饱和特性与绕组耐压不尽相同。
    负载基本上可分为恒转矩负载、恒功率负载以及平方转矩负载等三类。恒转矩负载其所需转矩基本不受速度变化的影响(T=定值),对于该类负载,变频器的整个工作区最好运行在基频以下,这时变频器的输出特性正好能满足负载的要求。恒功率负载在转速越高时,所需转矩越小(T×N=定值),对于恒功率负载来说,电机的工作频率若运行在基频以上,其所要求的机械特性将与变频器的输出特性相吻合。至于平方转矩负载,它所要求的转矩与转速的平方成正比(T/N2=定值),电机应运行在基频以下较为合理。需要注意的是:平方转矩负载的工作频率绝不能超过工频(除非变频器容量大一个等级)。否则变频器与电机将严重过载.

对于容积式压缩机或鼓风机,在工艺系统压力不变的情况下(恒压控制模式),电机的输出功率与频率成正比关系。
         对于离心式水泵、鼓风等平方转矩的设备,输出功率(轴功率)是转速(频率)的3次方比例关系。

网友D:
好吧,让我来理一理这个问题的思路吧。

1、电机的功率一般都是指额定电压,额定频率下的功率,即额定功率。在上述条件下,还有功率因数,和不同借法下的额定电流,额定转速等数据。电机的功率一般是指电功率P=1.732*U*I,U、I均为线电压、线电流而不管是三角形接法还是星形接法,电机的输出功率则是指轴功率,轴功率一般不好直接测量,而输出轴的转矩则很容易测量,轴功率与转矩的关系如下PM=(n/9550)*T此处PM是轴功率(kw)、n电机转速(RPM,每分钟转速)、T输出转矩(Nm),电机的效率=PM/P。

2、以后讨论我们集中于应用中的问题,而不考虑电机的复杂数学模型。

3、电机稳定运行的条件,应优先考虑磁场的恒定,尽可能保证恒定磁通,当然在功率一定的情况下,如果输出转矩不是很大,也应该容许弱磁调节来调节转速。

对于楼主提出的问题由于还是有点复杂,我拟分别解答。

网友E:
不能说没有关系,但关系比较复杂!

恒转矩负载,应该和频率成正比吧!

但风机泵类二次方负载好象是三次方关系。

网友D:
在实际的应用中,我们有这样的经验,负载重时,电机的电流会增大。尤其是恒定电压频率下只能如此。道理很简单,因为负载加大(指转矩),在一定电源频率下,转速不会降多少,基本不变(如果电机功率还足以应付负载变化)。PM增加,电功率P也增加,根据P=1.732*U*I*功率因数(上节遗漏),电流自然应该增加,这也是通常说负载是指电流的大小的缘故。当然根据我上次的提示,能不能电流不增加呢。实际是可以的,如果负载增加要电功率不增加,电流不变,只要电机转速降下来就可以了,那么降电源频率降低,交流电机的转速,就降下来了。但是实际情况较这个要复杂,因而变频器都设有负载特性选项,

楼主的第一个问题:存在电机的频率(包括频率而不仅限于频率)与功率的理论计算公式吗?如果存在,请列举。

可以这样回答,对于正弦电源,频率不会直接出现在电功率的理论公式中,但是功率因数与频率有复杂的关系。电机实际功率与负载有关系,电机转速与机械功率有关,频率变化直接影响机械功率,从而间接影响电机电功率。应该注意电机的功率从来就不是设定的,在额定功率范围内,它总是随机械功率的变化而变化。负载直接出现在电机的数学模型中。脱离负载条件而谈电机功率实际毫无意义。看来这个问题应该换个方法来谈,我不再在楼主的意义上讨论这个问题。

网友D:
对于5楼独行侠的意见,正是我在上一节提出的我不再在楼主的意义上谈论这个问题的原因。

网友F:
理论性很强啊

网友F:
电动机为电感性负载,频率和负载消耗的功率关系很大。因为电动机除了消耗有功功率以外,还会消耗很大的无功功率。有功功率可以认为不随频率变化,电感性负荷消耗的无功功率和频率成反比,电容性负荷消耗的无功功率和频率成正比。
电容消耗无功:Qc=2*3.14*f*U*U*C
电感消耗无功:Ql=U*U/(2*3.14*f*L)
U为电压,C为容值,L为电感值,f为频率,

其实由于肌肤效应,频率越高,负载的等效电阻越大,其消耗的功率也是会变化的,但是变化值比较小,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G:
期待高手回答这个擂台问题。

网友H:
1、电机的额定功率=额定转矩×额定转速;

2、当频率、电压下降时,异步电机的额定转矩不变,因为电压下降,异步电机主旋转磁场Φ恒定,定子额定电流不变;

3、这样频率、电压下降时,额定功率与转速或者说频率成正比下降;

网友H:
4、或者这样说,变频、变压时,电机定子额定电流不变,电压下降,额定功率跟着下降;

网友H:
5、当频率一定时,电机的实际运行功率与负载有关,可以大于额定功率、小于额定功率、空载;

网友H:
6、这也是变频调速的一个缺点,如果是机械传动调速,额定功率不变,速度下降,转矩反比增大,即所谓恒功率调速;

网友H:
7、计算公式   P=UI   变频时,电机额定电流I不变,电压U与频率正比下降,所以,额定功率随频率正比下降;

8、计算公式   额定功率=额定转矩×额定转速, 变频时额定转矩不变,所以额定功率随转速(频率)下降正比下降;

9、频率下降,额定电流不变的道理你清楚吗?

10、频率下降,额定转矩不变的道理你清楚吗?

网友I:
楼上说的很对,书本知识多学习才好

网友J:
1、存在电机的频率(包括频率而不仅限于频率)与功率的理论计算公式吗?

查找了《电机拖动》等有关书籍没有相关计算公式,只有三相异步电机定子每相电动势的有效值 E1=4.44f1N1Φm 式中 E1--定子每相由气隙磁通感应的电动势的有效值,V f1--定子频率,HzN1——定子每相绕组有效匝数 Φm-每极磁通量

2、在电机实际运行过程中,功率与频率之外的什么参数还有关系?请详细阐述

电机都输出功率与频率的关系,这主要取决与设备的类型,需根据不同类型的设备、工艺情况进行具体分析,而非电机本身。
比如: 对于容积式压缩机或鼓风机,在工艺系统压力不变的情况下(恒压控制模式),电机的输出功率与频率成正比关系。
对于离心式水泵、鼓风等平方转矩的设备,输出功率(轴功率)是转速(频率)的3次方比例关系。

3、电机运行在不同频率下的实际功率该怎样测量?

P=T*n/9550

T=转矩单位Nm,n分=每分钟转速单位转/分钟
测量了转矩和转速就可以计算功率了

网友K:
有关系虽没有直接的数学表达式。但这两个公式就可以计算出 电机的频率和功率的关系;n=60f/p;(1)

n----电机转速;  f--- 频率;  p---电机的磁极对数; N  = TX2πn/60; (2)   N---电机功率; T---电机转矩; n---电机转速;将1代入2  便得到 N= TX2πf/P.由此看出电机的功率;当转矩一定时。频率与功率成正比。

N=IV   功率等于电流与电压的乘积。与电压。电流有关。电压下降扭矩下降。功率下降。

用测速电机,旋转编码器。测速盘电机的转速进行测量。 测得转速再测量电机转矩就可以计算出电机的功率。

网友L:
同步电机启动过程中熔断器熔断是郎个的

网友M:
对:今生缘关于1、存在电机的频率(包括频率而不仅限于频率)与功率的理论计算公式吗?查找了《电机拖动》等有关书籍没有相关计算公式,只有三相异步电机定子每相电动势的有效值 : E1=4.44f1N1Φm 式中 :E1--定子每相由气隙磁通感应的电动势的有效值,V ;f1--定子频率,Hz;N1——定子每相绕组有效匝数 ;Φm-每极磁通量 2、在电机实际运行过程中,功率与频率之外的什么参数还有关系?请详细阐述。电机都输出功率与频率的关系,这主要取决与设备的类型,需根据不同类型的设备、工艺情况进行具体分析,而非电机本身。比如: 对于容积式压缩机或鼓风机,在工艺系统压力不变的情况下(恒压控制模式),电机的输出功率与频率成正比关系。对于离心式水泵、鼓风等平方转矩的设备,输出功率(轴功率)是转速(频率)的3次方比例关系。3、电机运行在不同频率下的实际功率该怎样测量?P=T*n/9550T=转矩单位Nm,n分=每分钟转速单位转/分钟测量了转矩和转速就可以计算功率了内容的回复:vf控制,是造纸机,压扎机

网友D:
上回我回答了楼主的第一个问题,也隐含提到,实际应用中电机的实际功率,从来就不是设定的,在额定功率下电机功率是由负荷决定的。但是在刚刚看到的论坛观点,认识到这一点的并不多。上一回我也谈到我不再限于楼主的语境来讨论这个问题。

下面我们谈论楼主得第二个问题:在电机实际运行过程中,功率与频率之外的什么参数还有关系?请详细阐述。

1、电机的电功率由电网或变流装置提供,电功率P=1.732*U*I*功率因数。但是大家可能忽略了,电功之所以成为电功,它一定对外部做了功,对于电机,就是轴输出功率PM=(n0/9550)*T(其意义在前面已经谈过),电机效率=PM/P,从上面可以看出,电机功率除了和转速有关,另一个主要因素就是电机轴输出克服负载的阻力距。根据负荷阻力距类型不同,电功率和电机电源频率的关系也不同。

2、考虑VVVF变频器驱动电机的情形。对于保持电动机磁通基本衡东这个条件电机输出电压U=k*f(k为比例系数如果400V对应50HZ频率,那么k=8V/HZ ,f电机电源频率),假设我们的负载的转矩恒定,也就是电流近似不变,电机电功率P=k1*f*I=k2*f,即电机在恒转矩负载时,如果电压于频率成正比,那么电功率与电源频率成正比。

3、假设电机电压于频率仍然成比例,负载阻力距与频率(即转速)的平方成正比,那么轴输出机械功率于频率的立方成正比。这里应该注意,这里我们用归一化频率表示,如额定频率为50HZ,实际频率为30HZ,归一化频率为0.6 。上述特性为离心风机和泵的负载特性。这意味当风机转速降低时流量变化要比功率变化慢得多。在30HZ的情况下风机需要提供的电功率仅仅是额定功率的21.6%,虽然流量只减少40%。因为变频器电压和频率仍然是正比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电机实际功率比需要的要多。风机节能正是将变频器电压频率改为风机水泵特性才真正节能。风机水泵节能潜力是由其运行特性决定的。

网友D:
最后一点关于功率的测量问题就很简单了,可以在变频器电源侧负载侧分别接有功电表直接测量,不过我没有做过,这样做只有对研究电机运行的效率与变频器参数的关系时才是必要的。这方面我还没有做过。

网友D:
引用:

众所周知,电机的额定功率是电机在额定电压、额定频率下的功率。那么电机的频率和功率有关系吗?电机在非额定频率下的功率该怎么计算呢? 假如10KW电机,变频频率25HZ,功率是一半吗?在本期擂台中,我们就来讨论一下电机的频率和功率的关系问题:

关于上述表述,我总觉得怪怪的。不记得在哪看到1000KW发电机只发500KW电,那500KW那去了,这个问题就好像汽车可以开100公里/小时,现在是60公里/小时,于是推论损失了40公里/小时,一样好笑。电机实际运行功率都是由负载决定的,而不是给定的。功率的测量很简单,只要测量电压和电流就基本可以估算出来。如果不放心,直接用电功表测量好了。能提出问题是好事,但是有时真的动手比动脑管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J:
灌装生产线 http://www.sine-equipment.com  http://www.samtent.com  三维膜包装机 http://www.samtent.com  三维包装机http://www.samtent.com  高装盒机http://www.samtent.com  束带机http://www.samtent.com  薄膜捆包机http://www.samtent.com  软抽纸包装机http://www.samtent.com  卫生巾封口机

广告也凑热闹

网友H:
“10KW电机,变频频率25HZ,功率是一半吗?”

1、10KW电机,10KW是额定功率;

2、变频频率25HZ时,电机的额定功率是5KW;

3、在25HZ时,电机的实际运行功率可以是空载、满载、过载,由负载大小决定;

4、但是,你要知道,在25HZ时,电机的运行功率大于5KW额定功率时,已经过载了;

网友H:
5、但是,你要知道,在25HZ时,电机的运行功率大于5KW额定功率时,已经过载了,而不是额定功率10KW时的欠载、轻载;

网友N:
学习了   谢谢楼上的

网友D:
刘老师的如下观点:

2、变频频率25HZ时,电机的额定功率是5KW;

4、但是,你要知道,在25HZ时,电机的运行功率大于5KW额定功率时,已经过载了;

小生不能认同、

1、电机的额定功率,是在额定运行条件下的功率,它规定了电机线圈能够承受的电流,在这个电流下电机线圈的温升不会破坏绝缘,使电机稳定运行。在非额定条件下,电压可以不和频率成正比,如风机特性或S特性曲线,前一情况下功率不足5KW,后一种情况下,功率超过5KW,但是只要不超过额定电流都不算过负荷。

2、我们知道为什么在额定电压上提升频率可以提速,但是必须降低负载转矩,这就是为了保证额定电流不超过。这种情形称为恒功率特性。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只要不超过额定电流都不算过负荷。……

1、当变频器的频率、电压下降时,“只要不超过额定电流都不算过负荷”,这句话说得对;

2、也就是说,频率、电压下降时,电机的额定电流不变,或者说额定转矩不变;

3、那么电机的额定功率,因频率、电压下降而下降,额定功率就是

              额定功率=额定电流×电压

4、那么电机的额定功率,因频率、电压下降而下降,额定功率就是

               额定功率=额定转矩×转速

5、只要负载功率大于额定功率,就意味着电流大于额定电流(或者转矩大于额定转矩),电机就会过载;

网友M:
对:jona关于引用:众所周知,电机的额定功率是电机在额定电压、额定频率下的功率。那么电机的频率和功率有关系吗?电机在非额定频率下的功率该怎么计算呢? 假如10KW电机,变频频率25HZ,功率是一半吗?在本期擂台中,我们就来讨论一下电机的频率和功率的关系问题: 关于上述表述,我总觉得怪怪的。不记得在哪看到1000KW发电机只发500KW电,那500KW那去了,这个问题就好像汽车可以开100公里/小时,现在是60公里/小时,于是推论损失了40公里/小时,一样好笑。电机实际运行功率都是由负载决定的,而不是给定的。功率的测量很简单,只要测量电压和电流就基本可以估算出来。如果不放心,直接用电功表测量好了。能提出问题是好事,但是有时真的动手比动脑管用。内容的回复:

那是视在功率,是随负荷大小变化ianhua

网友H:
6、50HZ、380V额定状态是:

10KW=额定电流×380V

7、25HZ、380V×25/50 额定状态是

5KW=额定电流×380V /2

8、只要负载功率大于5KW,电流一定大于额定电流;

网友H:
9、额定功率与电机实际功率没有关系,实际功率多大只决定负载,但是负载功率大于额定功率就过载!

网友H:
引用 网友M:

……那是视在功率,是随负荷大小变化ianhua

1、“1000KW发电机只发500KW电,那500KW那去了”,是把额定功率与电机的运行功率混淆在一起了;

2、说话的人认为1000KW发电机,发电时功率一定是1000KW,所以当他发现发电机实际运行功率是500KW时,惊呼少了500KW;

3、其实1000KW是额定功率,是说发电机的运行功率不能超过1000KW,发电机的运行功率与发电机的负荷有关,可以是300KW、10KW 、……

网友D:
复都晓及刘志斌先生

1、电机不标视在功率,电机功率都是有功功率,视在功率的单位是KVA,有功的单位是KW,无功的单位是千乏。

2、实际上变频器在25HZ时电压并不一定是190V,对于风机类负载,25HZ时电压应该设定为100V左右,而对于需要特别转矩提升的负载,这个电压可能是250V或更高。这种情况下只有提高电压,才能保证电流不超过额定电流。电机在不是额定条件下没有所谓额定功率的概念,额定功率都是指额定条件下,即设计条件下的功率。在所有条件下电机电流都不得超过额定电流,超过额定电流就是过载。

网友H:
引用 网友D:

……电机在不是额定条件下没有所谓额定功率的概念,额定功率都是指额定条件下,即设计条件下的功率。……

1、什么是异步电机的额定条件?

2、异步电机的额定条件,例如异步电机出厂名牌上标明的数值,额定电压、额定电流、额定功率、额定频率,还有没标明的额定转矩等;

3、异步电机的额定条件,就是异步电机或者所有电器能长期安全运行的数值,是个安全运行的“限额”;

网友H:
4、如果一台异步电机工频运行的电压、频率都在额定限额内,而工作的电流、功率比额定状态小,我们说异步电机的工作状态是轻载,不是额定满载,应该是不在额定状态下吧?

5、电机不工作在额定状态下,那么电机的额定电流、额定功率就没有吗?当然有!

网友O:
引用 网友H:
5、但是,你要知道,在25HZ时,电机的运行功率大于5KW额定功率时,已经过载了,而不是额定功率10KW时的欠载、轻载;

这个过载不敢苟同。

变频电机在频率宽度 电压宽度 电流宽度方面 远比 50HZ额定状态要宽很多。

不然恒功率调速时,电压和电流去调节时,电压都可以防大到几倍上均可以正常运行。

不过,有一点不了解的时候,变频电机上的铭牌是怎么标识的。

如果有标50Hz额定变频,如果又是变频电机,我想这个 额定的意思,只是表达在50HZ时的电流电压情况。

并不代表过载范围的意思。

网友H:
6、电机的大多数实际工作状态,都是非额定状态;

7、而电机的额定参数,是出厂时,厂家告诉我们如何使用电机才是安全的,与电机的实际工作状态无关;

网友H:
8、异步电机变频调速时,不工作在工频50HZ电源上,而是工作在25HZ上,这时异步电机怎么工作才是安全的?

9、也就是说在25HZ时,能保证电机长期安全运行的参数不再是原来的参数,而应该是与26HZ相对应的一组参数;

网友H:
10、那么在25HZ时,异步电机能长期运行的参数,即额定参数是多少?我们大家发言说自己的观点;

11、我的观点是,25HZ时额定电压是190V,保证磁场与工频时恒定,高了铁芯饱和发热,低了力矩不足;

12、我的观点是,25HZ时额定电压是190V,额定电流不变与工频时相同,所以这时的额定功率就是5KW;

13、25HZ时只要你按这个参数限额工作,电机就能长期安全运行;

网友H:
14、所以异步电机变频调速时,频率不同,额定参数不同,而不是没有额定参数。

网友H:
15、所以异步电机变频调速时,频率不同,额定参数不同,由于电压随频率基本是正比下降,所以得出额定功率随频率正比下降。

网友H:
引用 网友O:

……变频电机在频率宽度 电压宽度 电流宽度方面 远比 50HZ额定状态要宽很多。

……

1、异步电机变频调速时,工作频率不同,能保证电机长期安全运行的参数不同,或者说频率不同额定参数不同;

2、当频率一定时,电压是多少?如果要保证电机铁芯的主磁场恒定与工频时相同,那么电压的数值只有一个,而不是一个电压宽度;

3、例如,工频时,额定电压是380V ,而不是390V,也不是400V;

4、例如,25HZ时,额定电压是190V,而不是200V,也不是180V;

网友H:
引用 网友O:

……恒功率调速时,电压和电流去调节时,电压都可以防大到几倍上均可以正常运行。

……

1、异步电机变频调速时,当频率大于工频50HZ时,电压不能同时升高,电压将保持一定;

2、这样异步电机的铁芯主磁通将要随着频率升高而减弱;

3、这时电机的额定转矩下降,随频率反比下降;

4、额定功率=额定转矩×额定转速=定值,即恒功率调速;

5、它告诉我们,当频率大于工频50HZ时,随着频率(或者转速)升高,负载转矩必须反比下降,否则就会过载烧电机;

网友H:
6、也就是恒功率调速时,额定电压一定、额定电流一定,功率一定,转速升高,力矩反比下降;

7、不知你说的“恒功率调速时,电压和电流去调节时,电压都可以防大到几倍上均可以正常运行”是什么意思?!

网友H:
引用 网友O:

……有一点不了解的时候,变频电机上的铭牌是怎么标识的。

如果有标50Hz额定变频,如果又是变频电机,我想这个 额定的意思,只是表达在50HZ时的电流电压情况。

并不代表过载范围的意思。

1、变频电机和一般电机一样,只表明工频50HZ时的额定参数,其他频率的额定参数由变频器识别电机参数所得;

2、也就是说,变频电机和工频电机一样,只标50HZ时的额定参数;

3、变频器应该能根据输入的电机参数,确定不同频率时的额定电压、额定电流、额定转矩、额定功率,实现过载保护等功能;

网友H:
1、变频调速时,电机在不同频率下,能长期安全运行的功率是多少?也就是不同频率下额定功率是多少?

2、由于额定电流不变,电压随频率正比下降,所以额定功率也随频率正比下降(不考虑绕组阻抗压降);

3、直流电机调压调速也一样,当电压下降时,电机的额定功率也是下降的,因为额定电流不变,额定转矩不变,电压低、速度低,额定功率低;

4、这也是“恒转矩调速”的物理意义;

5、机械调速时,电机的额定参数不变,传动比增大,负载速度减小,作用负载的力矩增大,速度减小到1/100,作用负载的力矩扩大到100倍;

6、这就是“恒功率调速”的物理意义;

网友P:
我是学电的我说不清楚,靠都好多年没有看书啦,

我们国内是50和60HZ和是最不安全的频率也是最容易搞死活人的频率,所以大家操作注意点。国外就没有这个频率,特别是我们的电压,靠 229/380V

只搞死活人

来吧加入我们群吧一起讨论啦

如果有时间就请加入189712471工控技术交流群

184149136《原创军团》第001团

190089622中国工控网HOTEAM军团
75266760工控战略联盟-一个商机一起挣 钱的工控群

进行资料的信息共享

北京时代山源http://a.gongkong.com/customer/bjshanyuan/as.asp#2,它SIEMENS的资料这么多的啦,大家可以找的啦

北京天运顺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http://www.gongkong.com/common/companypage.aspx?Type=company&CompanyID=8-8463-26F738EADB38西门子产品中国一级代理商,罗克韦尔A-B高级系统集成商,法国彩虹组态软件PcVue中国区总代理,台达PLC,变频器,触摸屏等北区一级代理商

http://bbs2.gongkong.com/Details/200803/E-B3E2-96369D1B1300-1.shtml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112/2011120115434100009-1.shtml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102/2011020709205000001-1.shtml
这两个网页有空去看一下,

网友D:
好热闹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楼主的问题是什么?我已回答完问题,i quit.

网友Q:
有关系。频率,转速与功率成三次方的关系。可以参考一下流体力学原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1、电机的功率一般都是指额定电压,额定频率下的功率,即额定功率。……

1、“电机的功率一般都是指额定电压,额定频率下的功率,即额定功率。”这句话是错误的;

2、额定功率不是电机的运行功率,是厂家告诉使用者,电机的运行功率不能超过这个数值,否则会烧电机;

3、电机的功率,有确定的检测和计算方法,在额定电压、额定频率下,有不同的运行功率,不在额定电压、额定频率下,也一样有运行功率;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如果负载增加要电功率不增加,电流不变,只要电机转速降下来就可以了,那么降电源频率降低,交流电机的转速,就降下来了。……

1、在恒速情况下,负载增大,电机的功率增大,电流增大;

2、在恒功率下,负载增大,负载转速下降,力矩增大;

3、在恒转矩下,负载增大,转速下降,负载减小,转矩恒定;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第一个问题:存在电机的频率(包括频率而不仅限于频率)与功率的理论计算公式吗?如果存在,请列举。 可以这样回答,对于正弦电源,频率不会直接出现在电功率的理论公式中,但是功率因数与频率有复杂的关系。电机实际功率与负载有关系,电机转速与机械功率有关,频率变化直接影响机械功率,从而间接影响电机电功率。应该注意电机的功率从来就不是设定的,在额定功率范围内,它总是随机械功率的变化而变化。负载直接出现在电机的数学模型中。脱离负载条件而谈电机功率实际毫无意义。看来这个问题应该换个方法来谈,我不再在楼主的意义上讨论这个问题。

1、“楼主的第一个问题:存在电机的频率(包括频率而不仅限于频率)与功率的理论计算公式吗?如果存在,请列举。”

,可以这样理解:

1)变频调速时电机的频率与额定功率的关系;

2)变频调速时,电机的频率与电机的运行功率有什么关系;

网友H:
2、如果理解为变频调速时电机的频率与额定功率的关系,这个题目很有意义;

3、如果理解为“变频调速时,电机的频率与电机的运行功率有什么关系”,这个题目没有什么意义,因为电机的功率完全决定负载,频率一定,负载可以是空载、满载、重载……;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上回我回答了楼主的第一个问题,也隐含提到,实际应用中电机的实际功率,从来就不是设定的,在额定功率下电机功率是由负荷决定的。但是在刚刚看到的论坛观点,认识到这一点的并不多。上一回我也谈到我不再限于楼主的语境来讨论这个问题。下面我们谈论楼主得第二个问题:在电机实际运行过程中,功率与频率之外的什么参数还有关系?请详细阐述。 1、电机的电功率由电网或变流装置提供,电功率P=1.732*U*I*功率因数。但是大家可能忽略了,电功之所以成为电功,它一定对外部做了功,对于电机,就是轴输出功率PM=(n0/9550)*T(其意义在前面已经谈过),电机效率=PM/P,从上面可以看出,电机功率除了和转速有关,另一个主要因素就是电机轴输出克服负载的阻力距。根据负荷阻力距类型不同,电功率和电机电源频率的关系也不同。2、考虑VVVF变频器驱动电机的情形。对于保持电动机磁通基本衡东这个条件电机输出电压U=k*f(k为比例系数如果400V对应50HZ频率,那么k=8V/HZ ,f电机电源频率),假设我们的负载的转矩恒定,也就是电流近似不变,电机电功率P=k1*f*I=k2*f,即电机在恒转矩负载时,如果电压于频率成正比,那么电功率与电源频率成正比。3、假设电机电压于频率仍然成比例,负载阻力距与频率(即转速)的平方成正比,那么轴输出机械功率于频率的立方成正比。这里应该注意,这里我们用归一化频率表示,如额定频率为50HZ,实际频率为30HZ,归一化频率为0.6 。上述特性为离心风机和泵的负载特性。这意味当风机转速降低时流量变化要比功率变化慢得多。在30HZ的情况下风机需要提供的电功率仅仅是额定功率的21.6%,虽然流量只减少40%。因为变频器电压和频率仍然是正比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电机实际功率比需要的要多。风机节能正是将变频器电压频率改为风机水泵特性才真正节能。风机水泵节能潜力是由其运行特性决定的。

1、这一段的讨论,是说变频调速时,不同性质的负载,电机运行功率随频率变化的特点和规律;

2、还是没有离开负载,还是没有讨论频率下降时,电机的额定功率是怎么变化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引用:众所周知,电机的额定功率是电机在额定电压、额定频率下的功率。那么电机的频率和功率有关系吗?电机在非额定频率下的功率该怎么计算呢? 假如10KW电机,变频频率25HZ,功率是一半吗?在本期擂台中,我们就来讨论一下电机的频率和功率的关系问题: 关于上述表述,我总觉得怪怪的。不记得在哪看到1000KW发电机只发500KW电,那500KW那去了,这个问题就好像汽车可以开100公里/小时,现在是60公里/小时,于是推论损失了40公里/小时,一样好笑。电机实际运行功率都是由负载决定的,而不是给定的。功率的测量很简单,只要测量电压和电流就基本可以估算出来。如果不放心,直接用电功表测量好了。能提出问题是好事,但是有时真的动手比动脑管用。

1、“电机的额定功率是电机在额定电压、额定频率下的功率。”,这句话是错误的。

2、应该这样说,异步电机额定功率是电机在额定电压、额定频率下运行时,能长期安全运行的最大功率;

3、那么变频调速时,频率下降、电压下降,电机的额定功率怎么变化?例如10KW电机,频率是25HZ时,额定功率是多大?

4、引用的这段论述的错误是,不能把额定功率和电机的实际运行功率以及不同负载特性时的电机功率区分开,总是混在一起,额定功率不是电机的运行功率,是电机运行时实际功率不能超过的一个“限额”参数;

5、那个发电机的1000KW,也是个额定功率,不是电机的运行功率,是电机运行功率的一个“限额”参数;

网友R:
这个帖子最热闹,偶也来凑凑趣。

楼主的问题有点多,偶回答不了这么多,对于电机的功率与频率的关系,最直接的回答就是电机的功率与频率没有关系。

一个运行的电机输出功率多少是有负载决定的,不是由供电电源参数决定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选择电机时首先要考虑负载的大小。

电机铭牌上的负载只是一个标示,标示这个电机在额度条件下长时间安全运行所输出的功率值,是一个限制值,并不是实际值,因为电机的功率是随着所带负载的变化而始终变化的。

为了便于分析就拿额度条件下的电机运行所输出的功率来说,在额度条件下,电机在空载、轻载、重载、满负荷、超负荷情况下所输出的功率是不同的,但不管怎样的情况只要电机旋转就是电机所输出的机械功率与负载相平衡,及电机输出的机械功率取决于负载。空载下电机不输出机械功率,那么电机的功率只是维持电机旋转所产生的功率损耗,比如铁损、机械摩擦,这时的电机的效率最低,电机的功率因数也最小。随着负载的变大,电机输出的机械功率也增大,当电机的输出功率在额度功率80%左右时,效率最大,也即电机的功率损耗最小,但电机的功率因数在电机功率最大的时候最大。

由于电机输出的机械功率随着负载时刻在变化,实际测量电机的机械功率比较困难,而由于电机定子所消耗的有功功率包括电机损耗和机械功率,所以我们就用这个电机定子消耗的有功功率来判断电机输出的机械功率。

由于电机定子的有功功率是P=UICOSa,所以,这个有功功率受电源的三个参数影响,而与电源的频率没有关系。在大多数情况下得运行中电源U恒定,那么电机的功率就受I和COSa影响,而这个电流和功率因数受负载的影响,所以电机实际输出的功率还是受负载的影响。

那么为什么

网友R:
干活归来,接着白活。

既然电机的有功功率是P=UICOSa,那为什么变频后能够减少电机的有功功率呢,这是因为变频器的一种类型是U/F是常数输出,除了这种类型外还有恒功率输出和恒磁通输出。由于这个U/F是常数的比例输出类型在电源频率改变后电压也跟着改变,所以造成影响有功功率的电压U也发生变化,这就相当于电机在不同电压登记下的P=UICOSa的曲线运行,在某以频率下对应的电源电压恒定情况下,电机的有功功率的大小同样取决于负载的大小,其在空载、轻载、重载、满载、过负荷情况下得运行和额度情况下运行分析相同,其电机定子的电流I与功率因素COSa随着负载大小变化而变化。

电机在变频器U/F状态下运行时,由于电压降低,势必造成电机的输出功率降低,因为如果同样的负载在正常额定情况下运行时电流是额度电流的80%,那么如果电机在低频下运行比如25HZ情况下,其电机电压就降为额度电压的50%,那么为了满足电机带动负载正常运行,其电机的电流是必要是原来电流的2倍,此时就是额度电流的160%,造成电机电流过载。

所以变频器这种状态下运行时其负载状态不是满负载的,也就负载减小后,电机的输出功率也减小两者始终相等,因此电机的有功功率减小从而实现了节能的目的。

网友R:
电机的机械功率很难准确测量,而对于电机定子的用功功率却能够准确测量,普通的电能表就可以测量。因为电机的用功功率包括电机输出的机械功率和电机损耗的有功功率,而电机的有功损耗较小但却随着负载变化,所以要准确的测量电机输出的机械功率是个难题,因此大多数情况下说的电机功率都是电机定子的有功功率也通常被看做电机的机械功率。如果要测量电机在不同频率下电机的功率可以在变频器前安装电能表,因为变频器的效率较高可以看出是一个微消耗电能设备,这个不论变频器怎样变频,不论电机是空载、轻载、满载或是超载都可以通过电能表来计量电机的有功功率。

网友H:
引用 网友R:

……变频器这种状态下运行时其负载状态不是满负载的,也就负载减小后,电机的输出功率也减小两者始终相等,因此电机的有功功率减小从而实现了节能的目的。

1、变频调速时,速度降低,负载功率减小,用电量减小;

2、就好像,把60W的灯泡换成25W的灯泡,用电量少了;

3、如果把灯用开关关掉,就不用电了,你能说开关最节能吗???

网友H:
下来我们讨论变频调速下,一般负载的功率是怎么变化的:

1、如果是恒转矩负载,频率下降速度减小,功率减小,因为  功率=转矩×转速 ;

2、如果是转矩与速度的平方或立方成正比的关系,那么频率下降速度减小,负载功率会以速度的平方率或者立方率的关系迅速下降迅速下降;

3、如果负载是恒功率负载,速度升高时,转矩反比下降,功率不变;

网友H:
1、变频调速时,电机的功率是随负载变化的,决定负载的性质;

2、变频调速时,电机的额定功率是变化的,是确定的,可以根据频率、电压的下降幅度,确切计算出的

          变频额定功率=工频额定功率×变频电压/工频电压

3、 变频调速时,电机的额定功率是随着频率下降的,这一点大家要明白,和直流调压调速一样,不要企图电机低速启动时出铭牌上写的额定功率!

网友R:
引用 网友S:
网友R 的回复内容:……变频器这种状态下运行时其负载状态不是满负载的,也就负载减小后,电机的输出功率也减小两者始终相等,因此电机的有功功率减小从而实现了节能的目的。1、变频调速时,速度降低,负载功率减小,用电量减小;2、就好像,把60W的灯泡换成25W的灯泡,用电量少了;3、如果把灯用开关关掉,就不用电了,你能说开关最节能吗???

呵呵,刘老好。

这个问题,从技术上说,不节能,但中国人聪明啊,凡事就要看怎么说了。

把开关关了,不用电了,从技术上说不节能,但从统计上说节能了,偶公司去今两年节能目标超额完成就归功于他,因为去年一套耗电很多的设备停车了,但利润创造了记录,所以这个节能目标超额完成了,今年更多的设备停车了,虽然利润没有去年高,但节能目标也超额完成了,呵呵,马上要受到表扬、嘉奖了。

至于利用变频器节能的应用在化工生产中应用很广,如果负载减少了电机还是额定功率运行,那么负荷的动能和压能就超出了目标要求,就要通过管线上的阀门来改变,虽然从电机的能量转换上看,电机把电能都转换为机械能了,电机没有消耗过多能量,效率与负载变化前没有影响,但从一个整体看,电机把电能转换为机械能过多,需要后续阀门来调节把机械能变成无用的热能,这个过程是浪费的,因此也可以看出电机此时的运作方式是不节能的。

于是通过变频器来实现节能,节能的目标就是在负载减小后通过电机的运作来减少工艺的动能和压能,而不用调节后续的阀门来耗能,这个就实现了节能的目标,用电少了但实现了生产目标。

网友H:
引用 网友R:

……节能的目标就是在负载减小后通过电机的运作来减少工艺的动能和压能,而不用调节后续的阀门来耗能,这个就实现了节能的目标,用电少了但实现了生产目标。

1、你没有考虑变频器的效率、损耗;

2、你夸大了阀门调节流量的能量损耗,实际上阀门调节流量时,在一定范围内电机功率是正比下降的;

网友G:
回复一下

大家都没有错,可能楼主的意图是这样的。

比如一只额定功率为1KW的电机(工频),在工频情况下载荷能力为1KW,那么当他运行在30HZ时他的载荷能力是多大?就是电机运行30HZ时,他的最大承载功率是多大?

不知道有没有错。

网友G:
对:刘志斌关于1、变频调速时,电机的功率是随负载变化的,决定负载的性质;2、变频调速时,电机的额定功率是变化的,是确定的,可以根据频率、电压的下降幅度,确切计算出的          变频额定功率=工频额定功率×变频电压/工频电压3、 变频调速时,电机的额定功率是随着频率下降的,这一点大家要明白,和直流调压调速一样,不要企图电机低速启动时出铭牌上写的额定功率!内容的回复:

支持刘前辈的观点。

网友O:
引用 网友P:
我是学电的我说不清楚,靠都好多年没有看书啦,我们国内是50和60HZ和是最不安全的频率也是最容易搞死活人的频率,所以大家操作注意点。国外就没有这个频率,特别是我们的电压,靠 229/380V只搞死活人

和尚的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

为什么国内采用这个电压,其实你可以看看世界上其他国家采用这个范围内的电压的,出去历史因素,其实是因为穷。

网友T:
1、存在电机的频率(包括频率而不仅限于频率)与功率的理论计算公式吗?如果存在,请列举。

电机输出功率P2=电源输入功率(P1)-铜损耗功率 — 铁损耗功率 — 机械损耗功率 — 附加损耗

而电磁转矩T=Pm/v=60Pm/2πn,v为同步角速度,n为转速,π(就是第一个看起来像n的那个符号,3.1415926535898)

而n=60f(1-s)/p,f为频率,s为转差率,p为极对数

如果不考虑损耗,那么输入功率(P1)=电磁功率(Pm)=输出功率(P2)

那么很容易得出T=p*P2/【2π*f*(1-s)】

输出转矩=电磁转矩 — 空载转矩

汗,分析到这里突然就蒙了,发现推来推去回原点了,脑袋直接浆糊了,好吧下面直接说我的结果:

如果是恒转矩调速的情况下,频率和功率正比关系

如果是其他参数不变,只改变频率的话,对我来说太复杂了,得分析线电流和转矩与频率三者的关系。

2、在电机实际运行过程中,功率与频率之外的什么参数还有关系?请详细阐述。

(频率之外)影响功率(输出功率)的因素:电机自身的损耗功率、电压、功率因素、电流(负载情况),与电压、功率因素为正比关系,与电流的平方成正比关系。

3、电机运行在不同频率下的实际功率该怎样测量?请列举详细的测量方法。

最简单的方法测电压和电流

网友O: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R:……节能的目标就是在负载减小后通过电机的运作来减少工艺的动能和压能,而不用调节后续的阀门来耗能,这个就实现了节能的目标,用电少了但实现了生产目标。1、你没有考虑变频器的效率、损耗;2、你夸大了阀门调节流量的能量损耗,实际上阀门调节流量时,在一定范围内电机功率是正比下降的;

刘老实的这个观点,我没能仔细的分析。但我想起了,电冰箱能不能当空调用的问题,

答案是否定的,而且给出的过程很简单,  如果可以降温,请问电哪去了?

降温的过程是热能释放的过程,除非电提供了“负热能”【负热能,亏我能想的出。。。】

假设变频器可以节能的命题是正确的,恩。。。。。。。。恩。。。。。。。这个能居然不是指的能量。。。。。。

可以指产能,效能,能人的能,好一招移花接木啊。

晕,变频器是用来调速的,关节能不节能啥事啊,干嘛要和节能不节能联系在一起啊。。。

网友R:
既然上边两位大侠对偶使用变频器节能问题产生疑问,偶就在啰嗦几句。

关于你夸大了阀门调节流量的能量损耗,实际上阀门调节流量时,在一定范围内电机功率是正比下降的;

其实如果不适用变频器来控制而使用普通的调节回路来实现流量控制,比如使用调节阀来控制后续设备的流量稳定,那么当调节阀关闭时,泵出口的流量减小,电机的负载降低,的确电机消耗的电流减小,此时电机功率下降,但是其效率和功率因素都减少,这种状况是不理想的。

再者如果使用调节阀来控制流量,那么调节阀前后需要切断阀,以防调节阀使用中损坏无法维修影响生产,所以这个管线上就需要三个阀门来进行节流控制,虽然调节阀前后的切断阀在工艺安装设置要求满负荷运行时能够达到全开,但实际使用中工艺负荷很难保证与设计负荷相当,所以调节阀就选大了,那么就需要前后的切断阀来进行节流,以此来保证调节阀有足够的调节行程,这两个切断阀就产生了压损,加上调节阀的压损,其压力损耗很大,这个具体的数据偶没有,不过至少造成30%的泵出口压损,这压损消耗的就是电机转换为机械能的能量,也就是虽然电机的在低负荷下,电流减少了,功率减少了,但还有30%的功率被无谓的消耗了,在加上此时电机效率不高,因此电机在此种情况下运行至少有40%的无谓功率损耗。

如果使用了变频器调节,那么两个阀门和调节阀就可以取消,此时管路上的压损30%的能量就可以节省下来,加上由于变频器在频率改变时改变了电压等级,使电机能够在不同的电压等级下保证电流足够大即额定电流下运行,此时电机的效率和功率因素都很高,那么此时电机就可以少输出至少40%的功率,那么这个少输出的功率就是实实在在的节能。

虽然你没有考虑变频器的效率、损耗;但是变频器效率和损耗在高也不会与40%的电机效率相比较,因此即使除去变频器的损耗,那么至少也能够节省30%的电能,由于化工生产装置的运行率都是按照年来计算的,一年电机不停的远转每小时能够节省电机功率的30%那么一年下来节省的电就不是小数目。虽然变频器需要投资购买价格不菲,但现场的阀门、调节阀也选哟购买,而且使用寿命远没有变频器长久,需要每年大修时维修甚至更换,再者管线上增加了三个阀门就多了很多的密封点,这些密封点都需要平常进行检测防止泄露,于此下来的费用绝不是小数,加上每年变频器所节约的能量绝对比购买变频器耗费的费用高,而且变频器的使用寿命较长,所以对于使用变频器节能还是很有前途的。

变频器的确是调速的,但是正是根据变频器调速的远离能够使变频器的输出与负载想平衡,因此在大多数化工生产中,变频器的使用不是用来控制现场机泵的转速而是为了节能。

楼主:
本期擂台评奖结果如下:

一等奖(50MP)1名:

jona        oycf

二等奖(10MP)2名:

刘志斌        binzhiliu

 jiaoanpeng        jiaoanpeng

三等奖(30积分)8名:

zhxl198808        zhxl198808

Smile        lyc19730508

今生缘        zwl763824690

AQD008        AQD008

最多两年        flyyu2000

都晓        douxiao1987

wanglong1015        wanglong1015

EastW        abcxiangdong

楼主:
评奖说明:本期擂台评奖的原则在于希望大家踊跃参与,并不代表获奖者的所有观点是绝对正确的。

网友U:
公式1,P=TN/9550,P是功率,T是转矩,N是转速,

公式2,N=60F(1-S)/p,N是转速,F是电源频率,S是异步电机的转差,p是磁极对数

这两个公式足以说明问题了吧

网友V:
对:jiaoanpeng关于电机的机械功率很难准确测量,而对于电机定子的用功功率却能够准确测量,普通的电能表就可以测量。因为电机的用功功率包括电机输出的机械功率和电机损耗的有功功率,而电机的有功损耗较小但却随着负载变化,所以要准确的测量电机输出的机械功率是个难题,因此大多数情况下说的电机功率都是电机定子的有功功率也通常被看做电机的机械功率。如果要测量电机在不同频率下电机的功率可以在变频器前安装电能表,因为变频器的效率较高可以看出是一个微消耗电能设备,这个不论变频器怎样变频,不论电机是空载、轻载、满载或是超载都可以通过电能表来计量电机的有功功率。 内容的回复:

一般来说,在安装变频器时都会安装电能表,目的是为了计量省了多少电,可是究竟省了多少?无法说清楚,为什么?因为在安装变频器之前不知道用了多少电,也就是说,之前的功率是多少是未知的,一台75KW的水泵,如果你把出口关小,它实际上没有出到75KW的功啊,这样的话,就算是装了电能表也无法准确的说出省了多少电,除非你在装变频器之前就装电能表,统计一两个月,用了多少电,再和装了变频器后的用电相比较,才能知道省了多少电。您觉得呢?

网友V:
对:秦越关于公式1,P=TN/9550,P是功率,T是转矩,N是转速, 公式2,N=60F(1-S)/p,N是转速,F是电源频率,S是异步电机的转差,p是磁极对数 这两个公式足以说明问题了吧 内容的回复:

我现用了一台变频器控制75KW,四极(1440转)的水泵,变频器上显示的数据为:电流103A,频率45HZ,如果用您的公式,怎样计算它的现有的功率,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