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切换问题

楼主(2011-12-18):
我现在正在做一台设备.用到台达B系列触摸屏,用到控制寄存器切换画面.有时候会出现控制寄存器地址里的值变成新的页面的值,可是画面没有切换,是怎么回事? 有没有哪位仁兄见过此情况?

网友A:
我也遇到过,断电重启就好了。

楼主:
可是我在调试的时候经常出现这种现象.今天问一下台达售后,他们说没有遇到过此情况.

网友B:
楼主用哪里的控制寄存器啊:PLC的D、HMI的$?否则你看一下程序里,画面切换的地址是否被其他地方所占用;梯形图里最好用MOV Kx Dxxx来切换画面!

网友C:
大哥 你确定你已经在属性里已经设置好啦,你先在画面上做一个输出框,看一下你的值是否改变啦,如果有改变你就看一下你的画面设置属性是否设置好啦,大哥下次得学会做实验啦,手上有货都不多做一下实验 ,技术是实验出来的,不是天生都会的,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112/2011120115434100009-1.shtml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102/2011020709205000001-1.shtml
这两个网页有空去看一下,如果有时间就请加入189712471工控技术交流群

184149136《原创军团》第001团

进行资料的信息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