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振荡

楼主(2011-12-18):
  一台CHF100-055G的电源驱动板间歇振荡,初始故障是该变频器炸机,整流桥已坏。电源驱动板上的自供电绕组的整流二极管D3、限流电阻R10,UC2844损坏。更换上面的所有元件后。上电开关电源振荡。查所有的元件没有损坏的。电源7脚电压12--14V波动。其他各脚也波动。不知其原因。望高手指点。(负载全部去掉)只有稳压部分还在。

网友A:
很好。我也有一块CHE 系列的和你一样的问题,本来给我修好了,通电之后一会有没显示了,现在出现的问题和你描述的一样,还在研究中。

网友B:
有没有好好查验一下电流取样电阻的动态特性,就是开机后他的阻值的变化,觉得问题应该出在那儿,如果你换上的元器件都是好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