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变频擂台第61期——电机的频率和转速的关系问题

楼主(2011-12-18):
变频擂台第61期擂台——电机的频率和转速的关系问题

        众所周知,目前变频器广泛应用于电机调速领域。这个电机的频率和转速也存在一定的关系。在本期擂台中,我们就来讨论一下电机的频率与转速的关系问题:

1、电机的频率和转速的数学关系式是怎样的?请列举并阐述。

2、在电机实际运行过程中,电压与转速有关系吗?是否有关系,都请分情况讨论(电压从零到超过额定电压)。请详细阐述这些关系。

3、除了频率和电压,还有什么参数和电机转速相关?

4、曾听一位技术人员说:“电机频率越高,增加相同的频率,转速增加值就更高——例如,从50Hz增加到55HZ时的速度差,比从30Hz增加到35Hz时的速度差,要大得多”。试问:这个说法正确吗?请分析并说明原因。

5、电机运行在不同频率下,实际转速和理论转速一致吗?

6、电机实际运转速度怎么测量?有哪些测量方法?请简述。

7、针对以上要求,进行详细阐述。最好能有图片说明,如果能以某品牌举例说明更佳。列举得最全的、阐述得最详细的、原创最多的,作为一等奖。

        变频擂台每周一期,本期擂台的最晚结贴时间为:2012年1月1日。

        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1、交流电机电机转速n=(60*f)/p*(1-s),f电源频率,p级对数,s滑差率(对于同步电机s=0)

2、交流电机调速有变频、改变极对数(如双速电机),滑差调速、调压调速,电压肯定于电机转速有某种关系,题目范围太广,不好具体说。到各种调速原理的书中去查找吧!

3、影响电机转述的因素多着呢,不知与实际应用有什么关系。比如电机制造工艺、材料,尤其是涉及到精确确定一个速度时。

有兴趣的聊一聊也不错。

网友B:
电机功率:P=1.732×U×I×cosφ
电机转矩:T=9549×P/n  ;
电机转速:n=60f/p,p为电机极对数,例如四级电机的p=2;
注:当频率达50Hz时,电机达到额定功率,再增加频率,其功率时不会再增的,会保持额定功率。

电机转矩在50Hz以下时,是与频率成正比变化的;当频率f达到50Hz时,电机达到最大输出功率,即额定功率;如果频率f在50Hz以后再继续增加,则输出转矩与频率成反比变化,因为它的输出功率就是那么大了,你还要继续增加频率f,那么套入上面的计算式分析,转矩则明显会减小。

转速的情况和频率是一样的,因为电源电压不变,其频率的变化直接反应的结果就是转速的同比变化,频率增,转速也增,它减另一个也减。

关于电压分析起来有点麻烦,你先看这几个公式。

电机的定子电压: U = E + I×R (I为电流, R为电子电阻, E为感应电势);
而:E = k×f×X  (k:常数, f: 频率, X:磁通);
对异步电机来说: T=K×I×X  (K:常数, I:电流, X:磁通);
则很容易看出频率f的变化,也伴随着E的变化,则定子的电压也应该是变化的,事实上常用的变频器调速方法也就是这样的,频率变化时,变频器输出电压,也就是加在定子两端的电压也是随之变化的,是成正比的,这就是恒V/f比变频方式。 这三个式子也可用于前面的分析,可得出相同结果。

当然,如果电源频率不变,电机转矩肯定是正比于电压的,但是一定是在电机达到额定输出转矩前

网友C:
1、电机的频率和转速的数学关系式是怎样的?

三相异步电动机频率与转速公式为:n=60f/p(1-s)

f电源频率,p级对数,s转差率(对于同步电机s=0)

2、在电机实际运行过程中,电压与转速有关系吗?

他励直流电动机,在电源的电压升高时,如果其他条件不变,那么电机的转速会上升,反之转速降低,因为他励直流电机转速与电枢电压成正比例关系,n=(Un—Ia*Ra)/ (Ce*Φ),Un升高则n也升高,虽然磁通量也会变化但基本是稳定的,可以忽略弱磁效应的效果不计,转速n可以认为这时候只受到电压的影响;并励直流电机特性与他励直流电机类似,故结论相同;

交流异步电机在电源电压降低后,如果负载情况不变,那么电机的电流会增大,但只要扭矩不变转速也会有所降低,这从感应电机降低电压时的人为特性就可以看出来。先假设降低电压不变,不变,因为,所以不难推断降低电压时,均减小,其人为机械特性如下图所示:如果实际条件是T不变而U下降,那电动机就会跳到相应的人为特性上,相当于这些人为特性是随电压下降而逐渐向左下方向移动现场一族特性曲线,既然是向左下方移动,那么左侧特性一定处于右侧特性的“下方”,即电压降低而T不变,则转速n降低!反之,电压升高转速也升高。这其实就是交流异步电机定子调压调速的基本原理,不过很明显的是交流异步机定子电压与转子转速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复杂的、多变量耦合的、时变参数的非线性关系,这里也只能做个定性的判断而不是给出定量的解析

从以上几种情况的直流电机以及交流电机,转速都是随电压升高而升高,随电压降低而降低。
对于同步电机的转速则不岁外部电源电压发生变化-----只要不失步就始终保持同步转速不变。(第二个问题非原创,来自本论坛Piston的回答)
3、除了频率和电压,还有什么参数和电机转速相关?
从公式n=60f/p(1-s) 中可以看出转速还与极对数P转差率S有关系
P:由上式可以看出极数越多电机转速越慢
S:  异步电动机运行时,转速n的范围在 0~n1之间,与此相对应的转差率 S在1~0范围内。异步电动机在额定负载时,它的转差率很小,一般在0.015~0.07范围内;在空载时,它的转差率 S约为0.004~0.007左右。
4、曾听一位技术人员说:“电机频率越高,增加相同的频率,转速增加值就更高——例如,从50Hz增加到55HZ时的速度差,比从30Hz增加到35Hz时的速度差,要大得多”。试问:这个说法正确吗?请分析并说明原因。
我认为正确,根据公式T=9550P/n
1.n=60f/P,转速他频率成正比的关系,频率升高,转速必然升高
2.低于额定转速时,电机具有恒扭矩特性,就是输出扭矩保持不变。根据公式T=9550P/n     T不变,增加的频率速度n增加,P与n成正比
3.高于额定转速时,电机具有恒功率特性,输出功率保持不变。P不变,n与T成反比

5、电机运行在不同频率下,实际转速和理论转速一致吗?

不一致,影响很多

6、电机实际运转速度怎么测量?有哪些测量方法?

测速电机、转速表等

网友D:
电机转速与频率的公式
n=60f/p
上式中
n——电机转速(转/分);
60——每分钟(秒);
f——电源频率(赫芝);
p——电机旋转磁场的极对数

我国规定标准电源频率为f=50周/秒,所以旋转磁场的转速的大小只与磁极对数有关。磁极对数多,旋转磁场的转速成就低。
极对数P=1时,旋转磁场的转速n=3000;
极对数P=2时,旋转磁场的转速n=1500;
极对数P=3时,旋转磁场的转速n=1000;
极对数P=4时,旋转磁场的转速n=750;
极对数P=5时,旋转磁场的转速n=600
(实际上,由于转差率的存在,电机.实际转速略低于旋转磁场的转速)

变频调速系统中,根据公式n=60f/p可知:
改变频率f就可改变转速
降低频率↓f,转速就变小:即 60 f↓ / p = n↓
增加频率↑f,转速就加大: 即 60 f↑ / p = n↑
电机实际运转速度测量方法:
可以用测速发电机或编码器

网友E:
(2011.12.22 部分答案,后续的话继续补充)

据擂主整个题意:

1. 转速与频率的关系。

这里的转速应该理解为实际转速。那么,转速与频率的表达该用

n=(60f/P)*s.(s为转差率)

n=(60f/p)的意义是,电机线圈通过三相交流电时,三相交流旋转磁场的转速。

而并非指电机转速。1楼关于这个转速和频率的解释,从电机的角度是准确的。

转差率越小,可以说,意味着电机生产厂家对电机的生产工艺的控制很好。

2、电压和转速有关系。这个关系是说的是,电压从零压到额定到过压的状态,也可以理解为,电机的电磁转矩

克服电机本身静摩擦和和负载转矩的启动情况 ,然后到额定状态运转克服动摩擦和负载转矩的情况。

这个我有测试数据,不过是单相感应电机的,但可以理解到三相电机。如下图:

(快要下班了,晚上回家上图。)

网友E:
接上楼。

看了测试报告,马达额定电压1P~220V,50HZ 功率25W 转速1350 。

可惜,只有150V~230V的数据,上图吧。

LINIX MOTOR 测速线圈 样品测试

实验四 电源波动时,测速线圈信号波动

MOTOR样品

3#  0002821 YN2010…仓库  24V

测试工具

FLUKE 125示波表 变频电源

 测试方法

1、  用变频电源调整输入电压,230V~150V每隔10V测量,频率始终为50Hz

2、  用示波表趋势图功能 测量各段电压下的测速线圈输出电压和频率.

测试结果

测速电机和马达转子为同轴系统,测速电机的电压信号频率即可表征转速。上述测试,

可以反映的是,额定电压为220V 电机空载时的电压大小与转速的关系。电压在150V~230V时,转速基本不变

(电压大小及频率都无太大变化)

3、

网友E:
3、除了频率和电压,其他的参数

无论引用哪个公式,除了频率和电压电参数外,其他的参数基本上可以认为是本质上的机械参数和材料本身的参数了

不管是角速度也好,或者电功率,机械转矩,磁通来表达也好,或者绕组的电阻,气隙大小,等等,都是材料参数和机械参数了。

网友E:
第四个问题先不回答

先回答第五个问题。

即使运行在额定频率下,负载不同,电机的转速和理论值也不同,和额定值也有差异。

在不同频率下会更不同。

总体上表现为,这个转速变化率曲线是个抛物线的上升半段。

第六个问题。

电机实际转速的测量方法。

1、加测速电机类,编码器(其实也是变种测速电机)类;

2、机械/光信号 转速表,这个为接触类,也是大概测量。

网友E:
第四个问题。

偶直接用证伪法啦。。。。来说明这个看法的片面性

偶公司某机器在50HZ 和60HZ 两个电源情况下,60HZ速度变慢了。。。。。。

原因是负载变化太的,超出功率了。

那机器是一年近1000台的产量的。呵呵

回到这个问题。速度增加率变大,可能吧。。。。譬如,30~35HZ的时候,工作点刚好过静摩擦点。。。

网友F:
当电源电压不变时,频率与转速成正比关系!

网友G:
1、电机的频率和转速的数学关系式是怎样的?请列举并阐述。
n=(60f/p)(1-s)式中f电源频率,p级对数,s转差率。

即:调速可以通过变频(一般为变频器实现)、变极调速(为有级调速)、和改变转差率(调压、串电阻、电磁转差离合器、串级)来实现。
2、在电机实际运行过程中,电压与转速有关系吗?是否有关系,都请分情况讨论(电压从零到超过额定电压)。请详细阐述这些关系。

有关系。

看上面的图(图是我用系统自带画图软件画的,有一定误差别介意):降压调速范围很小,在额定负载下即使电压降低20%,其速度变化范围也仅仅是从A到B。

并且需要注意的是当其他参数不变的时候,启动转矩和最大转矩都和电压的平方成正比、同步转速不变;降压调速不仅调速范围不大,而且降低电压其机械特性也会变软。

在理论上即使电压超过额定电压,转速会上升,但是受电机绝缘和磁路饱和的限制,变压调速电压只能低于额定电压。

3、除了频率和电压,还有什么参数和电机转速相关?

见1

不过得特别说明的是串电阻方式通常用于绕线式异步电动机,而串级调速成本太高。

就实际工作中遇到最多也就软启动、变频和电磁转差离合器

4、曾听一位技术人员说:“电机频率越高,增加相同的频率,转速增加值就更高——例如,从50Hz增加到55HZ时的速度差,比从30Hz增加到35Hz时的速度差,要大得多”。试问:这个说法正确吗?请分析并说明原因。

这个问题以我的理解的话,如果是风机水泵类的话,两者的转速差,前者会比后者大;但是如果是恒转矩的话,我觉得前者反而比后者小

5、电机运行在不同频率下,实际转速和理论转速一致吗?

理论总归是理论,实现起来难度太大

6、电机实际运转速度怎么测量?有哪些测量方法?请简述。

转速表、编码器、测速发电机(这个没见到过)

网友E:
回楼上,测速放电机,其实就个定子为永磁体,转子是单相饶组的东东了。

也是个粗略的东西,说起来还没编码器信号的号。

不过编码器是数字信号,测速电机是模拟信号。

两个哪个更为精确呢,只从电气角度来说的话,似乎是比较编码器的采样电路和测速电机的信号跟踪设备(示波表)

两个性能了,单这个角度比较,不太合适,不太合适哈。

网友H:
电机功率:P=1.732×U×I×cosφ
电机转矩:T=9549×P/n  ;
电机转速:n=60f/p,p为电机极对数,例如四级电机的p=2;
注:当频率达50Hz时,电机达到额定功率,再增加频率,其功率时不会再增的,会保持额定功率。

电机转矩在50Hz以下时,是与频率成正比变化的;当频率f达到50Hz时,电机达到最大输出功率,即额定功率;如果频率f在50Hz以后再继续增加,则输出转矩与频率成反比变化,因为它的输出功率就是那么大了,你还要继续增加频率f,那么套入上面的计算式分析,转矩则明显会减小。

转速的情况和频率是一样的,因为电源电压不变,其频率的变化直接反应的结果就是转速的同比变化,频率增,转速也增,它减另一个也减。

关于电压分析起来有点麻烦,你先看这几个公式。

电机的定子电压: U = E + I×R (I为电流, R为电子电阻, E为感应电势);
而:E = k×f×X  (k:常数, f: 频率, X:磁通);
对异步电机来说: T=K×I×X  (K:常数, I:电流, X:磁通);
则很容易看出频率f的变化,也伴随着E的变化,则定子的电压也应该是变化的,事实上常用的变频器调速方法也就是这样的,频率变化时,变频器输出电压,也就是加在定子两端的电压也是随之变化的,是成正比的,这就是恒V/f比变频方式。 这三个式子也可用于前面的分析,可得出相同结果。

当然,如果电源频率不变,电机转矩肯定是正比于电压的,但是一定是在电机达到额定输出转矩前。

网友I:
1、频率一定、电压一定、与工频磁场恒定,则同步转速一定:n1=60f/p;

2、转子转速n2,与负载大小相关:

1)空载,n2=n1,同步;

2)额定转矩:

A、工频时,转子转速为额定转速ne,n2=ne,额定转差是 △n=n1-ne;

B、变频时,转子转速等于同步转速减去额定转差  n2=n1-△n

3)最大转矩,若最大转矩是额定转矩的λ倍,转子转速为临界转速,n2≈n1-λ△n

网友I:
3、频率一定、电压不定、磁场不定,同步转速一定,n1=60f/p;

4、电压较高时,同一负载时,则转子转速较高,反之电压较低时,转子转速较低,但是速度的变化微小;

网友I:
5、频率改变,电压改变,与工频磁场恒定不变,额定负载转矩时,转子转速n2始终与同步转速n1的转差△n不变,等于额定转差△n=n1-ne;

6、“电机频率越高,增加相同的频率,转速增加值就更高”,这句话不对,影响电机转矩的是转差,而不是转差率:

1)例如,电机的额定转差△n=1500-1450=50转;

2)例如,负载为恒额定转矩时,频率由小到大增大时,同步转速增大,转子转速跟着增大;

3)但是,任何频率下,转子转速都低于同步转速50周/分,这个转差50不变。

4)但是,转差率在变化,频率升高时,转差率减小,启动时转差率是1,工频时转差率是3%;

网友I:
7、如果,频率改变、电压改变、与工频磁场恒定不变:

1)恒额定转矩负载时,转子转速=同步转速-△n,所以可以检测负载计算转速,这就是无速度传感器反馈的速度闭环控制的原理;

2)转子转速可以用各种测速装置直接检测,例如测速发电机、编码器、……

网友I:
8、如果,频率改变、电压改变、与工频磁场不恒定,那么转子转速只可以用各种测速装置直接检测,例如测速发电机、编码器、……

9、如果,频率改变、电压改变、与工频磁场不恒定,是不能实现无速度传感器的速度闭环控制的!

网友I:
10、以上内容为个人原创,欢迎批评指正!

网友E:
2、转子转速n2,与负载大小相关:1)空载,n2=n1,同步;

到现在为止,我见过空载时,标称的转速最大的为1420RPM,小的都到了1200RPM了

这个电机制造工艺,哎,国内基础工业水平落后,就是没办法。

据说是硅钢片的冲压工艺国内还没到那个层次,0.3mm厚的薄板再往下,冲压时就变形了,最后反映到电机上

就是标称的转速了。

小型感应电机,我比较了解点。大功率的我就不太清楚是什么个情况了

网友J:
1     n=60f/p   p为极对数  在减去一个电机转差率。

2    从上面公式看,电压与转速没有直接关系,电压与电流及功率有关系,电压低的时候启动不了电机,一般电机的电压在360~400之间(额定380V电机),根据P=UI根号3 COS∮可以得到,电压低了电流就大,电流大产生热量大,会烧电机的。如果用变频器的话,它有一个V/F控制。就是电压比频率是一个常数,电压随频率增减而增减,改变电机磁通,达到电机的转矩不变。

3    极对数影响电机转速。磁通减少也影响电机转速,但是是一种耗能减速方式,说白了就更能体现出异步电机的“异步”二字了。

4    这种说法在理论上有点想不通,大概是转速快了,惯性大加速时间短吧!

5    没有做过实验,我没有发言权,不说这个了。

6    用一个高速计数表,小磁铁粘到电机轴上,探头固定到轴附近,成本挺低,做起来也方便,选一个高速表,精度也挺高的。

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导。

网友K:
呵呵,这个又很热闹,再次在说几句。

电机的频率与电机转子的转速有关系,但是其有联系的参数之一并不是全部。

确切的说,电源频率的改变改变的是定子所产生旋转磁场的速度,而电机转子的转速与旋转磁场的速度有关。

转子的转速不但受旋转磁场的速度有关,而且受转子所带负载的大小有关,在空载、轻载、重载、满载、超载等情况下虽然电机的电源频率一定,但是其转子的速度也不一样,这个转子速度与旋转磁场的速度的比较有一个衡量的参数,这就是转差率,通过转差率的大小来判断转子的转速的大小。

电机旋转磁场的转速与频率的关系有一个公式:n=60f/p,所以改变电源频率,其旋转磁场的转速成比例的改变,其是一个线性关系。

电机转子的转速即电机的转速与旋转磁场的转速的关系可以通过转差率S来表示,但是转差率是一个通俗的表示方法,其无法准确的算出,因为电机转子的转速无法准确测出,所以转差率只是一个表征电机特性的方法。

如果要想知道电机转子的准确速度就必须要有速度反馈手段,这个就是速度检测,但是普通的变频器与电机的变频速度控制只是个开环控制,而不是闭环控制,所以这个开环的速度控制就是个粗性控制精度无法保证。而要实现准确的速度控制必须有速度反馈措施,这就是伺服电机。

变频器的速度控制就是变频器发出了一定速度下得电源频率,电机的旋转磁场的速度变成了变频器要求的速度,但是由于电机转子的速度还受所带负载的影响,因此电机的转差率不是恒定不变的,所以这个转差率是变化的,因此转子的速度是变化的,所以与变频器的速度就有区别,因此变频器控制电机的转速是一个粗略控制不是精确控制,要想非常精确的实现电机的速度控制必须需要电机转子的速度反馈,那么这种电机就是伺服电机控制。

网友I:
引用 网友K:

……变频器控制电机的转速是一个粗略控制不是精确控制,要想非常精确的实现电机的速度控制必须需要电机转子的速度反馈,那么这种电机就是伺服电机控制。

1、伺服电机控制,一定有速度反馈;

2、有速度反馈不一定是伺服电机控制;

3、变频器的速度闭环控制,比频率闭环控制速度精度要高,比伺服电机速度闭环控制精度要差;

网友K:
引用 网友L:
网友K 的回复内容:……变频器控制电机的转速是一个粗略控制不是精确控制,要想非常精确的实现电机的速度控制必须需要电机转子的速度反馈,那么这种电机就是伺服电机控制。1、伺服电机控制,一定有速度反馈;2、有速度反馈不一定是伺服电机控制;3、变频器的速度闭环控制,比频率闭环控制速度精度要高,比伺服电机速度闭环控制精度要差;

多谢刘老指正,其实偶对于电机的知识还是上学时学过的那一鳞半爪,加上毕业后没有从事电气工作基本上都忘光了,之所以知道伺服电机是因为仪表上用到了很多,比如伺服马达液位计、伺服调节阀等,所以就那这个伺服电机做例子了,见笑。

网友K:
下夜班睡不着觉,意欲未尽,再说几句,呵呵。

电压与电机的速度关系,确切的说电压与电机转速没有关系,电压是电源加在定子上的电源电压,而电机是一个能量转换工具,所以电源的电压是电机转换能量的一个参数,电机转换消耗的能量与负载相匹配,所以这个电压至于电机转子多带负载有关,而电机转子的速度与负载也有关系,所以这两者能够联系在一起,其桥梁就是负载。

电机转子的转速不但受旋转磁场转速的影响也受转子所带负载的影响,其在相同转速的旋转磁场中由于转子所带负载在空载、轻载、满载、超载下的速度是不同的,这些状况取决于转子的转矩,而转子转矩与不仅受电源的频率影响与电源的电压平方还成正比,所以这个电源电压对电机转子转速的影响要取决于电机所带负载的大小。

在上下班路上路过商业区每天都听到格力变频空调的广告,格力变频空调最低1HZ,那个意思就是省电了,可是这个最低是在什么情况下,那就是在最标准的环境中不带负载情况下压缩机所能够保持不停机运行的最低电压所对应的频率,这个如果负载稍微有一点波动,那么这个1HZ就是个空话了。

网友M:
1、电机的频率和转速的数学关系式是怎样的?请列举并阐述

   按照电机学的基本原理,电机的转速满足如下的关系式:n=(1一s)60f/p(P:电机极对数;f:电机运行频率;s:转差率),增加电机极对数越大,转速升高;减小转差率S,转速增加。

2、在电机实际运行过程中,电压与转速有关系吗?是否有关系,都请分情况讨论(电压从零到超过额定压)。

(1)电机转速和电压有关,因为电机的转差率S和转速有关,改变外加电压可以改变转差率。旋转磁场的转速用n1表示,称为同步转速;转子的实际转速用n表示,转差Δn=n1-n,转差率公式频率一定,电压一定,磁场不定,同步转速一定;电压较高时,相同负载,转子转速较高,反之电压较低时,转子转速较低。
 (2)有一种电机调速方法叫调压调速,通过改变电压来控制电机转速。电机最大可出力矩和施加到电机的定子电压的平方成正比,如果电压减小10%,则电机最大力矩下降将为原来的0.9^2 倍,即只有额定电压下的81%,同时启动力矩也将减小。

(3)如果考虑机械特性,电压降低会使电机转速下降,下降范围与负载的大小有关,但转速是随机不可控的。电压升高会使转速上升,不过这种转速的 升高是有限的。

3、除了频率和电压,还有什么参数和电机转速相关?

   有关的参数:(1)转差率S,(2)电机极对数P、(3)电机的负载有关,负载增加,导致转子速度下降;(4)还有转子串联的 电阻大小有关;(5)对于直流电机的控制,大部分都有负反馈控制,负载加大---转速下降---测速发电机电压降低---给定电压减反馈电压的值变大---电枢电流加大---转速回升直至达到新的平衡。
4、曾听一位技术人员说:“电机频率越高,增加相同的频率,转速增加值就更高——例如,从50Hz增加到55HZ时的速度差,比从30Hz增加到35Hz时的速度差,要大得多”。试问:这个说法正确吗?请分析并说明原因。

不准确,

不正确,电机最大可出力矩和施加到电机的定子电压的平方成正比,转差率和电磁转矩有关

5、电机运行在不同频率下,实际转速和理论转速一致吗?

实际转速和理论转速不一致,实际运行情况比较复杂,可能会因为负载情况、电压的稳定性等因素的影响,得到的结果有偏差。

6、电机实际运转速度怎么测量?有哪些测量方法?请简述

方法有:测速发电机法,转速表法,灯光频闪法,计数器法、M法测速法等
 (1)测速发电机法:电机转动带动测速发电机转动,测速发电机的转子切割磁力线产生
  感应电动势,速度越高,感应电动势越大。 (2)光电编码器发:光栅原理。电机带动编码器转动发出高速脉冲,速度越高,脉冲频率越快。
 (3)计数器法:通过接收传感器发出脉冲个数,然后换算成距离最终求得转动角度,
  最简单的计算增量脉冲的方法是用计数器进行读取,计数器。
 (4)M法测速法:是在相等的时间间隔△t内读取脉冲数M,由M/△t计算出转速,
  速度越高在△t时间内计得的M 就越多,由±1个计数脉冲误差所引起的转速测量
  误差就越小,故该法适用于高速.

楼主:
本期擂台评奖结果如下:

一等奖(50MP)1名:

最多两年        flyyu2000

二等奖(10MP)5名:

 今生缘        zwl763824690

EastW        abcxiangdong

刘志斌        binzhiliu

 jiaoanpeng        jiaoanpeng

水中鱼        su_plc

三等奖(30积分)5名

jona        oycf
Smile        lyc19730508

勇者       zyw3166

chenshiji2006        chenshiji2006

lydongmingshuo        lydongmingsh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