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变频器 启动变0

楼主(2011-12-19):
汇川变频器  启动变0面板和外部端子都是这样,遇到过的老师给指点指点

楼主:
谁有汇川的维修服务电话给一个,先谢了

网友A:
  最高频率设置有问题吗?

楼主:
最高频率是50HZ.上限频率也是50HZ

网友B:
在运行前面板显示频率是多少?预置频率设定的有问题吗?频率来源设定正确吗?如果都没问题,恢复出厂值通过面板给定预置频率试下?

如果是模拟量给定频率,测量模拟给定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