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威伦屏与欧姆龙温控器的通讯

楼主(2011-12-19):
我用威伦6070i型触摸屏同一台台达PLC和6个欧姆龙E5CZ型温控器进行MODBUS RTU通讯,由于威伦屏此时的地址都是“#”符号,没有与PLC和温控制相对应的地址可选择,不知道该怎样设置才能控制PLC和温控器的动作,并且能够直接更改PLC和各温控器内的数据。

网友A:
连接台达PLC为何要选用MODBUS RTU呢?直接选用DELTA DVP。非要使用MODBUS RTU的话,请参考台达的MODBUS 寄存器对应表。

欧姆龙的温控器也能在其说明书上找到相关的MODBUS 寄存器地址。以及各寄存器中不同数据对应的不同功能。

以下案例可供参考:http://www.weinview.cn/upload/C14.与宇电仪表通讯示例.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