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SY/PLSR操作数使用不当怎么办?急急……

楼主(2011-12-19):
我调试程序的时候发现PLSY/PLSR操作数使用不当怎么办?望高手指点!

在第三个M1772那里出现问题

网友A:
这PLC是不是可以用Y2发高速?

楼主:
原来是PLSY最多可以使用两次,既然这样我要发出多次脉冲该怎么办呢?

楼主:
???请教?芳老师?

网友B:
对:qhn888关于原来是PLSY最多可以使用两次,既然这样我要发出多次脉冲该怎么办呢?内容的回复:

正解,那就用寄存器,比如D10,把需要的值,条件满足时把对应的值移入D10即可。

网友C:
此PLC要满足3组高速脉冲输出,不行的,只有输出2组,然后在外面用继电器切换即可。

楼主:
能说明白些吗?谢谢拉!

网友D:
一般情况你发现高速脉冲参数设置错了你就把程序给断啦,所以在调试时你在前面加一个常闭点,如果觉得不对就断开,不然你等它走完有可能会出事 的,大哥下次得学会做实验啦,手上有货都不多做一下实验 ,技术是实验出来的,不是天生都会的,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112/2011120115434100009-1.shtml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102/2011020709205000001-1.shtml
这两个网页有空去看一下,如果有时间就请加入189712471工控技术交流群

184149136《原创军团》第001团

进行资料的信息共享

网友E:
PLSY最多可以使用1次

网友F:
台达的貌似只有Y0、Y2可以发高脉。

你要多次发脉冲就多次触发发脉冲的条件就行了。同一个电机只用一个点就行了。

网友G:
问题懂了没?没见人了。。。这样的帖子。。。

网友H(2018-07-15):
引用 网友D:
一般情况你发现高速脉冲参数设置错了你就把程序给断啦,所...

请问qq群号多少,名称是什么?

网友I:
xiexie分享了,很不错我学习一下

网友J(2019-09-07):
换Eh系列的可以同时4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