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 485 通讯问题

楼主(2011-12-19):
昆仑通态7063KS屏和三菱FX2N系列PLC通过三菱的485BD模块通讯,怎么设置呢?屏里我选择 FX系列串口 PLC里面要怎么设置呢

网友A:
D8120 传送合适的数据

好好看看手册

www.ytleader.cn

楼主:
万恶,原来是BD板坏了。。

网友B:
首先纠正一下错误:是7062KS,屏里面选择FX系列串口,PLC里选择BD块通讯,设置一下通讯参数即可!

网友C:
这个可以参考三菱FX串口驱动帮助的

网友D:
___免费的无点数限制的通用组态软件XSCADA正式发布,有详细操作说明,下载地址:http://dl.dbank.com/c052yvjeg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