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与三菱的通迅

楼主(2011-12-19):
我的人机是DOP-BO7S411,不知为什么同三菱Fx1s怎么也连不上,提示通迅错误3.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连线 端口 通讯参数正确没什么特殊的

www.ytleader.cn

网友B:
软件里控制器类型选的什么啊?通讯方式RS422?先检查两边设置,以及 硬件接线。

楼主:
DOP-BO7S411只能进行RS232通迅,没有RS422这个选项。RS232与三菱Fx怎么连啊。

网友C:
这个系列好像是台达新出的,楼主下载并安装DopSoft 1.00.05吧!你需要换一个COM口,看看有木有“上移”、“下移”按钮?然后向供应商订购一根通讯线,或者DO It Yourself。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系列好像是台达新出的,楼主下载并安装DopSoft 1.00.02吧!你需要换一个COM口,看看有木有“上移”、“下移”按钮?然后向供应商订购一根通讯线,或者DO It Yourself。

  顶一下!!!!补充一下,上移下移在左上角意  com2有RS422功能,com1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