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松下伺服电机的输出转矩过大的问题

楼主(2011-12-19):
  我这儿有4台机器,使用的都是松下的伺服电机,通过控制面板发现:在伺服待机时1#机器的输出转矩在40左右,与其他3台相比较电机外壳发热;然而其余3台机器的伺服的输出转矩仅在5左右,基本无过热现象,是什么问题?

楼主:
没有顶的,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出力大的当然温升快了,只要低于70都是工况好了

楼主:
谢谢回复。

不过,纳闷的是:待机的时候,为什么只有它的输出转矩大呢?

网友B:
停止时是否有微振动现象!如果负载连接有松动的话停止时会由于增益过高导致振动!

楼主:
谢谢回复。

我的位置增益:150;速度增益:130,停机时没有振动现象。

不过,停机以后,用手摸一摸电机,感觉电机内部似乎有振动现象,不太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