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2 FB功能块如何更新

楼主(2011-12-19):
FB块的输入输出改变以后,重新编译,原先的功能块显示红色报警,但是fb块的更新按键始终没有找到,手册上什么实例名更新的看的不是很明白,哪位哥们能说下。

网友A:
你的 FB 功能块可能 在重新编译后 , 修改了 形参的数量 或 类型, 所以会报错, 还有就是没有加入到 Task (任务)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 FB 功能块可能 在重新编译后 , 修改了 形参的数量 或 类型, 所以会报错, 还有就是没有加入到 Task (任务)中!

对,是修改了!但是如何更新?

这么说吧,这个FB有10多个输入输出,我一共调用了17次,如何最简单的修改程序?

网友C(2012-05-22):
我也想知道这个是怎么写的

网友A:
这个就看软件只不支持 修改后 ,重填参数 ,行不行,不行的话,只能删除 重新调用一次。

网友D(2013-01-07):
三菱FB功能弱爆了,跟西门或者AB,或者欧姆龙都差不少

网友E(2018-11-27):
看着好麻烦

网友F(2021-03-19):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miy_gongkong关于                 你的 FB 功能块可能 在重新编译后 , 修改了 形参的数量 或 类型, 所以会报错, 还有就是没有加入到 Task (任务...



用ST写的程序是可以更新块接口的

网友G:
用ST吧,我刚开始也被这问题困扰很久,后来直接全部用ST就能随便改了

网友H(2022-11-04):
右键单击实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