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环参数整定问题

楼主(2011-12-19):
在仿真时,永磁同步电机电流环PI调节器参数整定时是否需要带载?如果要带的话,应该带多大负载(是不是带额定负载)?

楼主:
怎么没人帮忙解决一下啊?

楼主:
版主给点意见啊,不然帖子沉了

网友A:
电流环参数整定不需要带载

楼主:
现在把我给弄糊涂了,你看看这个帖子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112/2011122115214300001-1.shtml 谁对谁错,我也搞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环参数整定不需要带载

现在把我给弄糊涂了,你看看这个帖子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112/2011122115214300001-1.shtml 谁对谁错,我也搞不清楚

网友C:
如果不想让转子飞转超速,不妨带个惯性负载。如果有条件也可以加上磁滞等阻尼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不想让转子飞转超速,不妨带个惯性负载。如果有条件也可以加上磁滞等阻尼负载。

总算等到波恩大牛的解答了,等的我好辛苦啊

网友C:
电流环整定的是电气参数,只和电机绕组的电感、电阻、反电势有关。

要不然那就带上或不带,对比一下整定结果有何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流环整定的是电气参数,只和电机绕组的电感、电阻、反电势有关。

有所了解了,也就是说可以适当的带一个负载,而不能使转子堵住,堵转的话就不会产生反电势,整定的参数也就可能不准确,不知道这么理解正不正确?

工控论坛确实是个好论坛,有几位牛人长期驻扎在这里大家解答疑难,以后要经常来转转!

网友C:
个人也是这样理解和处理的!最好是同一个整定参数,随机地,在不同电角度在多试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