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ker的ACR9000运动控制器如何?

楼主(2011-12-19):
我们要控制一个电机,现在选型为丹纳赫DANAHER的力矩电机(D061M),配SERVOSTAR驱动器,目前手上有ACR9000的控制器,不知道搭配上ACR9000的性能如何?目前销售推荐的是PMAC控制卡。我们这个系统主要对转矩和系统响应要求高,对位置有一定要求,请各位高手大侠指教

网友A:
ACR9000控制器 肯定没问题,属高端控制器,不知道你的SERVOSTAR驱动器能否胜任啊

网友B:
楼主对具体应用需求和性能要求还是提得太笼统了

网友C:
ACS的你觉得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楼主对具体应用需求和性能要求还是提得太笼统了

用于加载,要求就是要响应快,力矩控制精度高。电机工作于低速,5r/min左右,力矩5NM。ACR9000由于不开放,不能自定义算法,现在准备采用PMAC了

网友D(2012-08-15):
ACR9000不能自定义算法吗?

网友E:
对:xhb670690344关于回复内容:对:chmobot 关于楼主对具体应用需求和性能要求还是提得太笼统了 内容的回复:用于加载,要求就是要响应快,力矩控制精度高。电机工作于低速,5r/min左右,力矩5NM。ACR9000由于不开放,不能自定义算法,现在准备采用PMAC了内容的回复:

没用过ACR9000,对于PMAC有些了解,应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