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在什么情况下会过载啊

楼主(2011-12-19):
                           管道循环泵在什么情况下会发生过载啊???

网友A:
最常见的是过载原因是电机堵转,此时电机线圈基本成短路状态,长时间造成绕组的烧毁
再就是水泵管道阀门全打开或者损坏,水流量过大造成的电机过载
另外还有水泵抽泥浆,介质密度增大而造成的过载

网友B:
过载一般都与它的负载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C:
叶轮磨损,流量增大;管道的扬程远小于泵的扬程,导致泵的流量增大,发生过载

网友D:
还有,水垢可以引起机械堵转。

网友E:
1、额定一定,流量大于额定流量,过载;

2、额定流量一定,扬程大于额定扬程,过载;

3、扬程×流量>额定功率,过载。

网友E:
4、当水的含沙量大时,比重大,也可能造成过载;

5、转速大于额定转速时,也可能造成过载。

网友F:
通俗的说轴功率过大就会引起过载。引起过载的原因一般是;轴承损坏,叶轮损坏,转子扫堂等。另外高扬程潜水泵使用低水位,也会引起过载。

网友G:
上面都说了 我就不说了!!!!!!

网友H:
很久没有转,轴承卡了也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