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C RX3I CPU315如何与VERSAMAX GBI001远程I/O

楼主(2011-12-19):
如题,我是刚刚接触这个,希望各位大虾不吝赐教,谢谢了

网友A:
加个IC695BEM331,和GBI001连上,再配置就行了。

网友B:
同求 和楼主同样的问题,我要添加5个VERSAMAX 的IO模块,怎么设置啊!!!!

网友C:
呵呵,没接触过这个东西,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IC695BEM331,和GBI001连上,再配置就行了。

再加一个模块?

网友A:
在CPU边上加个IC694BEM331(不是IC695BEM331,上次打错了),IC694BEM331和GBI连,ME里的配置自己研究一下吧。

网友D(2012-03-13):
引用 网友A:
在CPU边上加个IC694BEM331(不是IC695BEM331,上次打错了),IC694BEM331和GBI连,ME里的配置自己研究一下吧。

研究好几天了,还是不行!
 我是这样做的,新建个target,在这个里加的IC200GBI001,但是CPU和程序都在target1里,怎么在程序中调用远程站的I/O?
虚心求教!

网友A:
target下面配置相应的IO模块,各模块的起始地址随便写。

target1的GBC下面添加GBI001,配置这个GBI001里面的AI,AO,DI,DO,地址用默认的或是自己分配,长度一定要和 target里的一致。

GBC和所有GBI001的波特率一致。

调整GBI001模块上的拔码开关,与GBI001配置中的一致。

下装 target1配置和程序到CPU。

下装 target1配置到GBI001。

注意,GBC下面的GBI001里面的地址是IO站上GBI001里面的地址的映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在target下面配置相应的IO模块,各模块的起始地址随便写。在target1的GBC下面添加GBI001,配置这个GBI001里面的AI,AO,DI,DO,地址用默认的或是自己分配,长度一定要和 target里的一致。GBC和所有GBI001的波特率一致。调整GBI001模块上的拔码开关,与GBI001配置中的一致。下装 target1配置和程序到CPU。下装 target1配置到GBI001。注意,GBC下面的GBI001里面的地址是IO站上GBI001里面的地址的映像。

多谢了!我试试!

网友E:
同一个工程里如何下载远程I/O到cpu里(target1在线后即cpu通讯上了,target无法置活,无法下载远程I/O到cpu中),怎么弄的呢 ,也就cpu与电脑通讯的同时远程I/O如何与电脑通讯???

网友A:
IO站的配置不下到CPU,通过IC200CBL002电缆下装到GBI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