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的优点

楼主(2011-12-19):
                                                                         电磁流量计的优点

      1、电磁流量计以其具有测量通道是一段无阻流检测件的光滑直管,不易阻塞而适用于测量含有固体颗粒或纤维的液固二相流体;

  2、同时电磁流量计不产生因检测流量所形成的压力损失,仪表的阻力仅是同一长度管道的沿程阻力,节能效果显著,对于要求低阻力损失的大管径供水管道是最为适合;

  3、电磁流量计所测得的体积流量,实际上不受流体密度、粘度、温度、压力和电导率(只要在某阀值以上)的变化影响不明显;

  4、与其它大部分流量仪表相比,前置直管段要求较低;

  5、电磁流量计测量范围度大,通常为20:1~50:1,可选流量范围宽;

  6、电磁流量计的口径范围比其它品种流量仪表宽,从几毫米到3米;

  7、可测量正反双向流量,也可测脉动流量,只要脉动频率低于激磁频率很多;

  8、仪表输出本质上是线性的;

  9、易于选择与流体接触件的材料品种,可应用于腐蚀性流体等优点。

网友A:
谢谢玻璃好娃小哥哥~~~~~~~~~~~

网友B:
可惜对介质温度有限制,不能用于高温高压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