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变频器的EOU2报警故障分析

楼主(2011-12-20):
该故障是恒速时过电压,分析该负载电磁离合的周期性负荷,在启动前变频器的输出频率(空载)为20HZ,电流1.95A,带负载后15Hz,电流瞬时达到4.5A,运转在3.1A持续2.5秒,出现报警,查看参数发现直流制动时间原来0.5秒,被人修改为5秒,更正后正常!

网友A:
楼主这个过电压的原因可能是惯性较大的负载在减速中出现的。
可以通过延长减速时间、增大制动电阻或者延长制动是来来解决。

楼主:
变频器一直在20Hz运转的,负载的断开靠电磁机械离合的,应该是突然断开负载的瞬间直流电源上升过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