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伺服
三菱伺服MR-J2S驱动器无运行 无报警

楼主(2011-12-20):
求助帖
5分-已结帖
三菱伺服MR-J2S驱动器无运行 无报警是什么问题呢?机床我换了一台上去好了,说明是三菱伺服MR-J2S 问题啊!维修内部大概是什么问题呢?谢谢!

网友A:
你是什么方式控制的。,是什么型号的,1KW或者以下的,300元我帮你修好电话13427887818

网友A:
一般都是端口出问题了

网友B:
先用伺服面板上的点动测试下伺服是不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