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轴承跑外圈

楼主(2011-12-20):
单位一台500HP 6000V电机非驱动端滚珠轴承外圈与轴承室发生相对运动(跑外圈)查看电机内部比较脏,请问为什么会发生跑套,请具体点,不要单单说什么气隙不均,负载不同轴,我需要根本原因,谢谢各位大大

网友A:
轴承室制造精度问题-----------

网友B:
哇不会吧,你有没有换一个试一下啦,你都先不试一下怎么知道问题出在哪的啦

北京时代山源http://a.gongkong.com/customer/bjshanyuan/as.asp#2,它SIEMENS的资料这么多的啦,大家可以找的啦

兄弟啦,你{PLC那么贵能可以买得起,一个电源模块你都买不起吗,不会吧,你也太扣的哇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112/2011120115434100009-1.shtml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102/2011020709205000001-1.shtml
这两个网页有空去看一下,如果有时间就请加入189712471工控技术交流群

184149136《原创军团》第001团

进行资料的信息共享

网友C:
机械问题

网友D:
1,轴承壁内制造精度问题

2. 电机轴的平衡太差,引起共振

网友E:
你拿下轴承时,轴承是否可以用手可以转动或转动时发卡那? 前面轴承怎么样?》

1.如果这样,个人认为再即将停机或启动时可能带动轴承外圈和电机端盖相对运动,你看到的比较脏,是不是摩擦后的铁质什么的那??

2.也有可能是电机受到径向拉力比较大,也就是你说的同心问题,

3.电机轴承是原装带的?如果不是,是不是轴承质量问题?不是国标那?

网友F:
有磨损没有?你可以用内径表测一下电机端盖轴承室的直径,再测一下轴承的外径,公差应该有80~120微米,500HP电机轴承直径很大,配合间隙也很大,只用轴承去试轴承室,外圈肯定滑动,这是热涨间隙,电机装好后,轴承外圈是靠压盖制动的,不是像小型电机那样靠过盈配合来制动,具体的你可以查一下电机手册。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有磨损没有?你可以用内径表测一下电机端盖轴承室的直径,再测一下轴承的外径,公差应该有80~120微米,500HP电机轴承直径很大,配合间隙也很大,只用轴承去试轴承室,外圈肯定滑动,这是热涨间隙,电机装好后,轴承外圈是靠压盖制动的,不是像小型电机那样靠过盈配合来制动,具体的你可以查一下电机手册。

两个轴承同心度不准,轴承室应比轴承外圈小0。02毫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