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伺服转矩控制和模拟量输入控制的区别~

楼主(2011-12-20):
本人是工控的菜鸟,希望大神们指点小弟~~先在此感谢所有回帖的童鞋

网友A:
转矩控制是在伺服里设定扭力参数,模拟量控制是在触摸屏里设定扭力,转到PLC在变成模拟量到伺服驱动器

网友B:
模拟量是欧系伺服,日系伺服是脉冲,你可以这么想你模拟量给的多大,你转换看一下,是不是你想要的脉冲

以200为例,它是6400到32000,你就做一个模拟量处理 啦,你要发2000个脉冲,你对应是多少,你一转换就知道啦

北京时代山源http://a.gongkong.com/customer/bjshanyuan/as.asp#2,它SIEMENS的资料这么多的啦,大家可以找的啦

兄弟啦,你{PLC那么贵能可以买得起,一个电源模块你都买不起吗,不会吧,你也太扣的哇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112/2011120115434100009-1.shtml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102/2011020709205000001-1.shtml
这两个网页有空去看一下,如果有时间就请加入189712471工控技术交流群

184149136《原创军团》第001团

进行资料的信息共享

网友C:
转矩控制也可以用模拟量输入控制.所谓模拟量输入,通常是用做速度模式或是转矩模式的.

网友D:
模拟量是给驱动器的指令,驱动器接收了,可以设定为转矩控制或速度控制的指令

网友E:
?不知楼主要问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