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A2驱动器的数据通讯,使用MODRD可以用轮询就不行

楼主(2011-12-20):
按照101例中的样板程序,适当修改A2内的相应参数

ES2的COM2接A2,COM3接HMI

使用MODRD的样例程序,HMI可以显示驱动器内的参数,D1050可以得到数值

但使用轮询的方式,D1480就没有显示数值

A2的站号为K1

PLC站号设K20

MODRD的通讯程序是通过“通信程序”设好参数后WPL自动生成,再稍做修改,即得

PLC轮询则照抄101例中PLC连变频器与驱动器的程序

试了很久,希望能得大神解救于水火

网友A:
你的通信程序是不是对的哇,你得先看一下这个啦,还有你的485给正反接对没有啦,你设备的地址设置好没有啦,通信不是很容易搞的哇,你得把通信参数设置好的哇

北京时代山源http://a.gongkong.com/customer/bjshanyuan/as.asp#2,它SIEMENS的资料这么多的啦,大家可以找的啦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112/2011120115434100009-1.shtml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102/2011020709205000001-1.shtml
这两个网页有空去看一下,如果有时间就请加入189712471工控技术交流群

184149136《原创军团》第001团

进行资料的信息共享

楼主:
485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两种方式的连线都是一样的,只是在程序上有一些不同

MODRD也是通过485通讯的

网友B:
把程序搞上来看看,你就用MODRD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