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 slc 500 故障 1F5Ah

楼主(2011-12-20):
故障截图slc500  1747-L553B/C 5/05 CPU-64K内存 OS501系列 c   cpu  1747-SDN  Devicenet 扫描器模块  下面挂6个远程站

出现故障时plc全停,D网模块儿显示80,用钥匙复位后能够正常使用。这种故障经常报,查不到手册,希望有经验的解释一下

出现故障的原因,解决方法

网友A:
晕呀,复位后居然又能工作?

网友A:
这是刚刚帮你查的代码,你自己看,这可是说不用采取措施呀!

楼主:
1楼提供的数据是因为cpu死机,造成D网空闲,主要还是因为cpu死机的原因和处理办法。1F5Ah是什么意思啊,能解答吗?

网友B(2012-02-08):
xx5A =Hardware interrupt problem. This error is recoverable.

1E5Ah=Hardware interrupt problem with slot 30.

205Ah=Hardware interrupt problem with slot 32.

所以........

网友B:
The characters xx in the following codes represent the slot number, in hex. If the exact slot cannot be determined, the characters xx become 1F.

Many I/O faults are recoverable. To recover, you must disable the specified slot (xx) in the user fault routine. If you do not disable slot xx, the processor will fault at the end of the scan.

An I/O card that is severely damaged may cause the processor to indicate that an error exists in slot 1 even though the damaged card is installed in a slot other than 1.

(Refer to either method listed next to clear faults)

网友C:
解答的非常详细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