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常见故障判断和排除方法

楼主(2011-12-20):
                                                                 开关电源常见故障判断和排除方法

      开关电源的常见故障,是企业的电工和相关技术人员应当了解基础知识。掌握一些基本电路板维修和故障的判断方法,可以为企业排除较多日常生产过程中的设备故障问题。
开光电源的故障排除首先从指示灯着手。
一、故障现象: 开机电源指示灯不亮。
检查内容: 电源是否接好,闸刀是否闭合,如果是三相电源是否有缺相。
排除方法: 接好电源,闭合闸刀

二、故障现象: 电源指示灯正常、风机正常,工作指示灯不亮。
检查内容: 启动开关是否在启动的位置
排除方法: 如果启动开关在启动位置,整机不工作,则再拨动一次启动开关至启动位置

三、故障现象: 工作指示灯正常,电流电压调不动
检查内容: 检查稳压限流及稳流限压旋钮是否调至最小的位置
排除方法: 把稳压限流,稳流限压旋钮按电镀工艺要求旋至合适位置

四、故障现象: 工作当中,突然没有电流输出,工作指示灯正常
检查内容: 检查从电源输出端至电镀槽的连线是否断开
排除方法: 更换或重新连接好连接线

五、故障现象: 工作当中,突然没有电流输出,保护指示灯闪烁
检查内容: 1、检查工作环境温度是否过高,风机是否正常工作
排除方法:    排除风机故障,改善通风条件
检查内容: 2、判断是否瞬间过流保护
排除方法:    按开机程序重新开机,电源能否正常工作
检查内容: 3、输入电压是否正常,有无过压,欠压,三相输入时有无缺相
排除方法:    排除配电线路供电故障后,按开机程序重新开机
         检查内容: 4、检查电源整流管有无短路
排除方法:    更换整流管
         检查内容: 5、检查功率器件有无损坏,输入整流模块有无损坏
排除方法:    更换同型号的功率器件,并检查驱动电路有无损坏,有则更换,更换输入电镀整流器模块。

六、故障现象: 按正常操作程序开机,保护指示灯一直闪烁
检查内容: 1、检查工作环境温度是否过高,风机是否正常工作
排除方法:    排除风机故障,改善通风条件
检查内容: 2、判断是否瞬间过流保护
排除方法:    按开机程序重新开机,电源能否正常工作
检查内容: 3、输入电压是否正常,有无过压,欠压,三相输入时有无缺相
排除方法:    排除配电线路供电故障后,按开机程序重新开机
         检查内容: 4、检查电源整流管有无短路
排除方法:    更换整流管
         检查内容: 5、检查功率器件有无损坏,输入整流模块有无损坏
排除方法:    更换同型号的功率器件,并检查驱动电路有无损坏,有则更换,更换输入电镀整流器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