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星三角启动中电机是否会出出现启动和运转方向相反?

楼主(2011-12-20):
  在星三角降压启动中(虽然现在基本上不采用),个人认为在正常情况下不会出现启动和运转方向相反的情况,出现这种情况肯定是接法错误导致电机缺相运行。

希望参与讨论的大大们考虑片刻后指正,最好能附图。

很感谢大家的参与,我说明一点,电机要反向运转(相对来说),条件是什么?条件是相序调一相(也可理解是两相对调),我可以负责任的说,如果调三相,电机方向不变。那么我反向思考,如果一定要达到电机正向启动,反向运行。那么只有任意调两相,那么电机肯定有一相同相,那么电机缺相运行(可能人品大爆发不会烧电机),如果调三相,那么电机的运转方向依然相同于启动方向。试问怎么才可能出现启动和运转方向不一致的说法。

个人声明:大家只是探讨, 不要语言攻击,如果我对,我希望这贴能对所有刚涉足这行的朋友有多所帮助,如果我错了,我会谦虚的改正;仅此而已!

楼主:
自己先顶下,诚请各位朋友都来发表下看法!

网友A:
  只要接线正确,不会出现反转现象,如果接线错误,严重时会导致电源三相短路,造成人身或设备伤害。所以接线时一定要注意,接线后要检查无误后再让设备运行。

网友B:
只要线圈首尾相连,不头对头或尾对尾就,就能正常工作

网友C:
人只要不死,就可以活一万岁。

我这话跟楼主的话一样。逻辑正确。

“正常情况下不会出现启动和运转方向相反的情况”您说是不是?

玩笑开完了。

是可以做到这样的效果的。

可以想象在Y接的情况下,这个相序在电源端不改变电机端子接法。中点拆开后接上电源,每一条线都有三种解法。A绕组中点拆开后可以接A相或B相或C相。当接回A相的话就是没有电流的。当接到B相的话电流就会滞后接C相的。然后呢?

网友D:
不要盲目的乱接线路就可以,图纸很多的,拿来参考一下。记住,搞电气的你是不允许出错的!

楼主:
很感谢大家的参与,我说明一点,电机要反向运转(相对来说),条件是什么?条件是相序调一相(也可理解是两相对调),我可以负责任的说,如果调三相,电机方向不变。那么我反向思考,如果一定要达到电机正向启动,反向运行。那么只有任意调两相,那么电机肯定有一相同相,那么电机缺相运行(可能人品大爆发不会烧电机),如果调三相,那么电机的运转方向依然相同于启动方向。试问怎么才可能出现启动和运转方向不一致的说法。

个人声明:大家只是探讨, 不要语言攻击,如果我对,我希望这贴能对所有刚涉足这行的朋友有多所帮助,如果我错了,我会谦虚的改正;仅此而已!

楼主:
追加一句:U1-W2,V1-U2,W1-V2    和   U1-V2,V1-W2,W1-U2  方向是否一致。诚请各位工控好友发表看法!

我是想做到正向启动反向运转,从而来论证是否会出现启动和运转方向相反。

网友C:
画个矢量图。Y形ABC相隔120度那个。我们只先看电机的绕组A。当Y型启动的时候假设绕组首端接A相,末端接O。电压就是OA。变成三角运行的时候末端只有三种接线的可能。其中一种把末端也接上A。这种显然是错的。剩下两种是接B或者接C。接B的话电压AB要比接C的电压CA滞后。磁场的旋转方向总是顺着滞后的方向旋转的。既然电机A相绕组可以选择超前或者滞后两种方向,那么B相绕组同理也可以选择两种方向。但是C相绕组就不必换了。这样的话用C绕组参考,A可以超前他也可以滞后他。B也一样。这样就变成了可选择性地制造两种磁场方向。必然可以有一种方向与Y型的时候相反的。接对了的话当然是相同的了。

网友E:
只要电源的三根电源进线的位置不变,Y-△启动过程怎么接也不会反转;

网友E:
例如:电源的三个相线L1、L2、L3分别接三相绕组的A、B、C,只要这个位置不变,△运行时,Z-A、X-B、Y-C接,或A-Y、B-Z、C-X接,都不会反转;

网友C:
看看我画是不是对的。我都不肯定。

网友C:
看来方向都是正确的。

网友E:
你只要保证L1-A、L2-B、L3-C进线位置不变,Z-A、X-B、Y-C接,或A-Y、B-Z、C-X接,都不会反转;

网友C:
刘翁。任何错误的接线都不会造成反转吗?

我记得有一次,有个人接线接到不行了。找我来看。他说要么是不动要么是跳闸要么是反转了,他都搞到怕了。结果我去看了一下。真的运转之后是反过来的。然后我又重新分了线接上,又接好了。

楼主:
反转并非不可能,但是一旦反转,肯定就是电机缺相情况下的反转,你上次看到的要么跳闸、要么反转就是接线错误导致电机缺相运行导致反转。

正常情况(电机不缺相,电压正常)的反转是不可能的。

网友C:
嘿呀。你不要再说正常情况下了。正常情况当然正常啦。

能够反转的当然不是主观意愿啦。当然是异常情况啦。

现在肯定就只谈异常情况。我就在想怎样接错线才可以发生这个情况。

网友E:
1、你只要保证L1-A、L2-B、L3-C进线位置不变,Z-A、X-B、Y-C接,或A-Y、B-Z、C-X接,都不会反转;

2、Z-A、X-B、Y-C接,或A-Y、B-Z、C-X接,都是正确的接线,没有差别;

网友F:
芳芳老师画工很强,敬仰之。。。。。。。。。。。。。。。。。。。。。。

网友G:
我觉得不,我感觉这个很有关系,就算你三个线圈都通电了,如果没按一定的顺序来的话就会出现正反转,我遇到过,比如说,我现在接线的六个端子,这里没变相的,就是主接触器下方ABC ,启动的星三角也是没换相的XYZ,那么你万用表测量时应该要按如下方法才正确,以主接触器下方的端子为基础,应要AY通,BZ通,CX通,这样才正确,如果是BX通,CY通,AZ通的话,就会出现星型启动时跟转三角型运行时的方向不一样,

楼主:
请各位工控大大再发表发表看法,现在需要高手总结了。

网友H:
        按电路分析只要你的线接得坚固,不少线的情况是不会反转,因为星三角启动只是将另外三个端子相连并没有换线的可能,主进线切换时你是不会调换 A B C 三相电线

楼主:
此贴应该可以结贴了吧?还有不同看法吗?

网友I:
对:墨之殇关于芳芳老师画工很强,敬仰之。。。。。。。。。。。。。。。。。。。。。。 内容的回复:

网友J:
引用 楼主:

反转并非不可能,但是一旦反转,肯定就是电机缺相情况下的反转,你上次看到的要么跳闸、要么反转就是接线错误导致电机缺相运行导致反转。

正常情况(电机不缺相,电压正常)的反转是不可能的。

楼主:
结贴了!真高兴第一次结贴。感谢各位的参与、关注。谢谢!

总结:只要星三角控制接线时,在三角形接法的时候不要接成有一组电机绕组同相,就不会出现启动和运转方向相反的情况!嘿嘿,肯定不会有人接成两相同相,而第三相不同相。

  希望这贴能对您有帮助!

也希望抱有不同看法的工控友人继续提出看法,本人会一直关注。

网友K:
U头---V尾,V头---W尾,W头---U尾,启动后转运行应该方向不变,

网友L(2012-02-10):
引用 网友C:
关于
会不会是接线因为线头为接触好导致缺相 纯属猜测啊

网友M(2014-09-14):
  大家知道,星接法电机有正反转,三角形接法,也有正反转,那么,星三角启动时,如果接线不对的话,我们有理由相信会出现,启动方向和运行方向相反的情况。此时交换电源线是没用的,原来正的变反了,反的也变正了。还是启动和运行方向相反。接线错了,还有出现缺一相,缺三相(电机没反应,不会烧坏),和启动方向相同(我们期望的结果),和启动方向相反,四中情况,缺一相情况断路器选的好,会跳闸(是过流保护跳闸),缺三相电机电机电机罢工,正确接法大家都知道,和启动方向相反,电机可能有点受不了,

运行中和通电前维修的方法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