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电源的7812在哪?

楼主(2011-12-21):
    我想将 24VDC 转为 12VDC , 谢谢各位坛友给我解答,说电脑电源板上有这个IC 块, 将一 P4 电源大解八块, 将内部的几个三个角的全拆下,怎么也没有发现 7812 这个字呀,上图啦

没有看到呀,再详细看板上的字

只有什么 F1620CT         MOSPEC-S20C40C      MOSPEC-S20C40C 另外还有一块散热板上也是三个,分别是
 C3105 D304X    D304X   这里哪一块是我需要的 7812 呀,请各高手支招

网友A:
全部都不是。7812是属于串联型稳压。调整管工作在放大区域。电脑上的电源全部无一例外都是用开关型稳压。调整管工作在开或关状态。完全不同的电路。

网友B:
买一个不就完了

网友C:
多不是

也不用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