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700 运行时,FWD/REV闪烁

楼主(2011-12-21):
三菱F700 运行时,FWD/REV闪烁,电动机不运转,求助

网友A(2012-11-09):
都快一年了,都没有人回复你,哎。。。。。。。。。。。。。。。。。。。。

一般是主板的问题多。先恢复出厂,不行就是CPU板子了。

网友B(2014-02-18):
我碰到过几次这种情况,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A(2014-04-15):
是的,除了主板问题,驱动板问题外,还有接线,设置问题,以及传感器。需要把机器的详细情况,描述的清晰一点,就能快速找到故障点了。最有效快速的是,测量运行线路的关键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