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流量计的标定问题

楼主(2011-12-21):
使用的外敷式超声波流量计,但我没有手持式流量检测仪,不知道流量是否准确,有什么好办法或什么便捷的方式能够确定流量到底是多少,以便于对超声波流量变送器进行修正。

网友A:
你测量的是哪里的流量?管道上的?
测量的介质是什么?水?

楼主:
是测量管道上的流量,测量介质是水

楼主:
流量指示很正常,但感觉好像有几吨的误差,想修正一下

网友A:
一般测量水不用标定的。
你为什么感觉有误差?有依据吗?

楼主:
进来的水和蒸汽与送出的水测量值与理论计算值误差太大,所以怀疑是出水流量不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进来的水和蒸汽与送出的水测量值与理论计算值误差太大,所以怀疑是出水流量不准。

这个就真不好说了,

网友C:
首先,我不知道你说误差大,到底差多大?每小时的流量大概是多少?你仅仅给出个进口水总量与出口水总量差几吨是说明不清楚了问题的!差别的那几吨对一个小时几千吨的流量来说很正常,但是对每个小时几吨的流量来说就不是一个概念了!

其次,不管是外敷(夹)式还是手持式的超声波流量计,若想准确测量,前提条件都是有很多的(安装方式、参数设置、修正系数等等),不要盲目的去推崇它。若想校准,就拿到计量所或者有流量标定设备的地方,找到与你现场相同的口径的管道上标定,才可以说得上比较靠谱。

楼主:
参数设置及安装都没问题,最关键的是无法标定,导致我修正系数无法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