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屏的宏指令怎么做

楼主(2011-12-21):
威纶TK6070IH屏的宏指令怎么做,我要做1除3000等于D130,1除250等于D132,D130乘D132等于D134,我用的是三菱FX1S的PLC不支持浮点数运算,只有在人机算好并转换成整数后才可以。望高手指教

网友A:
? 你的PLC 都不支持浮点数,就算人机把数据算好了,是浮点数传给你PLC 也显示不出来的。

还有人机算好了,浮点转换整数,再传给PLC,这和PLC进行整数运算,没有区别。再者说,威纶没有整数换成浮点数的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