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我的操作只能上传一部分程序,而不能上传触摸屏里的全部程序?

楼主(2011-12-21):
下图是触摸屏的"主画面".红圈的地方有五个按钮,点击任何一个按钮都能打开一个新窗口,公司多台设备的触摸屏"主画面"都是这样布局.

我用SD卡把每台机程序上传之后用电脑打开,发现每个程序红圈的地方一个按钮也看不见了,而且有的程序只能显示某一个按钮的窗口信息,也就是说不是全都显示"主画面".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网友A:
weinview-威纶通的屏吗?什么型号?期待版主来回答

网友B:
不太懂喔...........................

网友C:
是不是受PLC控制的?

网友D:
你的这个程序应该是使用了两个窗口叠加做成的,看看4号窗口是否能找到那几个按钮?

也就是说按钮做在4号(公共窗口),触摸屏运行的时候每个界面都会显示按钮。如果4号窗口找不到,可能制定了其他的窗口做公共窗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这个程序应该是使用了两个窗口叠加做成的,看看4号窗口是否能找到那几个按钮?

也就是说按钮做在4号(公共窗口),触摸屏运行的时候每个界面都会显示按钮。如果4号窗口找不到,可能制定了其他的窗口做公共窗口。

你的意思是在打开其它四个窗口的情况下分别上传一次程序,存到不同的文件夹,即是要上传四次,(已知"主画面"窗口不是公共窗口),最终找出公共窗口,是这样理解吗?

网友D:
4号窗口(common window)

楼主:
引用 网友D:
4号窗口(common window)

谢谢,问题已解决,我之前关闭了辅助窗口显示,刚才打开目录树就一目了然了.

我接触触摸屏不久,所以好多地方都不清楚,谢谢指点.

网友D:
不用客气,有技术问题请及时与我们联系。

以下链接是威纶通官方网站下载中心网址,那里有很多范例程序,通讯示例,视频教程可供参考。

威纶通下载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