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带调速器怎么加热继保护

楼主(2011-12-21):
电机和调速器如图

楼主:
   我现在想给电机加个热继保护,不知道热继放在哪的?

   1、是不是电源线进热继,然后热继出线给调速器供电,这样能起到过载保护吗??

    2、热继加在调速器和电机之间。调速器和电机之间有六根线,一跟地线,二根到电机后面的风扇,三根到电机,到电机这三根线一根是主线。如加热继,不知道怎么接线的???

   3、如按1接线,假如图上是热继,是不是按图上接线,把上面的第二个端子和下面的第一个端子连在一起,谢谢了。

楼主:
  现在没有保护,今天早上电机可能长时间过载,好大的焦味,用温度仪一测,电机表面有130多度了,多亏电机发现及时,没有烧坏,所以准备装个热保护,免得电机以后给烧坏了。

楼主:
再问一个问题,这种电机出线有六根,一跟地线,二根风扇的线,三跟电机线,其中一根是主线,假如我不用调速器,直接接220V电的话,是不是电机的三根线其中一根主线和其余二根线任意一根接电源就可以转啦????

网友A:
电机表面温度高、好大的焦味,说明电机功率嫌小或负载太大。

网友A:
电机是否有电子刹车?电机的电机的三根线其中一根应该是

网友B:
其实是个单相电容启动电机调速器里有个电容的,不用调速器就跟吊扇一样接线

网友B:
还有那两根线不是风扇

楼主:
     1.楼上的,谢了,那那二根线是干什么用的?对了,我问热继怎么加的?有知道的告诉一下的。是负载转动轴有问题电机又长期运行所以才会温度飙到快140度的。

     2.这种电机有没有电子刹车还真不知道的。

     3.新版本看起来挺不舒服的,一直看老版本,更新跟蜗牛爬一样,看样子以后得改看新版本了。

楼主:
刚才又看了看老版本 原来字体颜色不一样 现在的感觉有点刺眼 老版本的颜色眼睛看着挺舒服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再问一个问题,这种电机出线有六根,一跟地线,二根风扇的线,三跟电机线,其中一根是主线,假如我不用调速器,直接接220V电的话,是不是电机的三根线其中一根主线和其余二根线任意一根接电源就可以转啦????

老兄,其中的两根线不是接风扇
的线 ;拆开看看,你这种马达一般用在输送带上的;

楼主:
谢谢了,为了防止烧坏电机,我的热继应该怎么加呀?知道的帮帮忙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了,为了防止烧坏电机,我的热继应该怎么加呀?知道的帮帮忙的!

与其考虑 加热继电器,  还不如 加大电机功率,换一个电机, 发热证明 负载 过载了!  本来就是小 电机 一般不加热继电器的!

楼主:
功率已经够用啦,电机都几年了才第一次发现这个问题的。因为电机带的负载的滚珠磨损所以转动不顺溜的,加上几十个小时的运行所以电机表面温度才达到快140度的,现在换了个好的滚珠,电机已经正常运行了。老大让我想办法防止以后再发生同样的问题(万一烧坏电机,停线,换电机等等耽搁产量问题就大了。其实这种电机很便宜的,几百大洋的)

楼主:
没一个满意回答,还是谢谢了。

加个热继在电源端,短接热继两个端子,接电机后面的两根线原来是测量速度的线。

网友E:
直接用断路器保护就行吧

网友F:
3根是电机线,1根接地线,2根测速线。一般不会烧得,调速器会坏,电机不会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3根是电机线,1根接地线,2根测速线。一般不会烧得,调速器会坏,电机不会烧啊。

电机表面温度快140度了,离老远都能闻到一股焦味的,如果没及时发现的话,电机肯定烧坏了。就是发现及时,处理及时,现在电机和调速器都正常运行的。

网友G:
学习了,这个保护一般调速器就做了,你看看调速器中的保险是不是给端接了?

网友H:
你这电机是多少KW的啊?看不太清楚!

网友I:
引用 楼主:
关于谢谢了,为了防止烧坏电机,我的热继应该怎么加呀?知道的帮帮忙的!

应该加在电机和调速器之间,用去电机的三根线其中的一根(黑)线接热保就OK了

网友J:
就是一根接地线、两根测速反馈线、电机三根线用万用表找出公共线连接热继电器(短接热继电器三个端子选择合适的热继电器整定为电机额定电流值或者1.1倍看工作环境温度及电机绝缘等级)在调速器与电机之间,另两根线可转换旋转方向。其实热继只起保护作用,你那个电机温度始终高,你应该想想怎样使温度降下来(如风冷等)才是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