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你型变频器与通用性变频器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11-12-21):
如题,我想知道通用性变频和迷你型变频区别在什么地方,例如:同样是1.5kw的电机,迷你型和通用性能互用吗?

网友A:
看你用到的功能,迷你型很多时简化了一些功能,体积会小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你用到的功能,迷你型很多时简化了一些功能,体积会小点

一般都是这样的。

网友C:
迷你就是好看点,卡通点,小巧点,就是小家碧玉,通用型,就是大白菜老婆,生孩子上,都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迷你就是好看点,卡通点,小巧点,就是小家碧玉,通用型,就是大白菜老婆,生孩子上,都一样。

网友E:
迷你型主要是以单管为主,通用型一般是模块的,当然现在很多厂家为了节约成本都用单管了,如有需要性价比高的变频器,可以选用曲阜嘉信变频器,生产变频器十二年,性价比高,质量稳定,服务及时,如有需要可以联系,王经理,电话:13953186939

网友F:
迷你的一般是小功率的,功能相对简单点

通用的可以用在多种负载上

网友G:
迷你的功能少点,小巧点

网友H:
电机是普通用途迷你型可以,特殊用途还是通用型。

网友I(2012-03-20):
引用 网友F:
迷你的一般是小功率的,功能相对简单点通用的可以用在多种负载上

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