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X系列PLC通過RS485與歐姆龍溫控E5CN-H溫控器通訊問題

楼主(2011-12-21):
請教下大家,松下FPX系列PLC通過RS485與歐姆龍溫控E5CN-H溫控器通訊,兩個都支持MODBUS通訊協議,怎麼都連不上機。因為以前沒有做過通訊,不知道程序怎麼寫了,按照廠商的指導做了以下程序:R901A上升沿當條件,F0, MV, H1, D10           F0 ,  MV, H1001, D11         F146,  ERCV,  D10, D0, H2000, D100            其中H2000為溫控器當前值地址。兩邊的通訊格式都一致了.

我把溫控器的通訊手冊都傳上來了,請高手指點下了!!

网友A(2012-02-10):
呵呵  modbus 中的指令有很多种  你是不是标准的modbus   松下的plc 的这条指令不支持 modbus 的10指令 只支持 03  06  指令

网友B:
      //每日擂台11日结帖标志//感谢以上回帖的网友,欢迎大家继续解惑答疑,奖励继续....

网友C(2017-07-06):
首先指令 F0 MV H1 DT10 表示以字为单位传输,发送一个字的字数;

         F0 MV H1001 DT11 表示从COM1串口发送接收,温控器站地址为01;

最主要的是PLC与温控器数据对应关系。

如果你说的当前值地址为 2000 ,那么 F146 RECV DT10 DT0 K2000 DT100

网友D:
我也想学还没有用过啊啊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