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蓄电池容量计算方法

楼主(2011-12-21):
要求24V,560W的直流电机在额定功率下至少能够工作3小时,打算用两块12V的蓄电池供电,请问应该选择多大容量的电池?计算方法是怎样的?望赐教。

网友A:
楼主先回答我几个问题:

1、楼主打算用什么充电?

2、你这个直流电机要求的电压范围是多少?

3、用什么来保护线路?

4、计划电池电压的限值是多少

网友A:
按楼主所说,24V的直流电机只需要两节12V的铅酸蓄电池就可以带起来。但再没有合适充电器的时候,这节电池也就是一次性了。另外,电池的内阻非常低,线路中就要找一个合适的保护措施了

计算方法倒非常简单:负载功率(W)*放电时间(H)=电池容量(AH)*电池电压(V)*放电效率

其中放电效率和放电时间有关,3个小时的放电效率为0.85左右

计算:560*3/24*0.85=85AH,也就是说需要两节85AH的电池

网友B:
560W直流电机24V供电额定电流不低于25A,3小时耗电75安时,建议采用2只容量不低于100安时蓄电池。

网友A:
我将我心照明月
奈何明月照沟渠

费了半天劲给楼主回答了问题,连句话都不说就这样走了,情何以堪啊情何以堪

楼主:
怎么看不到回复阿?不是有4个回复吗?

楼主:
严重感谢HOTEM的回复。

充电打算用普通电动车充电器。保护线路也是用普通的电动车控制器。电池打算用理士或者沈阳松下的。电机具体参数未确定。另外“但再没有合适充电器的时候,这节电池也就是一次性了。另外,电池的内阻非常低,线路中就要找一个合适的保护措施了 ”能否具体讲解一下。

再次感谢!

网友C(2012-02-03):
“24V,560W的直流电机在额定功率下至少能够工作3小时,打算用两块12V的蓄电池供电”,教蓄电池容量计算方法:

1、I=560W/24V=24A

2、24A×3小时=72(安培小时)

3、24v的蓄电池,容量是72(安培小时);

4、12v的蓄电池容量是72(安培小时)×2;

5、实际容量是计算容量的1.3倍以上:

12v的蓄电池容量是72(安培小时)×1.3×2=12v的蓄电池容量是93.6(安培小时)×2

网友C:
6、建议使用12V、100Ah的2只;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严重感谢HOTEM的回复。充电打算用普通电动车充电器。保护线路也是用普通的电动车控制器。电池打算用理士或者沈阳松下的。电机具体参数未确定。另外“但再没有合适充电器的时候,这节电池也就是一次性了。另外,电池的内阻非常低,线路中就要找一个合适的保护措施了 ”能否具体讲解一下。再次感谢!

客气了

充电器是蓄电池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由铅酸蓄电池充电的特性来决定的:在电池亏电较严重的时候,为了防止因压差较大而造成的大电流对电池造成影响,需要恒电流充电,这就是均充;而在电池电压到一定数值的时候,就需要改成恒压浮充。不然电池用不几次就嗝屁了。而均充和浮充主要就是靠充电器检测和控制。

铅酸蓄电池的内阻非常小,也就是几毫欧,如果没有合适的保护措施,万一出问题就不可挽回,再就是用断路器很难分断直流,所以只能选择速熔或者直流断路器来起保护。

网友C:
“铅酸蓄电池的内阻非常小,也就是几毫欧,如果没有合适的保护措施,万一出问题就不可挽回,”

1、充电器,与蓄电池的电压要匹配;

2、充电器可以通过调节充电电压来调节充电电流;

3、恒流充电,实际上是一个调压器,根据给定电流,检测反馈电流,调解输出充电电压;

4、恒压浮充,是根据蓄电池电压随充电满度而增大的特点,设定输出充电电压,当充电结束时,蓄电池电压接近设定的充电电压,充电电流由大到小,减小到设定值,自动停止充电的过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铅酸蓄电池的内阻非常小,也就是几毫欧,如果没有合适的保护措施,万一出问题就不可挽回,” 1、充电器,与蓄电池的电压要匹配;2、充电器可以通过调节充电电压来调节充电电流;3、恒流充电,实际上是一个调压器,根据给定电流,检测反馈电流,调解输出充电电压;4、恒压浮充,是根据蓄电池电压随充电满度而增大的特点,设定输出充电电压,当充电结束时,蓄电池电压接近设定的充电电压,充电电流由大到小,减小到设定值,自动停止充电的过程;

刘老师所言极是,偶有班门弄斧了

惭愧惭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偶有班门弄斧了惭愧惭愧

1、不要说“弄斧”,更不必“惭愧”,否则会影响大家发言的积极性;

2、大家发言,你一言他一语,相互启发借鉴,就能把问题说得更清楚、更全面、更正确;

网友D(2012-07-25):
好东西,用到的时候从百度里面给搜出来了。

网友E:
回帖测试

网友F:
   24V 直流电机,汽车上用的吗,记得 12V 的汽车电瓶的容量也很大的说

网友E:
回帖测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B:
560W直流电机24V供电额定电流不低于25A,3小时耗电75安时,建议采用2只容量不低于100安时蓄电池。

网友H:
这个问题说明研究的不透彻,

网友A(2013-06-24):
引用 网友H:
这个问题说明研究的不透彻,

这些小技术已经非常成熟鸟,只是很少有人用心关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