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有载调压开关故障的处理措施

楼主(2011-12-21):
                                                               变压器有载调压开关故障的处理措施

      变压器是电力运行中的重要电气设备,在工矿企业生产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变压器有载调压开关在运行中时常发生故障,排除故障的处理方法和措施对生产的正常运行非常重要。
1、开关连动处理
    连动原因有以下几方面:(1)交流接触器铁芯剩磁的影响,使触点粘住或触点间烧毛,在断电后接触器铁芯不能立刻分离,导致调压机构动作。可以选用质量好的接触器,临时处理时可在动、静触头接触面用砂布打磨和汽油清洗。(2)限位开关处的上下凸轮片调整不当.绿区红色标志不在窗口中心。上下凸轮片的调整要以绿区红色标志停在窗口中央为准。调时松开凸轮上的紧固螺丝,用手转动凸轮反复试转几次。(3)行程开关CK小轴下面有个弹簧,它是在凸轮转动后,弹簧绷紧储能;滚轮快速掉到凹槽处,切断操作电源。在弹簧疲劳过度失去弹性后,行程开关口不能立即切断电源、导致连动。弹簧失去弹性,需更换新弹簧,如有轻微变形可互换调整恢复弹性。
2、开关拒动处理
    (1)两个方向均拒动。导致升降两个方向都不能调压的原因是公共线路部分出现故障,原因主要有:无三相电源,空气 断路器跳闸或转换开关未合上;三相电源缺相不能启动电动机;无操作电源;电压值中性点位移;联锁开关因弹簧片未复位导致闭锁开关触点未能接通。若检查这四项正常而不能运转,就是控制电路构不成回路,是零线开路。(2)一个方向能运转另一方向拒动。可排除主回路及操作回路公共部分故障,在拒动操作回路上检查,是因极限开关动作未复位,拒动回路接触器烧毁,方向记忆凸轮开关位移的原因等使拒动回路不能形成通路,要排查和消除故障。
3、油位异常处理
    有载调压变压器油箱的油和调压装置箱里的油是隔绝的。它们的储油柜也相互隔绝,一个与变压器本体油箱相通,另一个与调压装置的油箱相通。在运行中两种油不能混合。由于有载调压分接开关经常带负荷调压,分接开关在动作过程中,可能产生电弧,使油质劣化。两个油箱中的油若相混,可能使变压器本体中的油质变坏,绝缘降低,影响变压器的安全运行。对变压器的运行监视,要把变压器油位和调压装置的油位比较。两者不同表明两个油箱、油枕的密封良好。若保持变压器本体的油位比调压装置的油位高就更好。若出现两部分油位近相等,要取油样作色谱分析,避免密封不良导致两个油箱的油混合。把分接开关与变压器油箱连接部分紧固牢靠,杜绝连通避免导致分接开关假油位。
4、调压操作时变压器输出电压不变化的处理
    调压时要电动操作。每操作调压按钮一次,只许调节一个挡位。在调压指示灯亮,要马上松开按钮返回。还要注意电压表、电流表指示,注意挡位指示变化情况。以发现异常区分判断故障。一个挡次调整完毕要稍停再调至下一个挡次。
    (1)变压器输出电压不变化,调压指示灯亮,分接开关挡位指示也不变化,属电动机空转,而操动机构未动作。此情况多出现在有检修工作后,忘记将水平涡轮上的连接套装上,使电动机空转。也可能是频繁多次调压操作,传动部分连接插销脱落。把连接套或插销装好就能继续操作。
    (2)在变压器输出电压不变化,调压指示灯不亮,分接开关的挡位指示也不变化,属无操作电源或控制回路不通。要进行如下处理。先检查调压操作熔断器有无熔断或接触不良。如果有问题,更换处理后应继续调压操作;无问题再次操作,观察接触器动作与否,区分故障。如果接触器动作,电动机不转,可能是接触器接触不良、卡滞,还可能是电动机问题。测量电动机接线端子上的电压如果不正常,应是接触器的问题;不然就是电动机有问题。如果接触器不动作,要由专业人员检查处理。
    (3)变压器输出电压不变化,调压指示灯亮,分接开关的挡位指示已变化。表明操作机械已动作,可能属过死点机构问题,选择开关已经动作,但是切换开关未动作。应切记不可再次按下调压按钮。不然,选择开关因拉弧会烧坏。这时要立即用手柄操作,把机构先恢复到原来的挡位上。还要仔细倾听调压装置内部有无异声。如果有异常要投入备用变压器,对故障变压器停电检修;如果无异常,要派专业人员取油样作色谱分析。
5、一次调压操作连续多档位调压的处理
    这种清况分接开关可能会一直调到“终点”位置,操作机构实现机械闭锁限位。原因是接触器保持,触点打不开。不论机构是否调压动作到“终点”位置,要立即断开调压电动机的电源,之后使用操作手柄,手力调压操作,调到适当的挡位,不使变压器输出电压过高或过低。通知检修人员处理接触器不返回的缺陷。发现常,要投入备用变压器或备用电源,故障变压器停电检修。
6、有载分接开关的过渡电阻断路处理,防止有载分接开关故障扩大
    有载调压分接开关是变压器在负载运行中用以变换一次或二次线圈的分接,改变有效匝数进行分级调压的。分接开关在切换中一般采用电抗或电阻过渡,以限制其过渡的循环电流。采用电阻过渡的,因电阻是短时工作,操动机构工作要连续完成,如果因机构不可靠而中断操作,停在过渡位置上,就可能使电阻烧坏而导致断路。判断过渡电阻是否烧坏断路,可对操作中的电流进行观察。不论升挡或降挡,在变换过程中因串入了过渡电阻,电流均有变小的趋势,可看到电流表指针向减小的方向摆动一点再升起。如果在操作过程中没有电流下降,表明过渡电阻已断,要进行更换。有载调压的分接开关更换烧毁的过渡电阻、触头,修好烧毁的引线,化验不合格的变压器油,要更换油号,经试验合格的变压器油加到适当位置。
    在开关顶部最高处设置气体收集装置,此装置可随时了解开关运行过程中气体析出状况,立即作出开关可否继续运行的决定。可在开关油室上方设置油温测量装置,监视油温是否异常,也可加装油温超出范围的报警装置。对储能机构位于切换开关上方的开关,储能机构上要有较大的排气通道,确保油室有够用的机械强度与密封强度,承受较大的压力。开关投运前要拆去开关爆破盖上的保护盖,检查气体继电器外壳上的箭头方向要指向储油柜,还要检查轻、重瓦斯触点回路正常与否。检查储油柜至气体继电器之间的阀门是否打开,防止影响保护继电器的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