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解答ABB机器人总线通讯问题。

楼主(2011-12-21):
现有一台ABB机器人走总线通讯故障,DEVICENET总线通讯总共有5根线,2根电源分别为红,黑;2根通讯线蓝,白;屏蔽线一根。和其它设备连总线,只要一接通讯线,机器人IO板就亮红灯。不接就没问题,请教ABB高手解答分析。用的线材是26元1米的的线。  其它2台机器人IO板没报故障。

网友A:
1.请检查是否Devicenet总线电源线(红,黑)的正负接反 2.I/O板的工作电源是否已经连接进去 3.是否机器人I/O板已经配置进去 如果上述三个都没有问题,则可能是I/O板已经损坏.请找专人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