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仪表的帮个忙!风机轴承座测振!

楼主(2011-12-21):
我单位一风机为双支撑,一边一个测振!

     前天发现,停机时还有振动一个是1.3mm/S一个是1.4mm/S!以前没有这种现象!

   测振到仪表大约有78十米左右!

     风机在停止状态下在仪表端能量到测振输出的mV信号,画面显示为1.3mm/S,后来我把测振的从现场拆下来,放在仪表一个静止的地方直接装到仪表上发现,数据为零!轻轻抖动,发现仪表数据有变化!难道是线有问题!后来我们用摇表摇了,这根线,发现一切正常!

  1问:测振原理是什么?我用手轻轻抖动,发现里面有东西动,而且mv信号也变大!可见此东东是毫伏信号传输

    2问:还有什么能证明这根线有问题的方法吗?此线为两芯,有屏蔽!屏蔽是否接地就没有注意去看了!

网友A:
停机存在振动,不是仪表检测问题,那就只有解决现场设备本身了。风机基础有无问题、轴连接?假如没有问题继续查找线路,我在5年前遇到过轴振动线中间接头腐蚀,造成震动超标停机现象,检查过程没有发现问题,在要更换线路替换时发现问题,并解决的。

网友B:
停机也会有其它振源的,当然可以测得到

求学者,望大师们指点

网友:
我接触过气驱机,正常来说静止是没有值的。但工作环境下一般都不能完全屏蔽振动,还有连接机组的管道是否存在振动!因为我检修的时候是3台气驱和一台电驱并排一起的,所以我这个出现的可能性非常大。你所说的环境可以拿来首先考虑!

求学者,望大师们指点

网友:
一般振动探头是通过探头发送一个电磁信号,遇被测振面反射接受,形成交变磁场,通过这个交变磁场转换成一个振动信号。

楼主:
  没人能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停机存在振动,不是仪表检测问题,那就只有解决现场设备本身了。风机基础有无问题、轴连接?假如没有问题继续查找线路,我在5年前遇到过轴振动线中间接头腐蚀,造成震动超标停机现象,检查过程没有发现问题,在要更换线路替换时发现问题,并解决的。

   可以肯定基础没有问题!

   现在也怀疑是线路有问题!我们线路只有一个接头,那接头都是焊上去的,不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停机也会有其它振源的,当然可以测得到

    可是现场没有振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