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大,西门子S7-200与WinCC之间如何连接

楼主(2011-12-21):
有一台设备,PLC选型为CUP224XP,EM223,EM235和EM235。以前是PLC与触摸屏相连,通过面板控制;但现在打算让系统与控制室内的上位机相连,通过中控室控制系统。请问这该如何做啊?通讯模块是选CP243-1还是EM241啊?我在网上看到这两个模块都可以与WinCC通讯。是不是用CP243-1的话还要安装SIMATIC NET,用EM241还要安装PC-Access啊?这个软件是必须安装的吗?另外,在以太网向导里,配置连接处是选客户机连接还是选服务器连接啊?
还有,这个上位机的选择有什么要求吗?可以选择普通电脑,然后用一根网线,将CP与电脑一连就可以吗?还是说必须要用工控机啊?工控机还需不需要配置别的器件啊?
在CP243-1快速入门里,我看到要先在SP6中设置以太网向导,然后在STEP7中插入SIMATIC PC站点,然后选OPC服务器和IE General,再插入其他站。请问这有什么用吗?

网友A:
大连德嘉电子有一款ETH-PPI 产品可以使S7-200与WINCC直连不需加OPC软件。

它能够使你用WinCC自带的驱动【TCP/IP(auto)】连接S7-200 。在工程应用中化复杂为简单、方便实用。减少了因使用OPC【即PC ACCESS】而带来的通讯不稳定性!

您可以参考下:http://www.dl-winbest.cn/ETH-PPI1.html

网友B:
晕呀,用CP243-1和上位机通信就得了,怎么感觉你搞得很乱呀,简单的要命的是,咋个到你娃这里边的黑麻烦了!

网友C:
没有那么复杂,通过pc access 通过opc连接就是了,一根mpi线就可以了可以省很多的钱,wincc通过opc和pc access结合就是了,不难关键是不能太远不然要加中继器

网友D:
最好的方式是CP243-1加KEPSERVER,稳定,PC ACCESS问题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