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12-23-工控擂台-铜软线是否必须烫锡?

楼主(2011-12-21):
RT

近日公司委托一消防技术服务公司对公司电气设备进行安检,针对铜软线接线,提出铜软线必须搪锡后接入接线端子的整改意见?

如图,请问有无这方面的强制性规定规范?请指出。
能结合实际规范规程及实例的回答、原创最多、阐述最全的将得大奖。

本帖日期后一周结贴,9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0MP、10MP、10MP、10MP、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

网友A:
软铜线在日常使用时,一般进行镀锡工艺的人很少,这在小的负荷上显示不出来其危害,但是如果在比较大的负荷上,会因为接触问题出现发热、增加接触电阻,继而发热更加严重的恶性循环现象。镀锡后可以改变线间的空隙率,增加接触面积,减少接头的氧化现象。所以应该使用镀锡工艺。

网友B:
从原理上讲铜软线必须烫锡、压线鼻子,如果不烫锡压线鼻子会产生需接现象,不过实际应用中一般都像楼主那么接,还真没人顶真。

实际应用中接控制线一般只要鼻子,很少有人烫锡

电气这行当,有的时候规矩和应用差的真多,有时真不知道怎么弄,真是纠结。

网友C:
关键是避免毛刺的产生,怕引起短路。

网友D:
软线如果不压线鼻子的话,烫上锡会很硬在端子里接触面积小反而不好,除非一根一根的烫上锡才行。

网友E:
烫锡操作的目的,就是让那些软铜线能够粘合在一起,这样不但不会增加电阻,还会增加他们连接的稳定性, 和导电性,还避免了短路的出现,所以可以采取!!!

网友F:
4.3.1.1  导线连接
    a)导线接头应设在盒(箱)或器具内,在多尘和潮湿场所应采用密封式盒(箱);盒(箱)的配件应齐全,并固定可靠。
    b)铜铝导线的连接处,应采用铜铝过渡措施。
    c)在配线的分支连接处,干线不应受到支线的横向拉力。
    d)绝缘导线连接处,应包扎绝缘,其绝缘水平不应低于导线本身的绝缘等级。

4.3.1.2  导线与设备或器具连接

a)截面为10mm2 及以下的单股铜芯线和单股铝芯线可直接与设备、器具的端子连接;

b)截面2.5mm2 及以下的多股铜芯线的线芯应先拧紧搪锡或压接端子后在与设备、器具的端子连接;

    c)多股铝芯线和截面大于2.5mm2,的多股铜芯线的终端,除设备自带插接式端子外,应焊接或压接端子后再与设备、器具的端子连接;
    d)接线端子压接导线不得多于两根。

4.3.1.2  导线与设备或器具连接

a)截面为10mm2 及以下的单股铜芯线和单股铝芯线可直接与设备、器具的端子连接;

b)截面2.5mm2 及以下的多股铜芯线的线芯应先拧紧搪锡或压接端子后在与设备、器具的端子连接;

    c)多股铝芯线和截面大于2.5mm2,的多股铜芯线的终端,除设备自带插接式端子外,应焊接或压接端子后再与设备、器具的端子连接;
    d)接线端子压接导线不得多于两根。

4.3.1.2  导线与设备或器具连接

a)截面为10mm2 及以下的单股铜芯线和单股铝芯线可直接与设备、器具的端子连接;

b)截面2.5mm2 及以下的多股铜芯线的线芯应先拧紧搪锡或压接端子后在与设备、器具的端子连接;

    c)多股铝芯线和截面大于2.5mm2,的多股铜芯线的终端,除设备自带插接式端子外,应焊接或压接端子后再与设备、器具的端子连接;
    d)接线端子压接导线不得多于两根。

上面就是检测的标准,我是从辽宁地方标准DB21复制的,其他地方标准都一样。

网友F:
上面的就是检测的标准,我是从辽宁的DB21标准复制的,其他地方标准也都一样。

网友G:
有标准的,应该烫锡

标准如下,有图为证!

其中6.4.6作出规定。

网友H:
         铜线烫锡是防止铜线氧化,与铜线鼻子配合可以使接触面均匀,与接线端子配合可以防止氧化造成接线面阻值增大发热,在公共场所的电气线路接线时必须搪锡,否则消防验收为不合格。

网友I:
偶的观点,软线烫锡主要是考虑软线中各细股之间不再同一个表面,在压线时容易造成有的线股压紧有的线股松动,有的线股甚至压不着,所以这种软线就造成接触电阻大甚至接线截面减少的现象,因此接触载流量变小造成接线端子出发热烧毁或者引起连接电器误动作现象,是一个安全隐患。

如果软线烫锡,那么多股的细铜线就变成单股的铜线,此时可以看到单股线来使用接线方便,接触电阻小,安全隐患小。

网友J:
如果导线线径不大,载流量不高,尤其是导线相对于负载电流的余量充足时,可以不烫锡,其余情况还是要的

网友K:
       配线工程的一般规定 ----敷设的导线应便于检查、更换、配线工程使用的导线,其最小线芯截面积应大于或等于0.5平方毫米(5类双绞线除外);

      导线连接时应注意,剖开导线的绝缘层时,不损伤线芯。多股铜芯绒线芯应先拧紧,烫锡后再连接;

      接线盒内绝缘导线接头处,应采用绝缘胶带包缠均匀、严密,并不低于原有的绝缘强度;

      从室外引入到室内的导线,在进入墙内的一段应采用绝缘导线,穿墙保护管的外侧应有防水措施。

网友L:
本人建议塘锡,也支持塘锡。

但是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那你就要在做工上下功夫,把接线端好好的做一下了,这就是功夫、水平、技术。

网友M:
其实烫锡一般国内很多企业不用,但是严格的说,烫锡是很必要的,这样有利于信号给定和输入输出,设备本身也变得稳定可靠。

对于大功率的器件,不仅烫锡很必要,而且安装牢固也同样很重要。

网友N:
烫锡的目的主要;1  是将软铜线的接头的多股线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接线方便。2  增大界限面积减少接线电阻。3  避免多股接线时造成的飞边毛刺。减少因此造成的线路短路。4  防止铜线接头暴露端氧化增大接触电阻。并非一定烫锡。据实际情况而定。有的可以压线鼻子。对于股数少的的铜线。接线方便。线路不十分重要也可以不搪锡。

网友O:
烫锡是根据电线的类型,不一定全部都要烫的,当然多股软线都烫锡自然更好。

网友P:
这个问题我碰到过,接一个三脚的插头,发现里面的接线柱的压线端子,不能完全压住多股软铜线,有的铜线在旁边散散着,觉得这样不妥,一是不能完全压住,接线电阻增大容易造成发热,二是在外面散散着的铜线,容易造成接触不良,刚上电时容易引起打火,特别是在一些对明火敏感的场所,所以,建议多股软铜线最好是压上压线鼻子再进电器端子,合适的压线鼻子能保证良好的接触,至于搪锡,觉得那个消防队员也是老工程师了,那是以前的做法,效果远没有线鼻子好用。

说到搪锡,记得有个客户给变频器的进线端子搪锡,在设备内操作的,结果锡液流进了变频器中,上电就爆了。

用压线鼻子更好。

网友Q:
6.43 在施工中应采用冷压方式对端头和多股导线进行连接,多股导线绝缘层的剥离长度及伸入端头的长度必须符合表十的规定,且冷压部位正确。压接后的铜接头和多股导线连接必须结实可靠,无松脱现象。所有6mm以上导线压接后必须经烫锡处理,并加热缩导管。(注:对单股硬线不采取冷压方式,而采用弯曲成圈的方式。)

网友R:
1、各有利弊!单股和多股依照标准应该是BV和BVR,BVR线是塑料铜软线,BVR线在制造工艺上来说比BV线复杂,从导电性能来说比BV线优。所以价格比BVR线贵,同时由于BVR线是多芯线,所以安装的时候必须刷锡,安装工艺上来说比BV线复杂。必不是说BVR线不能用,但其造价高安装工艺复杂。只要能够满足功能要求的情况下,也就没有必要用BVR线!
2、如果需要的是静态导电电缆,如入户供电电线,一般使用单芯电缆.这样的造价相对要低.而且在截面积一定的条件下导电性能同样有保证.如果电线经常拉来拉去,则一般用多芯线,而且越是拉动越频繁就越需要多芯线.如临时的照明电线,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电焊机电缆等这样的柔韧性好.

网友J:
楼主图片显示既未使用接线鼻子又未烫锡,那就不行了!但如果导线不太粗,仅使用接线鼻子压接也是可以的

网友S:
这个问题应该属于电气安装工艺要求问题。至于是否要对电线端子接头搪锡问题,有以下规定制约。

1、铜、铝母线在搭接时必须搪锡或镀锡,且搪锡长度应大于搭接面20mm

2、搪锡后的母校其表面应光滑、平整,尤其是搭接面处锡料不得有推积现象。

以上是母线对接端子要求

1、在施工中应采用冷压方式对端头和多股导线进行连接,多股导线绝缘层的剥离长度及伸入端头的长度必须符合表十的规定,且冷压部位正确。压接后的铜接头和多股导线连接必须结实可靠,无松脱现象。所有6mm以上导线压接后必须经烫锡处理,并加热缩导管。(注:对单股硬线不采取冷压方式,而采用弯曲成圈的方式。)

导线要求搪锡处理主要考虑几个方面

1、接触面良好,不容易产生接触不良发热现象

2、耐腐蚀,抗氧化,增加使用寿命

3、压接牢固,抗震动。不宜松动。

4、导线不扭结、断股和明显松股问题

5、接线易操作,和铜接头容易压接。

网友T:
知道镀锡的好处,但没有见过相关规定,在此学习了。

网友U:
最好两种:一个就是压端子;一个是加焊锡吧!

楼主:
呵呵.....这个问题讨论的非常好!现实中我们许多电工都没有烫锡或者压线鼻的习惯!

其实烫锡操作起来太麻烦,维修电工有几人会走动带者电烙铁焊锡呢?我认为还是压线鼻实际点!

网友V:
我觉得可靠的做法是压鼻子后还要烫锡,

这样可以增加接触面积,减少电阻,降低发热。

也和负载类型有关,轻载且甲方要求不是很高的时候可以不烫,(烫锡真的很麻烦~~)

重载且频繁启动制动的最好就一定要烫锡了。

4月份调试过一个15T 天车的改造项目,串电阻启动的。

先前就是没有烫锡,压鼻子的。后来运行一段时间后甲方电话告知进电阻箱的接头处电缆皮子都熔了。

后来又加了转接排和烫锡处理。后来就好了。

网友W(2012-02-13):
自动控制系统采用世界主流可编程控制器,西门子S7-300系列PLC。1. 螺杆机冷却塔风机组:设4台风机,根据螺杆机的回水温度与上位机界面(上位机可以设定控制的温度范围)设定的温度作比较来起停风机台数。
≤24℃,停止所有风机;
≥26℃,起动1台风机;
≥28℃,起动2台风机;
≥30℃,起动3台风机;
≥32℃,起动4台风机;
以上风机启动原则:随机启动(电机的启动顺序是随机的),停止原则:先启先停止,后启后停止。
上位机显示要求:当前需运行n台,当前已运行n台,还需运行n台,当前运行电机的序号,当前停止电机的序号。
2.溴化锂机冷却塔风机组:设8台风机(2组,每组4台),根据溴化锂机组回水温度与上位机界面(上位机可以设定控制的温度范围)设定的温度作比较来起停风机台数。

≤24℃,停止所有风机;
≥25℃,起动1台风机;
≥26℃,起动2台风机;
≥27℃,起动3台风机;
≥28℃,起动4台风机;
≥29℃,起动5台风机;
≥30℃,起动6台风机;
≥31℃,起动7台风机;
≥32℃,起动8台风机;
以上风机启动原则:随机启动(电机的启动顺序是随机的),但应保证在启动大于等于2台时两组风机要随机分布(比喻:温度≥26℃,起动2台风机,第一组启动1台,第二组启动1台;温度≥29℃,起动5台风机;第一组启动2台,第二组启动3台或者第一组启动3台,第二组启动2台)。停止原则:先启先停止,后启后停止。
上位机显示要求:当前需运行n台,当前已运行n台,还需运行n台,当前运行电机的序号,当前停止电机的序号。

以上要求请用SCL活STL编程,加注释。

网友X(2017-05-03):
引用 网友G:
有标准的,应该烫锡标准如下,有图为证!其中6.4.6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