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12-25-工控擂台-进线是否必须要比出线粗?

楼主(2011-12-21):
RT

近日公司委托一消防技术服务公司对公司电气设备进行安检,发现一断路器进线比出现细,提出此不符合规范要求?

如图,请问在满足负载载流量的前提下,这样接线违规,是否有这方面的强制性规定?

本帖日期后一周结贴,9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0MP、10MP、10MP、10MP、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

网友A:
首先肯定的说这样的接线是不符合要求的,断路器的进线必须大于等于出线的截面。否则即使满足临时供电的要求,那也说明在断路器及线缆的选择上出现了极为不合理的问题。

网友B:
还真见过断路器进线截面小于出现截面的

如果设计不细致的话,会出现如下情况:

在电器柜内的接线,一般成套厂做,选择电缆截面会偏细,原因有1、柜内线短;2、柜安装在空调恒温的电气室,散热好。柜外的接线一般安装公司负责,选择电缆截面会偏粗,原因有1、到设备距离厂;2、电缆桥架和电缆沟散热差。

其结果就是进线比出线截面小

实际使用没问题。这种情况正常吗,请懂标准的人分析下

网友C:
DB21

辽   宁   省   地   方   标   准

DB21/965-2002

代替DB21/965-1997

电气防火技术要求及检测规范

网友C:
你下载这个文件看吧,消防检测就依据这个标准。有邮箱我发给你也行。

网友D:
没找到具体的规定,个人认为满足负载载流量的前提下,这样接线也违规,总之这样的接线不合理,为了安全也不提倡这种解法。

举个例子:现在你要过马路,但是斑马线的另一端是红灯,你能保证安全的过去,你会会闯红灯吗?大家都接触过很多配电柜,配电箱,箱子的厂家不会因为自己较粗导线较多,在满足负载载流量的前提下,把出线装的比进线粗的!

楼主:
现实中我们时候经常遇到这样得情况:材料库没有是适合得线径的细电缆,可否拿粗线来用?

楼主:
在进线(细)满足符合载流量需求,出线手头又没有适合线径的电缆,拿高一规格的电缆不能用?

楼主:
3楼李工的规范我有     ,谢谢

网友C:
标准中不禁止就可以用,谁说不符合规范,就拿出规范相应的条款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实中我们时候经常遇到这样得情况:材料库没有是适合得线径的细电缆,可否拿粗线来用?

以本人愚见,如果是临时的供电线路,在没有合适的线径的情况下,出线可以使用较粗的。但是如果是长期的供电线路,有点得不偿失。

网友E:
这个涉及到电流的分流,由主干分到支流···就像从水库出来的是一条大水管···到了水厂用小一点的管子分流到每个区···到了每个区再用比之前更小的管子分到每家每户!!!

你的空开上庄可以用一条较粗的导线···下庄可以接多条相对细的线···

网友F:
1、低压断路器的延时脱扣器整定电流(In)与导体持续载流量(Iz)的比值不应大于1

2、负载的最大工作电流只要不大于进线导线最大载流量,出线用粗一点的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相关标准中并没有严格禁止。只要满足以上条件,我认为可以。

网友G:
规范偶不知道,不过通常的做法是进线不比出现细,大多数情况下是进线出线一样的规格。

既然题目中说明了请问在满足负载载流量的前提下,那么就是说明了断路器进线虽然比出现细,但其配线的规格符合负载的载流量的安全要求,所以这个粗细就无所谓了,只是在细线能够满足载流量要求情况下,出现选用更大的线径就浪费资源了。

由于人们平常习惯了进线比出现粗,或者进线与出线一样粗的规则,对于这种进线能够满足负载要求,出现却比进线线径还粗的接线方式,为了防止人们凭习惯造成误操作比如在更换断路器时把出线当成进线,把进线当成出线,或者不明原因的人员认为前面人员把进出线接错而进行改线的误操作,应该在进出线上做出醒目的标示,表明那是进线,那是出线。

网友H:
      没有那个规范要求进线一定要比出线粗。作为一个配电箱的进线,实际上进线线径都比出线线径的总和要小的多,因为进线电流计算时要考虑出线各个馈电回路的同时率和负荷率,而单个配出回路只考虑负荷率,并且要充分考虑最大负荷持续时间以及线路压降(末端电压质量要求)。线缆选择时,热稳定计算主要是满足断路器保护电流值,线缆的热稳定电流大于断路器脱扣电流即能满足稳定要求,线路较长时,还要满足末端电压质量要求。进线线径要大于出线线径只是人们一种感觉和类比认像。举一个例子,配电柜内断路器DZ20G-200,热脱扣电流125A,上端配线50mm2,出线300多米接一台45KW泥浆搅拌器,自耦降压启动器启动,一开始用50mm2电缆接电,由于末端电压降的太多,根本启动不起来,后来换成70电缆,工作一切正常。

所以,线缆选择规范规定中没有强调进线大于出线是对的。出线大于进线不违反规范。

网友I:
十大九不输,我认为只要能够满足载流量,又有现成的,不用买,也未必不可。如果条件许可,仍要如此,则是浪费了。

网友J:
在原则上是不允许。

有的住宅自己后来把自家的电线也都换成粗的了。

原因是如果错误的把此出线当做负载来计算的情况下就麻烦了,而断路器的进线却是比较细的。

但是在特殊的情况下是可以使用的(没有相同线径、只有比较粗的)。

网友E:
这问题怎么还是纠结这呀

网友K:
      所说的进线细而出线粗,这根本是不符合规矩的,但是现实中确实发现有这样的问题,这不过是蒙外行人的,比如在住房的配电系统中,进线基本上是暗敷的,而使用者一般只注意自己每个开关的出线,看到很粗,就会以为很好,而实际并非如此。

网友L:
这样的接线肯定是不符合要求的。

网友M:
关键是你那线最细的也得满足负载电流的要求,如果系的满足,粗的线也就是浪费点而已(当然得是铜线不是粗在铝线上)

网友N:
引用 网友H:
没有那个规范要求进线一定要比出线粗。作为一个配电箱的进线,实际上进线线径都比出线线径的总和要小的多,因为进线电流计算时要考虑出线各个馈电回路的同时率和负荷率,而单个配出回路只考虑负荷率,并且要充分考虑最大负荷持续时间以及线路压降(末端电压质量要求)。线缆选择时,热稳定计算主要是满足断路器保护电流值,线缆的热稳定电流大于断路器脱扣电流即能满足稳定要求,线路较长时,还要满足末端电压质量要求。进线线径要大于出线线径只是人们一种感觉和类比认像。举一个例子,配电柜内断路器DZ20G-200,热脱扣电流125A,上端配线50mm2,出线300多米接一台45KW泥浆搅拌器,自耦降压启动器启动,一开始用50mm2电缆接电,由于末端电压降的太多,根本启动不起来,后来换成70电缆,工作一切正常。所以,线缆选择规范规定中没有强调进线大于出线是对的。出线大于进线不违反规范。

网友O:
肯定是不推荐这样,但是否有规范真不好说。

从习惯上来说,出线不会比进线粗的,楼主的图示有可能是临时处理,设计上是不会这样考虑。

从安全角度上,也许进线能满足要求,但有可能给他人造成误解,留下安全隐患。

有些习惯真的不能随便养成,该认真的时候一定不能马虎,像楼主的情况可以考虑使用多根线的方式解决无单根粗线的

网友P:
进线比出线细也是比较常见的比如变频器的进线完全可以比出现细。进线主要考虑能否达到总的负荷就好了。

网友Q:
     电流与导线横截面积成正比的关系,导线横截面积越大,允许通过的电流越大。同时,和导线电阻率有关,电阻率越大,允许通过的电流越小,即和导体的材质有关.具体能通过多大的电流,运算的公式是:允许通过的电流=(电压*导线横截面积)/(导线电阻率*导线的长度) 。

        根据用电负荷对电线的要求,按照建设部制定并实施的新的住宅标准规定,每套住宅用户的进户线横截面不应小于10mm2,这样对普通家庭来说,灯具用1.5mm2的线,开关插座用2.5mm2就可以了,而对于安装空调等大功率电器的线路则应单独走一路4mm2的线路。对于厨房,因用电设备难以预料其发展,除设置较以往多一些插座外,其供电回路的容量也应适当放大,可视住宅面积大小,其配电线路选为BV3X4mm2。在具体选用住宅电缆电线时.一般住户进户开关选32A40A,其进户线截面不小于6铜芯绝缘线,通常设计为BV3X IOmm2。室内的配线不小于2.5mm2。只有这样,住宅线路才能在安全允许负荷下工作.否则电线处于超负荷状态运转,容易使电线绝缘层的老化速度加快,如果电线芯放出的热量使绝缘层的温度超过250,电扭就会着火,由电器起火而引发住宅火灾。因此对电线的选择必须考虑到住宅中安全用电容量然后再加以确定。

   进线比出线细应该是可行的,具体粗细程度应该看需要多大的负荷量了。

网友R:
规定没找到。这种做法不正确。进出线粗细一致比较好。如果出线粗进线细。容易引起断路器故障。

网友S:
习惯上讲是不允许的啊!

从习惯上来说,出线不会比进线粗的,从安全角度上,也许进线能满足要求。

网友A:
在这个问题上,很多人强调规范,我想问一下,常识、或约定成俗的问题在规范上能写入吗?像这个问题,出线比进线粗,工程中能用吗?肯定的说:可以用!但是,合乎常理吗?你自己掂量!如果不是临时用线又找不到合适的线缆,果真采用这种方法,难道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有些人,成天拿一些常识的问题和规范较劲,有意思吗?凭良心说,如果在工程中,所有的细节全部按照规范去做,你能做到吗?

网友T(2012-03-08):
引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H:      没有那个规范要求进线一定要比出线粗。作为一个配电箱的进线,实际上进线线径都比出线线径的总和要小的多,因为进线电流计算时要考虑出线各个馈电回路的同时率和负荷率,而单个配出回路只考虑负荷率,并且要充分考虑最大负荷持续时间以及线路压降(末端电压质量要求)。线缆选择时,热稳定计算主要是满足断路器保护电流值,线缆的热稳定电流大于断路器脱扣电流即能满足稳定要求,线路较长时,还要满足末端电压质量要求。进线线径要大于出线线径只是人们一种感觉和类比认像。举一个例子,配电柜内断路器DZ20G-200,热脱扣电流125A,上端配线50mm2,出线300多米接一台45KW泥浆搅拌器,自耦降压启动器启动,一开始用50mm2电缆接电,由于末端电压降的太多,根本启动不起来,后来换成70电缆,工作一切正常。所以,线缆选择规范规定中没有强调进线大于出线是对的。出线大于进线不违反规范。

拜读了!学习

网友P:
个人认为,图中的进线比出线细不合理;

但是在很多变频器使用场合,进线比出线细,很正常。

网友U:
从使用的要求上来说,满足要求就可以了,但是个人觉得有N多种情况,比如变压器(降压)的输出端,大部分都比输入端的线租.但是如果像图中的情况,考滤成本的话,我不会这样去用.线也是要钱的啊

网友V:
1、并没有规范做出要求进线一定要比出线粗,只对载流设计有要求,对空开保护值有要求。

2、出线大于进线的情况有很多,视线缆种类、所处环境、电流特性而定。比如进线为多芯间歇并排,出线为电缆或穿管,这时候折算出来的线径就有可能,出线更粗些。

3、如果将出问题扩展到其他器件,那更多了,不如中频电源,出线由于频率增高很多,电缆发热量增大,常常需要放大等级。

4、就配电系统而言,如有星型连接的地方,由于出线根数很多,出线的截面总和一般都是大于进线的截面总和的。

网友W(2012-06-05):
使用方面其实没有多大问题,但是有规范规定,地方和地方也不同,进线比出线粗大致可分为1、美观,2、安全.细线肯定比粗线容易先烧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