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12-26-工控擂台-三相四线制配电,是否必须采用4极断路器?

楼主(2011-12-22):
RT ,三相四线制配电,是否必须采用4极断路器,是否有这方面的强制性规定

本帖日期后一周结贴,9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0MP、10MP、10MP、10MP、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

网友A:
   在三相四线制中,不一定都采用四极断路器,    可以根据以下原则选取:                                                                                     1.根据IEC465.1.5条规定,正常供电电源与备用发电机之间的转换断路器应使用四极断路器   2.带漏电保护的双电源转换断路器应采用四极断路器。两个上级断路器带漏电保护,其下级的电源转换断路器应使用四极断路器   3.在两种不同接地系统间电源切换断路器应采用四极断路器   4. T N - C系统严禁使用四极断路器   5. T N -S、TN-C-S系统一般不需要设置四极断路器。但TN-S系统的一些特殊情况(严重三相不平衡、零序谐波含量较高等)是否不用四极断路器有待进一步研究   6. T T系统的电源进线断路器应采用四极断路器

网友B:
备用的应急发电机出线断路器可以不用四极的,但是,出线的隔离开关必须使用四极的。在小型发电机上没有隔离开关的必须使用四极断路器。其它的无论什么样的供电系统我想都不易使用四极断路器,如果使用了四极断路器,一旦控制零线的断路器触点出现接触不良的现象,相当于总零线断路,这个现象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在以前已经有了很清楚的结论。

网友C:
《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中,找到了TN系统用三极还是四极开关的依据
第45页,低压配电-4.5.3-16 “为了减少三相回路断零引起的事故,对电气设备及检修人员安全造成的危害,在设有总等电位联结的TN-S或TN-C-S系统中,宜选用三相三极开关”

网友D:
《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第45页规定,低压配电-4.5.3-16 “为了减少三相回路断零引起的事故,对电气设备及检修人员安全造成的危害,在设有总等电位联结的TN-S或TN-C-S系统中,宜选用三相三极开关”。第4.5.6条 在TT或TN一S系统中,N线上不宜装设电器将N线断开,当需要断开N线时,应装设相线和N线一起切断的保护电器。
当装设漏电电流动作的保护电器时,应能将其所保护的回路所有带电导线断开。在TN系统中,当能可靠地保持N线为地电位时,N线可不需断开。 在TN一C系统中,严禁断开PEN线,不得装设断开PEN线的任何电器。当需要在PEN线装设电器时,只能相应断开相线回路,应选用3P的。

网友E:
印象中好像没有这样的硬性规定,而且实际在很多工程上也没有使用四极的断路器而是使用三级的断路器,因为母线线路上也不允许零线开路,倒是有时为了安全防触电而使用漏电保护开关时才是这样的。

网友F:
没有这样的硬性规定,是否要采用4极短路器,完全根据你的设备负载情况,如果你这个配电箱,是为三相负载供电的,没有单相负载,可以直接用3极短路器,一样的保护没有问题,如果你的负载有三相负载,也有单相负载,则必须用4极短路器,因为单相的负载,从一根火线上分了电流,靠零线反馈回去,如果三相的,就直接跳闸保护了。

如果你不明确以后的负载情况,建议直接用4极短路器好了,这个不是硬性规定。

网友G:
TN-C的系统不适用漏电保护开关,TN-C系统中的N线和PE线合并为PEN线,当发生设备外壳对PEN线的漏电故障时,漏电保护开关无法检测到漏电故障。
3极的微断漏电开关不可以用于三相四线制的场合。
3极的漏电开关用于三相四线制的场合,只要有不平衡负载电流流过就会跳闸。这这种场合下必须使用4极的漏电开关。

网友H:
三相四线制系统中四极开关的选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1、保证电源转换的功能性开关电器应作用于所有带电导体,且不得使这些电源并联;
 2、TN-C-S、TN-S系统中的电源转换开关,应采用切断相导体和中性导体的四极开关。
 3、正常供电电源与备用发电机之间,其电源转换开关应用采用四极开关。
 4、TT系统的电源进线开关应采用四级开关。
 5、IT 系统中当有中性线时应采用四极开关。

网友I:
好像使用漏电保护开关时才是这样的

网友J:
所谓三相四线制供电就是该供电系统具有三条相线(火线)R/S/T,一条零地线(PEN)。这条零线之所以称之为零地线,就是因为它是由变压器二次侧中性点引出的,而二次侧中性点又直接接地与大地零电位连接,因此称之为零线。在三相四线制低压供电系统中它既是工作零线,又是保护零线,故称为PEN线,其中PE是保护零线,N是工作零线,合起来就是PEN线,PEN线表示工作零线兼做保护零线,俗称“零地合一”。

如若,你的系统需要单线220V就必须需要这条零地线构成回路;

此外,你的系统要是需要设备保护接地的话也必须要这条线···

网友K:
3P+N和4P都属于4级断路器,3P+N还有N线不断和N线能够切断的区别,使用了4级断路器并不能说明零线是否能够切断,就是能够切断的断路器,也可以用在三相四线制的供电中。

四线就是三相电源+地零线,如果配电系统用在后续设置中零线即使切断也不要紧,因为作为后续的设置在三相电源切断后设备应经没有了电源,其保护线和零点切断也不要紧,如果零线不切断反而更危险,因为零线上由于用电负荷不平衡产生的电压会造成停电设备表体带上电压,如果人员检修设备反而更危险。

如果供电设备处在配电前端为了保证后续设备的保护接地,那么不应该切断地零线,所以其可以使用零线不断路的3P+N四极断路器。

关于零线在使用中是否允许断路情况,要根据实际配电和用电情形进行区分,所以这个强制规定不会出现。

网友L:
      通常来说3相5线式的多采用4P的断路器,3相4线的多采用3P断路器,但是3相5线的也可以采用3P的断路器,关键看负荷。

      没有这方面的强制性规定哦!

网友M:
没有这方面的强制性规定,而且也没有必要。

网友N:
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在最安全的情况下去施工是最合理的了。以实际并且实用为主。

网友O:
   漏电保护器一般分为一极、二极、三极、四极。一极、二极漏电保护器的主要区别在于当漏电事故发生时是否断开零线,其工作原理均为通过检测相线、零线电流的相量和是否为零来判定是否有漏电事故发生。下面分析三极和四极的区别,在分析前,需要明确一个概念,即“负载三相平衡”。在三相交流电系统中,负载三相平衡时,其三相电流相量和为零,所谓“负载三相平衡”是一个理论概念,在实际的产品制造中,由于生产工艺、使用条件及电源品质等因素的制约,理想的三相完全平衡的负载不大可能存在,其三相电流ia、ib、ic的相量和不为零而且很容易达到漏电保护器的动作电流值例如30mA,因此,“负载三相平衡”这个概念只具理论意义。

    对于正常工作的三相四线配电系统,不论其所带负载如何,均有ia+ib+ic+iN=0,漏电保护器不动作。一旦发生接地故障时,故障相有一部分电流经故障点流入大地,此时零序电流互感器内电流相量和不等于零,即ia+ib+ic+iN≠0,漏电保护器动作,切断故障回路,从而保证人身安全。

     应用时,正常情况下,若负载是Y形接法,不论三相平衡与否,其中性点与N线相连,则穿过零序电流互感器的相线及N线电流相量和为零,即ia+ib+ ic=-iN,当然没有问题。但若负载是N形接法,由于负载无中性点,则漏电保护器的N线被悬空,iN=0。此时,只有负载三相平衡,即ia+ib+ic =0,才有ia+ib+ic+iN=0,保证漏电保护器不动作。但如前所述,“负载三相平衡”是一个理论概念,不具多少实际意义。对无中性点的负载,则不可使用。

   一般常见的电力系统,都是三相系统。所以采用三极断路器比较常见。四极断路器主要用一些特殊场合:有双电源切换要求的系统必须选用四极断路器,以满足整个系统的维护、测试和检修时的隔离需要;住宅每户单相总开关应选用带N极的二极开关(可用四极断路器)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漏电开关),必须保证所保护的回路中的一切带电导线断开,因此,对具有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要求的回路,均应选用带N(如四极)的漏电断路器。

  我们在设计三相四线电气装置选用开关电气时,应正确选用三级开关和四级开关,做到既能防人身电击和电气火灾,保证电气装置正常运作,又能尽量减少因开关断零而烧坏设备的事故,这是值得我们慎重对待的一个问题。

 三相四线制配电,不是必须采用4极断路器,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网友P(2012-02-15):
      正相反,三相四线系统不许使用四极断路器。因为,四线系统的零线兼做保护线,既PEN线,这根线如果进开关,就违反了安全规程中规定的零线不许接开关和熔断器,虽然与相线同时开断也不行。

      TT系统应该是例外,但是最好不这样接。另外,TT供电系统实在是太少,不具有普遍性。

      TN-S系统,用四极开关还行,尤其是漏保。

网友Q:
该回答正确。四极断路器应该用在何处?我也让学生们给问倒了。暂时还没有回答,因为所以答案,多不合适。

网友P:
四极断路器只能应用在TN-S系统或TN-C-S系统,零线N进开关,保护线PE不能进开关。

网友R:
分级设备
www.szjlft.com高效节能球磨机采用滚动轴承,溢流排料比普通磨机节能30%以上,噪音低,生产量高,整体机架,便于按装,运输.高效节能球磨机适用于粉磨各种矿石及其它物料,高效节能球磨机被广泛用于选矿,建材及化工等行业,可分为干式高效节能球磨机和湿式高效节能球磨机两种磨矿方式。根据排矿方式同,可分格子型球磨机和溢流型球磨机两种。
    用途:主要用于选矿、陶瓷、化工、水泥、玻璃、耐火材料等行业。球磨机分、湿两种,干式用于耐火材料、水泥、话费、玻璃行业;湿式用于选矿、陶瓷、化工行业。
   本机为卧式筒形旋转装置,外沿齿轮传动,两仓,格子型球磨机。物料由进料装置经入料中空轴螺旋均匀地进入磨机第一仓,该仓内有阶梯衬板或波纹衬板,内装不同规格钢球,筒体转动产生离心力将钢球带到一定高度后落下,对物料产生重击和研磨作用。物料在第一仓达到粗磨后,经单层隔仓板进入第二仓,该仓内镶有平衬板,内有钢球,将物料进一步研磨。粉状物通过卸料箅板排出,完成粉磨作业。

网友S:
是否选用四极断路器可遵循以下原则

1.根据IEC465.1.5条规定,正常供电电源与备用发电机之间的转换断路器应使用四极断路器

2.带漏电保护的双电源转换断路器应采用四极断路器。两个上级断路器带漏电保护,其下级的电源转换断路器应使用四极断路器

3.在两种不同接地系统间电源切换断路器应采用四极断路器

4. T N - C系统严禁使用四极断路器

5. T N -S、TN-C-S系统一般不需要设置四极断路器。但TN-S系统的一些特殊情况(严重三相不平衡、零序谐波含量较高等)是否不用四极断路器有待进一步研究

6. T T系统的电源进线断路器应采用四极断路器

7. I T系统中当有中性线引出时应采用四极断路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