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12-27-工控擂台-低压配电箱,接地线可否共头?

楼主(2011-12-22):
RT ,低压配电箱,接地线可否共头?

本帖日期后一周结贴,9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0MP、10MP、10MP、10MP、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

网友A:
接地线可以公用一个接地螺栓,但是在同一个接地螺栓上的接地线不能大于2根。

网友B:
配电箱接地线的电阻符合要求就可以,我们的配电柜也有多跟共头的,查找了一些相关资料,未找到对于接地线共头的要求。

网友C:
接地线可以接在同一个接地螺栓上,但是其上的接地线不能大于2根,而且这时候接地螺栓必须是一个公共接地母线排上的某一个接地螺栓,不能是单独分布的接地螺栓

网友C:
楼主擂台图片中至少有2个独立的接地螺栓头,它们之间仅以柜体做连接(因而它们是独立接地,不是公共接地母线排),这是不符合规范的,而且其中一个独立接地头上接了三根不同规格的接地线,这都无法保证接地电阻的技术要求

网友D:
仅仅是配电箱的话,不涉及控制柜,接地线可以共头,只要保证接地电阻符合电气安全要求就可以,实际操作中,这种现象很常见。

在电力系统中接地线: 是为了在已停电的设备和线路上意外地出现电压时保证工作人员的重要工具。按部颁规定,接地线必须是 25mm 2 以上裸铜软线制成。

网友E:
对于普通的配电箱我一直是共接地使用的。

网友F:
接地线能否共头不是接地主要目的,接地目的就是希望接地电阻最可能的小,使接地线上的电流泄漏在接地极上后其沿路的接地线的电压降尽可能的小,所以这个接地电阻是接地重点,因此接地线能否共头也要看接地电阻是否符合要求。如果接地电阻满足要求,那么多少接地线共头都可以。在仪表配电柜上的仪表电源地、信号地、屏蔽地大都是归类接在接地端子上,这个多线共地就非常普遍,再者接地系统通过汇流排、接地分支线、接地干线、接地总干线,接地极,这个过程中都是多接地线共头来实现的,但只要保证了接地电阻,完全满足接地要求。

网友G:
施工中都是这样接的,比那些满箱子(就近找螺丝就压上了)压接零线的好多了。但是,从方便程度,还是做一条接零母带好,4mm以上厚的铁板或角钢就行,通过短路电流没问题。

网友H:
可以接地共头,但不要接线过多,接线过多会造成接触不良,从而影响接地效果,如果配电箱内需要接地的线比较多,就要加一个接地母排(铜排),以方便接地线往上接,把地线接在母排上,其它设备的接地线接在母排上,这样可以保证接地效果。

网友I:
从图片上看像是配电柜的外壳接地螺栓,按照国标肯定是不允许这样做的,作为终端接地点,应该只能接一根

如果是作为接地母线排使用,一个点上允许接两个地线。

网友J:
1、所有室外接地网(线)均采用-40×4的镀锌扁钢沿地面埋地暗敷,接地网的埋设深度不宜小于0.6m。
2、厂区内的储罐、管道、用电设备等须与厂室外接地网可靠连接,地上水池的金属围栏做闪接器,底部+150mm高度敷设一条通长-40×4的镀锌扁钢,并与防雷引下线多点连接。当采用搭接焊接时,其搭接长度应为扁钢宽度的2倍或圆钢直径的6倍。用螺栓连接时应设防松螺帽或防松垫片。
3、净距小于100m的平行或交叉管道,应每隔20m用金属线跨接。
4、易燃、易爆的设备场所,应用可挠的跨接线与设备相连,且不应少于两处。跨接线可用截面不小于25mm2的钢绞线或软铜线。
5、垂直埋设的人工接地体的尺寸不小于:圆钢直径10mm;扁钢截面100mm2:扁钢厚度4mm;角钢厚度4mm:钢管壁厚3.5mm。
6、水平敷设接地装置的导体截面尺寸不小于:圆钢直径8mm:扁钢截面48mm2:扁钢厚度4mm:角钢厚度4mm:钢管壁厚2.5mm。
7、电机接地线一般为电动机进线截面的30%,铝芯线截面不超过35mm2,铜芯线截面不超过25mm2。
8、室内安装接地线固定卡子的间距为1.0~1.5m ,与墙面应有10~15mm间隙,离地面300mm;穿墙、柱时应用钢管保护。
4、施工完毕,需实测接地电阻R,R<1欧姆,否则,应加人工接地。
5、未尽事宜应遵照相关国家规定。
1、室内接地线采用-40x4镀锌扁钢沿墙明敷,距地面0.3m,具体做法详03D501-4。
2、所有用电设备、金属管道和金属构件都应等电位连接可靠连接,并接到等电位连接板上。
3、保护接地、电源重复接地与弱电系统接地共用一组接地装置,接地电阻不大于1Ω.施工完毕后应实测接地电阻,若不满足要求,应补打接地极.
4、与接地网连接处距离地面+300MM的地方嵌墙敷设一块连接板,连接板与池体主钢筋、室外接地扁钢相连接。在转角处预埋一块100×100×6的钢板与栏杆上的接地扁钢、池体主钢筋相连接。

网友J:
说明:
1、所有室外接地网(线)均采用-40×4的镀锌扁钢沿地面埋地暗敷,接地网的埋设深度不宜小于0.6m。
2、厂区内的储罐、管道、用电设备等须与厂室外接地网可靠连接,地上水池的金属围栏做闪接器,底部+150mm高度敷设一条通长-40×4的镀锌扁钢,并与防雷引下线多点连接。当采用搭接焊接时,其搭接长度应为扁钢宽度的2倍或圆钢直径的6倍。用螺栓连接时应设防松螺帽或防松垫片。
3、净距小于100m的平行或交叉管道,应每隔20m用金属线跨接。
4、易燃、易爆的设备场所,应用可挠的跨接线与设备相连,且不应少于两处。跨接线可用截面不小于25mm2的钢绞线或软铜线。
5、垂直埋设的人工接地体的尺寸不小于:圆钢直径10mm;扁钢截面100mm2:扁钢厚度4mm;角钢厚度4mm:钢管壁厚3.5mm。
6、水平敷设接地装置的导体截面尺寸不小于:圆钢直径8mm:扁钢截面48mm2:扁钢厚度4mm:角钢厚度4mm:钢管壁厚2.5mm。
7、电机接地线一般为电动机进线截面的30%,铝芯线截面不超过35mm2,铜芯线截面不超过25mm2。
8、室内安装接地线固定卡子的间距为1.0~1.5m ,与墙面应有10~15mm间隙,离地面300mm;穿墙、柱时应用钢管保护。
4、施工完毕,需实测接地电阻R,R<1欧姆,否则,应加人工接地。
5、未尽事宜应遵照相关国家规定。

说明:
1、池上的金属护栏做接闪接器,引下线利用混凝土桩内的柱钢筋做防雷引下线。其顶端与避雷带可靠连接。护栏底部+150mm高度敷设一条-40×4的镀锌扁钢,并与预埋钢板连接。池上的钢结构支架等高出池面得金属物采用接地线同防雷设施连接.
2、所有用电设备、金属管道和金属构件都应等电位连接可靠连接,并接到等电位连接板上。
3、保护接地、电源重复接地与弱电系统接地共用一组接地装置,接地电阻不大于1Ω.施工完毕后应实测接地电阻,若不满足要求,应补打接地极.
4、与接地网连接处距离地面+300MM的地方嵌墙敷设一块连接板,连接板与池体主钢筋、室外接地扁钢相连接。在转角处预埋一块100×100×6的钢板与栏杆上的接地扁钢、池体主钢筋相连接。

网友K:
接地线能否共头不是接地主要目的,接地目的就是希望接地电阻最可能的小,使接地线上的电流泄漏在接地极上后其沿路的接地线的电压降尽可能的小,所以这个接地电阻是接地重点,因此接地线能否共头也要看接地电阻是否符合要求。如果接地电阻满足要求,那么多少接地线共头都可以。在仪表配电柜上的仪表电源地、信号地、屏蔽地大都是归类接在接地端子上,这个多线共地就非常普遍,再者接地系统通过汇流排、接地分支线、接地干线、接地总干线,接地极,这个过程中都是多接地线共头来实现的,但只要保证了接地电阻,完全满足接地要求。接地共头,但不要接线过多,接线过多会造成接触不良,从而影响接地效果。必要时加装汇流排。

网友L:
引用 网友G:

施工中都是这样接的,比那些满箱子(就近找螺丝就压上了)压接零线的好多了。但是,从方便程度,还是做一条接零母带好,4mm以上厚的铁板或角钢就行,通过短路电流没问题。

用接零PE母排;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接地线能否共头不是接地主要目的,接地目的就是希望接地电阻最可能的小,……

1、”共头“是目的,保证等电位连接,防止接地串联;

2、接地电阻要小,是另外一个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M:
网友G 的回复内容:施工中都是这样接的,比那些满箱子(就近找螺丝就压上了)压接零线的好多了。但是,从方便程度,还是做一条接零母带好,4mm以上厚的铁板或角钢就行,通过短路电流没问题。 用接零PE母排;

如果是TN-S系统,柜内2条母排,PE和N;接零PE母排 不准确,TN-C系统就叫PEN了,一条母排或柜体螺丝。

网友N:
      一、一般选用比相线小一规格的铜软线,即和零线一样规格即可。以前规定用8号铁丝,后来有个人来我们厂检查,让全换成10平方的铜芯线。不知道现在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样的

      二、国标GB7251上有要求,是根据相线的截面积来定的

网友O:
感觉接地柱上接这么多地线不好,还是应该上端子或者接地排的。

网友P:
      低压配电箱接地线是可以共头,而且这种接法是常见的,只要你能保证接地可靠,导线必须使用标准接头进行处理,且拧接紧密,接地电阻满足要求(比如铜接头满足0.1欧姆的要求)就可以了。但是也要注意接头线不要太多了,线多了可能会导致某根线接触不良,那么就要采取其他措施。

网友Q:
低压电柜的接地可以共头的···一般都是接种接地···有一个集中接地的铜排

网友R:
接地共头没有问题,只要保证接地可靠就可以。问题是接头太多螺母太小不能保证拧紧。同时线头容易被螺母挤出。造成接触电阻过大。部分线路虚接地或假接地。接头还是不要过多。

网友S:
主要是看接地电阻而言!引用楼上Csnzy

网友T:
引用 网友G:
施工中都是这样接的,比那些满箱子(就近找螺丝就压上了)压接零线的好多了。但是,从方便程度,还是做一条接零母带好,4mm以上厚的铁板或角钢就行,通过短路电流没问题。

网友U(2012-02-17):
引用 网友K:
接地线能否共头不是接地主要目的,接地目的就是希望接地电阻最可能的小,使接地线上的电流泄漏在接地极上后其沿路的接地线的电压降尽可能的小,所以这个接地电阻是接地重点,因此接地线能否共头也要看接地电阻是否符合要求。如果接地电阻满足要求,那么多少接地线共头都可以。在仪表配电柜上的仪表电源地、信号地、屏蔽地大都是归类接在接地端子上,这个多线共地就非常普遍,再者接地系统通过汇流排、接地分支线、接地干线、接地总干线,接地极,这个过程中都是多接地线共头来实现的,但只要保证了接地电阻,完全满足接地要求。接地共头,但不要接线过多,接线过多会造成接触不良,从而影响接地效果。必要时加装汇流排。

网友A:
这个帖子还未结贴,楼主很懒

网友V:
我觉得都是接地   电势相等  应该可以共头

网友W:
可以接地共头

网友X:
TN-S,TN-CS系统不可以共头;TN-C可以。很多工厂都是TN-c

网友Y:
1、接地保护线PE可以接裸导体,接零线N不可以了连接裸导体

2、接地保护规范中未专门强调接线处理方式,而着重强调接地电阻要求,但接线处理方式应满足电气安装的一般要求,即一个接线点上接线不应多于两根。这个从汇流排的设置上也可看出来。

网友Z:
采用接地母排,稍微大一点的设备都要这样做的

网友AA(2012-03-31):
接地线应直接与 PE 线排连接,当与柜内接地螺栓连接时,最多不能超过两根;柜与基础型钢应做到一柜一接地.不得在柜与基础型钢的固定螺栓上连接PE 线.   出自《监理细则》  没找到相应的规范

网友AB:
最好不工头  因为这样做存在长时间时会增大接地电阻      尽量一个柜子单独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