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HIH-4000-003湿度传感器的相对湿度计算公式是什么?

楼主(2011-12-22):
请问,HIH-4000-003湿度传感器的相对湿度计算公式是什么? 这是HoneyWell公司的产品。

楼主:
怪,没有人回答。 这个问题应该很简单,因为使用此传感器的人很多。但为什么没有人回答呢?是我的问题太可笑了? 我看到一个人是这样用的: 湿度=((值 * 3.6 * 88) / 1024 / 68 - 参数1) / 参数2; 其中,‘值‘为返回的二个字节值的计算:值=256*高字节+低字节值。 参数1与参数2是传感器与信道有关的两个参数。 但我想在网上查到这个公式,但没有发现。有人回答吗?

网友A:
正如楼主自己那个公式所述。其实这公式是产品技术说明上面有的

楼主:
谢谢Piston! 比如我只在标签上看到如下例: Channel: 238, Serial Number: 39101300237, Wafer Number: 01191B08, MRP Number: 8447307, Calculated Values at 5V, Vout @0%RH: 0.819319V, Vout @75.3%RH: 3.235373V, Accuracy @25C 3.5%RH, Zero Offset: 0.819319V, Slope: 32.085708 mV/%RH, Sensor RH: (Vout-0.819)/0.032, Ratiometric Response, For 0 to 100%RH, Vout = Vsupply (0.164 To 0.806)。 在网上搜索到的资料上有: 电压输出(一次拟合曲线) V = V[0.0062(传感器RH) + 0.16], 25℃环境条件下, 温度补偿:真实RH = (传感器RH) / (1.0546 - 0.00216T), T单位为℃ 但不与我上面说的公式一样。请赐教!!!

网友A:
温度补偿:真实RH = (传感器RH) / (1.0546 - 0.00216T), T单位为℃ ---------这是对测量值进行校对补偿,与前述公式不是一回事儿

楼主:
那么真正的公式是什么? 我看到一个人是这样用的: cc是:高字节 * 256 + 低字节, 湿度值=((返回值cc * 3.6 * 88) / 1024 / 68 - 参数1) / 参数2 那么这个公式是怎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