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plc 里类似 S:FS 这样的系统位还有那些?有谁知道?

楼主(2011-12-22):
AB plc 里类似 S:FS 这样的系统位还有那些?有谁知道?S:FS 代表上电初次扫描。有关这类的资料几乎没有啊!

网友A:
很多的,比如S:1/15是初始扫描为,

看到这个里面吗,这里面有所有的,其实S中就是状态指令,如果不用状态指令其实也行的,就是多个吧外部输入点,如果想知道更多,可以多问的,呵呵!

网友B:
Status Flags :

s:fs  s:n  S:z s:v s:c  s:minor

 自己在指令手册里一找就能找到

楼上弄得是RSLogix500软件里的

楼主的是5000软件里的,不一个样啊

网友C(2018-06-25):
引用 网友B:
Status Flags :s:fs  s:n  S:...

您好!麻烦指点一下,学习学习

网友(2019-10-05):
参考AB Logix5550 Controller用户手册 (Publication 1756-6.5.12 SEP 1999)image.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