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西门子Smart line触摸屏来替代S7-300 MP277屏

楼主(2011-12-22):
新老用户请注意

PPItoMPI转换器(用于连接300PLC的MPI口和老款smart屏的PPI口)已经停产!

新的替代产品为ETH-smartIE(用于连接300PLC的MPI口和新款smartIE屏的网口)!

目前,很多老款西门子300的触摸面临使用寿命到期、按键老化的情况,需更换。
但很用户还不知道,西门子300的触屏MP277是可以用smart line来替代的!
而实现这一替代用法很简单:只需加一个大连德嘉电子的PPItoMPI映射转换器即可。
Smart1000 + PPItoMPI映射转换器 = 西门子300触摸屏(MP277)

西门子300触摸屏的价位在8000左右,而使用上述组合则只需3600左右,并且西门子新推出的Smart Line系列还是宽屏,性价比可谓极高。

推荐理由如下:
    1、价格优势:西门子300触摸屏,以MP277为例:价格在8千左右,而且西门子smart line panel仅需3千以内,最便宜的smart 700价格在千元以内!

    2、用法相同:MP277和smart line触屏同样都是用wincc flexible连接,用法上无区别。

 【亚当型】PPItoMPI映射转换器,安装在屏侧,无需外接电源:

【导轨型】PPItoMPI映射转换器,安装在300PLC侧,需外接电源:

    详情可以登录www.dl-winbest.cn查看实际应用案例
    或者加QQ:1055249760咨询~~

楼主:
西门子操作屏下载电缆,选型对照表,详见附图(点击图片看大图):

楼主:
详情可以登录公司网站www.dl-winbest.cn查看

楼主(2012-02-14):
可将西门子smart line 700/1000触摸屏连接到S7-300plc的 PPItoMpi映射转换器,大连德嘉电子有售http://www.dl-winbest.cn/

楼主:
公司网站:http://www.dl-winbest.cn

公司淘宝店铺:http://shop68723170.taobao.com

QQ:1242136482;1055249760(注明中国工控网)
淘宝旺旺:大连德嘉国际电子
Tel:+86 411 82810696
Fax:+86 411 82813210
销售直线:157 1239 1329
技术支持:157 1239 1325

楼主:
两台S7-200如何共用一台上位机?

www.dl-winbest.cn 详见CP243i产品

楼主:
Intouch与S7-200的通信

昨天做了一套intouch与S7-200的通信。去之前没有仔细看资料,到那发现Iintouch没有提供对S7-200的驱动!
然后在网上查了一下,才搞明白是是怎么回事。
不知道Intouch怎么考虑的,反正没做对200PPI通信的驱动,但西门子提供了一套200的OPC服务程序,叫做PC-Acess。
这个软件里面配置PLC的连接很容易,配置完成后关闭就可以,然后在系统里已经注册了一个OPC,使用任何OPC的客户端都可以直接连接,并在连接时启动激活服务程序。软件可以百度或迅雷。
使用Intouch的OPCLink可以连接到这个OPC,然后在Intouch里用OPC Tag Creater创建变量就可以了。

大连德嘉的cp243i 就能很好的解决intouch通讯问题,而且还是以太网通讯,速度快,抗干扰能力强,还可以对S7-200PLC编程调试,它是通过PC_ACCESS(OPC)与Intouch的OPClink连接的,无需在上位机和PLC中添加任何程序和驱动,安装后立即可以使用。功能与西门子的以太网通讯处理器CP243—1相似,可代替西门子PPI rs232 cable、USB-PPI、CP243-1。

楼主:
我们在设计一款2012终结版数据采集IO模块,精度24位,每个通道都能进行电流,电压,热电阻,热电偶输入,只要通过软件设置即可,也可采集小信号,内部有折线函数变换,可以解决所有模拟量的输入采集!
更为叫座的是它有多种通讯协议,modbus TCP ,西门子 Profinet(S7-300 TCP协议),TCP 开放式自由编程协议

楼主:
西门子Smart屏连300PLC的PPItoMPI映射转换器
详情请见http://www.dl-winbest.cn

楼主(2012-04-23):


楼主:
更多产品详见www.dl-winbest.cn

楼主:
西门子Smart line屏连S7-200中断时的解决办法

www.dl-winbest.cn

网友A:
个人感觉Smart line触摸屏触摸好像有点慢

楼主(2012-06-19):
大连德嘉国际电子新品发布:

DP-MODBUS 协议(网关)转换器

详见www.dl-winbest.cn

楼主:
西门子S7-200、300 混合数据采集 常用方案
在大型项目中经常遇到S7-200/300共存的现象,怎样采集多台200和300的实时数据,是我们经常要面临的问题。
一般来说西门子推荐的是PROFIBUS DP来采集,但是由于受现场条件的影响,当PLC节点太多的时候,该方法速度太慢,不能够满足要求。
因此好多大型项目上都采用西门子以太网TCP协议(Profinet)它有以下及点好处。
1、速度快。
2、系统之间可以分布的比较远。
3、抗干扰性比DP总线强的多。
但是有一个问题是西门子的以太网模块过于昂贵,一般都采用大连德嘉电子的ETH-MPI(For S7-300)来替换西门子CP343,用ETH-PPI替代西门子CP243-1(For S7-200),使用的编程软件可以用VB、VC、delphi等,使用西门子提供的Prodave 6.0IE动态连接库。就可以完成上百台的PLC数据采集任务。
这在电子芯片制造业是最常见的一种方案。它在珠海和上海等地已经有大量应用。

部分小例子可以参考http://www.dl-winbest.cn/

楼主(2012-08-01):
www.dl-winbest.cn

楼主:
20天后,通过侧面扁平总线连接的cp243i总线型S7-200以太网产品就会发布,
而且,依然继承大连德嘉的一惯做法,不用在PLC中做任何工作,不用以太网向导,是插上就可立即使用的好产品,敬请关注。

楼主:
西门子smart屏可以连EM277吗?
有些用户的PPI口被占用时,想将西门子smart屏与EM277相连接。
这是可行的。
但是,造价太高。EM277价格在1100左右。
现在大连德嘉国际电子新推出的一款PPI口扩展模块,
其主要功能是与用途是:
1)当PPI口被自由通讯占用时,需要连接触摸屏(smart屏);
2)当PPI口被自由通讯占用时,需要调试程序;
3)技术改造。想加触摸屏,发现无PPI口可用时。
上述情况,可以通过购买大连德嘉国际电子的 PPI口扩展模块得以实现,但前提是一定要未插满7个扩展模块!(因为它要占用一个槽位)
而且你无须在PLC中修改任何东西,是安装就能用的好东西。
更主要的是,价格便宜! 仅仅是EM277价格的一半哦!!
它的PPI站号固定为2,波特率缺省为187.5K,【19.2K,9.6k可通过短接线设置】

楼主(2012-10-11):
大连德嘉电子的PPItoMPI映射转换器同样支持新款smart IE新屏哦~~

网友B(2013-01-29):
新一代的PPItoMPI映射转换器即将问世了,可以 通过以太网口连接西门子smartIE触屏

敬请关注www.dl-winbest.cn

网友B(2013-03-13):
新款通过以太网口来连接SmartIE触屏和西门子S7-300plc的产品已经正式推出了

详见www.dl-winbest.cn

网友C:
我想说那个东西我用过很好用数度也挺快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想说那个东西我用过很好用数度也挺快的

感谢您的热情反馈,现在通过smartIE屏的网口来连接S7-300PLC的产品也已经推出了,欢迎登录www.dl-winbest.cn了解详情

网友D(2013-06-19):
新品具有路由器功能的触屏适配器即将推出了,敬请关注

网友E(2014-09-11):
不错呀,不知道转换模块价格咋样~